LCD控制器TM1621/HT1621

楼主(2019-01-03):
LCD控制器TM1621/HT1621

要点

1)由公共输出口COM0-COM3和段输出口SEG0-SEG23控制LCD的段码;
2)3个关键数据口:
  a)CS:片选,低电平有效;
  b)WR:读写控制,上升沿从MCU读取数据;
  c)DATA:数据,命令是大端位序,数据是小端位序;
3)命令结构:3bit标识(LCD_FLAG_CMD)+9bit命令
4)写数据到RAM:3bit标识(LCD_FLAG_DATA)+6bit地址+若干bit数据(数据是小端)
定义

#define LCD_BIAS_1P2 (0<<1) //1/2偏压
#define LCD_BIAS_1P3 (1<<1) //1/3偏压

#define LCD_USE_COM2 (0<<3) //使用2个公共口
#define LCD_USE_COM3 (1<<3) //使用3个公共口
#define LCD_USE_COM4 (2<<3) //使用4个公共口

#define LCD_CMD_BIAS_COM (0x40) //设置公共口和偏压的命令
#define LCD_CMD_ON (0x6)        //打开
#define LCD_CMD_OFF (0x4)       //关闭
#define LCD_CMD_Normal (0x1C6)  //普通模式
#define LCD_CMD_SYS_EN (2)      //打开系统振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define LCD_CMD_SYS_DIS (0)     //关闭系统振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define LCD_RC256       (0x30)  //系统时钟源片内RC 256K振荡器
#define LCD_XTAL     0x28       //0b1000 0010 1000 外部接时钟
#define LCD_WDTDIS1  0X0A       //0b1000 0000 1010  禁止看门狗

#define LCD_FLAG_CMD (4)   //命令标识100
#define LCD_FLAG_DATA (5)  //数据标识101
一些函数

/**
* 发送大端数据
*/
static void lcd_sendBeData(LcdStr* ps,u32 n, int nBit) {
   for (int i = nBit; --i >= 0;) {
      LCD_WR_L();
      LCD_WriteBit((n >> i) & 1);
      LCD_DELAY();
      LCD_WR_H();
      LCD_DELAY();
   }
}

/**
* 发送小端数据
*/
static void lcd_sendLeData(LcdStr* ps,u32 n, int nBit) {
   for (int i = 0; i < nBit; i++) {
      LCD_WR_L();
      LCD_WriteBit((n >> i) & 1);
      LCD_DELAY();
      LCD_WR_H();
      LCD_DELAY();
   }
}

/**
*写命令
*/
static void lcd_writeCmd(LcdStr* ps, u16 cmd) {
   LCD_CS_SEL();
   lcd_sendBeData(ps, LCD_FLAG_CMD, 3); //100
   lcd_sendBeData(ps, cmd, 9);
   LCD_CS_RELAESE();
   LCD_DELAY();
}

初始化

static void lcd_init(LcdStr* ps) {
   ...//MCU的GPIO初始化
   LCD_CS_RELAESE();//片选脚拉高
   LCD_WR_H();      //读写控制拉高
   LCD_DELAY();
   //---------------
   lcd_writeCmd(ps, LCD_CMD_BIAS_COM | LCD_USE_COM4 | LCD_BIAS_1P3);//1/3偏压 4公共口
   lcd_writeCmd(ps, LCD_RC256);          //内部RC振荡
   lcd_writeCmd(ps, LCD_CMD_SYS_DIS);       //关系统振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lcd_writeCmd(ps, LCD_WDTDIS1);
   lcd_writeCmd(ps, LCD_CMD_SYS_EN);       //打开系统振荡器
   lcd_writeCmd(ps, LCD_CMD_Normal);
   lcd_writeCmd(ps, LCD_CMD_ON);           //开LCD偏压
   lcd_clearAll(ps); //清除屏幕数据,就是全部写0
}

显示

/**
* 显示所有
*/
static void lcd_showAll(LcdStr* ps) {
   LCD_CS_SEL();
   lcd_sendBeData(ps, LCD_FLAG_DATA, 3); //标识101
   lcd_sendBeData(ps, ps->startSeg, 6); //地址
   for (int s = 0; s < 4; s++) {
      lcd_sendLeData(ps, ps->lcds >> (s * 8), 8);
   }
   LCD_CS_RELAESE();
   LCD_DELAY();
}
清除

/**
*清除屏幕
*/
static void lcd_clearAll(LcdStr* ps) {
   LCD_CS_SEL();
   lcd_sendBeData(ps, LCD_FLAG_DATA, 3);
   lcd_sendBeData(ps, 0, 6); //地址
   for (int s = 0; s < 16; s++) {
      lcd_sendLeData(ps, 0, 8);
   }
   LCD_CS_RELAESE();
   LCD_DE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