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A.dll Proteus中文字库元件下载(ST7920)单片机控制DS18B20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9-01-03):
使用51单片机控制DS18B20温度传感器检测热水器水温,并将水温值显示在八段数码管显示模块上,当温度处于35-45度之间时绿灯亮,否则红灯亮,并且蜂鸣器发出报警声。

        之前在网上瞎逛突然看到一个帖子是在proteus中添加我们实物中常用的12864液晶。
1.解压附件,打开LCDTEST 仿真文件         2.
         3.直接确认

        4.复制压缩包内文件LCD12864A.dll到protues安装目录里面\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MODELS

        完成,可以仿真了!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1602.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shumaguan.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s18b20.h>

sbit beep=P2^3;        //蜂鸣器引脚
sbit RL=P2^0;

#define        N 20
u8 print[N];//输出缓冲区
u8 print2[N];//输出缓冲区

void delay_ms(u16 x)//毫秒延时函数
{u16 i,j;
for(i=0;i<x;i++)
    for(j=0;j<115;j++);
}

void main()
{
float n;
u8 i,j;
beep=1;
//Init_COM(); //串口初始化
//LCD1602_Init(); //1602初始化
//LCD12864_Init();//12864初始化
while(1)
{
      Ds18b20_Tempchg();        //启动温度变换
      n=Ds18b20_Gettemp();  //读取温度

          for(i=50;i>0;i--)          Print_float_LED(n,2);        //输出到数码管
              if(n>25||n<23)
                  {
                                  RL=0;
                              beep=~beep;
                  }
                  else
                  {
                                  RL=1;
                                beep=1;
                  }

//          sprintf(print,"Temp: %.1f",n);Print_str_COM(print);delay_ms(800);//输出到串口

//          sprintf(print,"Temp: %.1f",n); LCD1602_disstr(print,0,0); delay_ms(800); //输出到1602

//    sprintf(print,"温度:%.1f",n);
//          i=0;while(i<6){print2[i]=print[i];i++;}
//          j=6;while(print[i]){print2[j]=0xa3;j++;print2[j]=print[i]+0x80;i++;j++;} print2[j]='\0';         //半角转全角
//          LCD12864_disstr(print2,0,0); delay_ms(800);   //输出到12864

}
}

http://www.51hei.com/bbs/dpj-50055-1.html

网友A(2019-03-14):
可以的。。。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9-06-07):
在哪打开LCDTEST 仿真文件

网友C(2019-09-24):
为什么我用这个显示不出来数字和字母的

网友D(2019-12-01):
为什么我这显示000

网友E:
为什么我添加了lcd12864a.dll,但是在proteus中还是搜不到lcd12864a这个元件

网友F:
没有ASCII字库,无法显示字母和数字、

网友G(2020-02-17):
厉害了 感觉很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用这个显示不出来数字和字母的

是这个贴主找的12864的模型不好,他找的带字库的LCD12864A只能显示汉字而显示不了字符。我目前也在找解决办法

网友I(2020-03-30):
谢谢楼主,正需要12864的资料

网友J:
我用的是8.7不好用,没有显示

网友K:
8.4的可以用吗?可以显示相关功能之内的吗

网友L:
哪个版本proteus

网友M:
为啥只显示000 一共显示四排,别人都能用,为啥到我这就用不了了,难受

网友N:
WSM模型lcd12864A.DLL没有为U4找到gle=0x00000002   是怎么回事?

网友O(2020-04-30):
我觉得很好

网友P:
只能显示汉字嘛?

网友Q:
我的也是显示四排000,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R:
你能把仿真效果发个图吗?

网友S(2020-09-24):
这个资料非常不错

网友T:
第一步的Lcdtest 为啥我的打开压缩包里面没有

网友U(2021-01-04):
我的也显示000,根本没有汉字,瞎搞

网友V(2021-05-10):
我想问一下 根据仿真能不能做出实物

网友W(2022-05-13):
谢谢分享 需要里面一个dll文件

网友X:
可用proteus使用,资料很给力,谢谢楼主

网友Y(2024-04-24):
为什么12864A显示不了?显示几个000是什么意思?

网友Z(2025-05-04):
引用 网友M:
为啥只显示000 一共显示四排,别人都能用,为啥到我这就用不了了,难受

你好 我也是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