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改造8W荧光台灯

楼主:
LED电子垃圾随处了见。废物利用改造传统日光台灯功耗大大降低,实为业余一大乐趣。基本原理:220V市电电容降压桥式整流供LED灯串。

网友A(2019-01-03):
发现眼睛非常容易疲劳,用手机对着拍了一下,频闪不是一般的严重,比老式CRT电视机还要厉害。如下图,实际抖动频率非常高,静态的看起来不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现眼睛非常容易疲劳,用手机对着拍了一下,频闪不是一般的严重,比老式CRT电视机还要厉害。如下图,实际 ...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呀?感觉不出来发光闪烁呀!(半波整流确有闪烁现象)全波整流后又加电容滤波,应该是每秒100次的频率了,并不太可能有电压过零全黑的现象了吧?是不是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LED电压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呀?感觉不出来发光闪烁呀!(半波整流确有闪烁现象)全波整流后又加电容滤波,应该是每 ...

直接用充电宝驱动就没那么辣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