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用什么语音合成模块比较好

楼主(2019-01-03):
语音合成模块用什么好,用来显示心率的,大神们

网友A:
测心率有专门的心率传感器,用那个不好吗?语音合成什么的不会太麻烦?

网友B:
用ISD语音芯片,将语音录进ISD语音芯片内部。每录一个语音,相应的存储在一个地址,当你要读语音的时候只要用单片机发送相应语音的地址就可以让语音芯片读出来。
具体你可以了解下ISD系列的语音芯片资料。

网友C:
如果要播放事先未指定的语音,比如任意的文本,文章什么的,您可以选择XFS5152这款芯片,科大讯飞出品,我使用过,还有上位机测试软件,通过uart,i2c,spi都能控制缺点就是比较贵。
如果您对于成本比较敏感,可以选择isd系列录放芯片,或者前往taobao搜索串口语音模块 ,有一些厂家提供可以预先录音的产品,可以分好多段播放或者录制,适用于固定播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要播放心率的数字吗

中文+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心率有专门的心率传感器,用那个不好吗?语音合成什么的不会太麻烦?

要求就这样,没办法,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播放事先未指定的语音,比如任意的文本,文章什么的,您可以选择XFS5152这款芯片,科大讯飞出品,我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SD语音芯片,将语音录进ISD语音芯片内部。每录一个语音,相应的存储在一个地址,当你要读语音的时候只要 ...

录音的不行,要合成的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