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这段单片机程序中的jishu2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9-01-03):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r=P1^5;
//按键加减时分秒
sbit   jk1=P3^0;
sbit   jk2=P3^1;
sbit   jk3=P3^2;
sbit   jk4=P3^3;

//--定义使用的IO--,也就是译码器的3个输入端//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显示时间,初始状态
uint h=00;
uint min=00;
uint miao=00;

uint hx=13;
uint minx=0;
uint miaox=0;

//计数器计时
uint jishu1=0;
uint jishu2=0;
uint jishu3=0;
uint bzb=0;
uint  moshi=0        ;//时间设置
uint  moshin=0;//闹钟设置

//共阴极/*0,1,2,3,4,5,6,7,8,9,*/
uchar code SEG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50,0x78,};
uchar gang=0x40;
//显示缓冲
uchar num[]={0,0,0,0,0,0,0,0};

//延时函数ms
void _delay_ms(uint i)
{
  uchar j;
  for(;i>0;i--)
  {
   for(j=0;j<120;j++);
  }
}
//延时函数us
void _delay_us(uchar i)
{
   for(;i>0;i--){;}
}

//使用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7):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6):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5):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num[i];//发送段码
                j=7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void beerc()//闹钟响
{
beer=1; _delay_ms(30);_delay_us(30);beer=0;
}
//显示数据处理
void  shuju()
{
if((moshi==0)&&(moshin==0))
{
  //载入数码管显示当前时间
  num[0]=SEG7[h%100/10];
  num[1]=SEG7[h%10]&0x7f;
  num[2]=0x40;//显示横杆  美观作用
  num[3]=SEG7[min%100/10];
  num[4]=SEG7[min%10]&0x7f;
  num[5]=0x40;
  num[6]=SEG7[miao%100/10];
  num[7]=SEG7[miao%10];
  }
if(moshi==1)
{
  //载入数码管显示设置时
  if(jishu2<10)num[0]=SEG7[h%100/10];  else  num[0]=0;
  if(jishu2<10)num[1]=SEG7[h%10]; else  num[1]=0;
  num[2]=0x40;
  num[3]=SEG7[min%100/10];
  num[4]=SEG7[min%10]&0x7f;
  num[5]=0x40;
  num[6]=SEG7[miao%100/10];
  num[7]=SEG7[miao%10];
  }
if(moshi==2)
{
  //载入数码管显示设置分
  num[0]=SEG7[h%100/10];
  num[1]=SEG7[h%10]&0x7f;
  num[2]=0x40;
  if(jishu2<10)num[3]=SEG7[min%100/10];        else  num[3]=0;
  if(jishu2<10)num[4]=SEG7[min%10];        else  num[4]=0;
  num[5]=0x40;
  num[6]=SEG7[miao%100/10];
  num[7]=SEG7[miao%10];
  }
if(moshi==3)
{
  //载入数码管显示设置秒
  num[0]=SEG7[h%100/10];
  num[1]=SEG7[h%10]&0x7f;
  num[2]=0x40;
  num[3]=SEG7[min%100/10];
  num[4]=SEG7[min%10]&0x7f;
  num[5]=0x40;
  if(jishu2<10)num[6]=SEG7[miao%100/10];else  num[6]=0;
  if(jishu2<10)num[7]=SEG7[miao%10];           else  num[7]=0;
  }

if(moshin==1)
{
  //载入数码管显示设置时
  if(jishu2<10)num[0]=SEG7[hx%100/10];  else  num[0]=0;
  if(jishu2<10)num[1]=SEG7[hx%10];     else  num[1]=0;
  num[2]=0x40;
  num[3]=SEG7[minx%100/10];
  num[4]=SEG7[minx%10];
  num[5]=0x00;
  num[6]=0x00;
  num[7]=0x00;
  beer=0;
  }

   if(moshin==2)
{
  //载入数码管显示设置分
  num[0]=SEG7[hx%100/10];
  num[1]=SEG7[hx%10]&0x7f;
  num[2]=0x40;
  if(jishu2<10)num[3]=SEG7[minx%100/10];        else  num[3]=0;
  if(jishu2<10)num[4]=SEG7[minx%10]&0x7f;        else  num[4]=0;
  num[5]=0x00;
  num[6]=0x00;
  num[7]=0x00;
  beer=0;

  }

}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
{
          //切换
         if((jk1==0)&&(moshin==0)){moshi=(moshi+1)%4;beerc();while(jk1==0);}
         if(moshi==1)
         {
           //判断加小时按键是否按下
           if(jk2==0){if(h<23)h=h+1;else h=0; while(jk2==0);}
           //判断减小时按键是否按下
           if(jk3==0){if(h> 0)h=h-1;else h=23;while(jk3==0);}
         }
          if(moshi==2)
         {
           //判断加分钟按键是否按下
           if(jk2==0){if(min<59)min=min+1;else min=0; while(jk2==0);}
           //判断减分钟按键是否按下
           if(jk3==0){if(min> 0)min=min-1;else min=59;while(jk3==0);}
         }
          if(moshi==3)
         {
           //判断加秒钟按键是否按下
           if(jk2==0){if(miao<59)miao=miao+1;else miao=0; while(jk2==0);}
           //判断减秒钟按键是否按下
           if(jk3==0){if(miao> 0)miao=miao-1;else miao=59;while(jk3==0);}
         }
          //切换
         if((jk4==0)&&(moshi==0)){moshin=(moshin+1)%3;beerc();while(jk4==0);}
         //------------------------------
         if(moshin==1)
         {
           //判断加小时按键是否按下
           if(jk2==0){if(hx<23)hx=hx+1;else hx=0; while(jk2==0);}
           //判断减小时按键是否按下
           if(jk3==0){if(hx> 0)hx=hx-1;else hx=23;while(jk3==0);}
         }
          if(moshin==2)
         {
           //判断加分钟按键是否按下
           if(jk2==0){if(minx<59)minx=minx+1;else minx=0; while(jk2==0);}
           //判断减分钟按键是否按下
           if(jk3==0){if(minx> 0)minx=minx-1;else minx=59;while(jk3==0);}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P1=0X0F;
   //-------定时器0配置
   TMOD=0x01;
   //使能定时器0 ,打开中断
   ET0=1;
   //定时器的初值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启动启定时器0
   TR0=1;
  //开总中断
  EA=1;
  beer=0;
    while(1)
        {
         shuju();        //显示数据处理
         display(); //显示子函数
         key(); //-按键处理
        }
   }
//定时器中断计时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重装初值50ms;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时间缓冲+1;
  if((moshi==0))jishu1=jishu1+1;
  if(jishu1>=20) //判断是否到达一秒
  {
    jishu1=0;
        miao++;
        //判断到达60s
    if(miao>59)
    {//分钟加1
     min++;
         miao=0;
         //判断到达60分
     if(min>59)
         {//小时加1
          h=h+1;
          min=0;
         }
         if(h==24)h=0;

    }
        if((h==hx)&&(min==minx)&&(miao==miaox)) bzb=1;

   }

   if((moshi>0)||(moshin>0))jishu2=(jishu2+1)%20;
   //闹钟
   if((bzb==1))
   {
     jishu3=jishu3+1;
      beer=!beer;
     if(jishu3>200)
      {
             jishu3=0;bzb=0;beer=0;
      }
    }

}

楼主:
  if((moshi>0)||(moshin>0))jishu2=(jishu2+1)%20;   这段是什么意思  作用是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moshi>0)||(moshin>0))jishu2=(jishu2+1)%20;   这段是什么意思  作用是啥呢

if((moshi>0)||(moshin>0))   表达式中,moshi>0 ,moshin>0 ,

只要其中有一个成立,就执行jishu2=(jishu2+1)%20;

与之相对的是&&: if((moshi>0)&&(moshin>0))要全部成立,才会执行jishu2=(jishu2+1)%20;

网友B:
jishu2,计数20词为20x50ms=1000ms 即1秒
以10为分界,半秒显示“X”,半秒显示“0”,闪烁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if((moshi>0)||(moshin>0))jishu2=(jishu2+1)%20;   这段是什么意思  作用是啥呢

当处在 时间设置模式,或者闹钟设置模式的情况下

jishu2  每50ms 计数值+1,然后对20取余数(计数范围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