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请各位大神看一下这个485通讯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9-01-03):
为什么发送数据“1”,led1不会亮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16 receiveData;
u16 a;
sbit RS485DIR=P1^0;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ES=1;
        EA=1;
        TR1=1;
        RS485DIR=0;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eceiveData=SBUF;
        a=receiveData;
        RI = 0;
        delay(100);

}

void main()
{

        UsartInit();

  if(a==1)
   {led1=1;led2=0;}
  if(a==0)
        {led1=0;led2=1;}

}

网友A:
main函数没有while循环,加个while循环检查a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函数没有while循环,加个while循环检查a试试

加个while(1);吗

网友B:
主函数判断部分加个while循环,或者直接在中断函数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