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2K144_Uart串口源程序

楼主(2019-01-03):
S32K144 自身NorFlash读写,在NXP官方编译器S32 Design Studio for ARM Version 2018.R1(需要打补丁跟新到 RTM2.0版SDK)直接编译。该串口代码与官方库不冲突,可继续使用官方提供的便利工具,IO和Uart模块的可视化配置,并且实现Uart方便的中断接受,不丢失。从FIFO中直接提取数据,改善官方SDK库效读取率低,操作不方便等问题。

/* ###################################################################
**     Filename    : main.c
**     Processor   : S32K14x
**     Abstract    :
**         Main module.
**         This module contains user's application code.
**     Settings    :
**     Contents    :
**         No public methods
**
** ###################################################################*/

/* MODULE main */

/* Including necessary module. Cpu.h contains other modules needed for compiling.*/
#include "Cpu.h"

/* User includes (#include below this line is not maintained by Processor Expert) */

#include "common.h"

/*!
  \brief The main function for the project.
  \details The startup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is the following:
*/

int main(void)
{
  /* Write your local variable definition here */

  /*** Processor Expert internal initialization. DON'T REMOVE THIS CODE!!! ***/
  #ifdef PEX_RTOS_INIT
    PEX_RTOS_INIT();                   /* Initialization of the selected RTOS. Macro is defined by the RTOS component. */
  #endif
  /*** End of Processor Expert internal initialization.                    ***/

        BoardInit();

        UART_Text();

        while(1){

                OSIF_TimeDelay(1000);
        };

        return 0;
}
/* END main */

网友A(2019-03-15):
您好,请问为什么我用你的程序while循环里面单独处理串口读写的没问题,但是我加了can那些模块进去,在while循环里面也一起处理can数据,然后串口就一直读不到数据了,我定时发数据过去,但是打印出来读到的数据一直为0

网友B(2019-09-03):
我的S32K串口一直不稳定,好难,还没有头绪

网友C(2020-06-01):
static void rxCallback(void *driverState, uart_event_t event, void *userData)
{
    /* Unused parameters */
    (void)driverState;
    (void)userData;

        switch(event)
        {
                case UART_EVENT_RX_FULL:
                        if(uart_rx_handle.uart_rx_tail<UART_RX_SIZE-1)
                        {
                                uart_rx_handle.uart_rx_tail++;
                                LPUART_DRV_SetRxBuffer(INST_LPUART1, &uart_rx_handle.uart_rxbuff[(uart_rx_handle.uart_rx_tail)%UART_RX_SIZE], 1U);
                        }
                        else
                        {
                                uart_rx_handle.uart_rx_tail = 0;
                        }
                        rx_full_cnt++;
                        break;
                case UART_EVENT_ERROR:
                        error_cnt++;
                        break;
                case UART_EVENT_END_TRANSFER:
                        end_cnt++;
                        break;
                default:

                        break;
        }

        /* Update the buffer index and the rx buffer */
        LPUART_DRV_ReceiveData(INST_LPUART1, &uart_rx_handle.uart_rxbuff[uart_rx_handle.uart_rx_tail%UART_RX_SIZE], 1U);
}

这中断回调函数中这样接收,为何发快了会产生错误?

网友C:
需要下载一个程序看看,谢谢

网友D(2020-07-23):
这个FIFO跟硬件说的没关系吧。S32K说有4个字的FIFO模式怎么做?

网友E(2020-10-13):
感谢分享 使用的是LPUART还是SDK的接口呢?

网友F(2021-02-18):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现在用的最新版本的S32DS,为什么我在外面写的一个Delay函数往主函数里面调不进去尼,我直接把双层for作为延时就可以用封装成一个函数直接往主函数里面调程序就卡在双层for那里就不走了。这是什么鬼,是官方的BUg还是一个其他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