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89S52和AT89C51单片机的区别?能直接代换吗?

楼主(2019-01-03):
大三学渣在做单片机课设,想在Proteus仿真时把AT89S52的芯片换成C51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按理来说两种芯片对应的程序应该都是一样的,两者的引脚也都一样,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换芯片然后在连线的时候和S52的一样照着原来引脚连就可以?就用S52运行C51的程序仿真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明天就答辩了,各位大佬救救孩子。

网友A:
好像可以的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1,STC89C51在AT89C51的基础上加入了AD数模转换,集成程度更高;AT89C51是老式的255位单片机

2、STC89C51是宏晶公司生产;AT89C51是Atmel公司生产。

3、STC89C51可以在线编程,即有ISP功能;而AT89C51必须通过编程器编程。

4、STC89C51具有6T模式,速度更快;AT89C51是12T模式,速度较慢。

5、STC89C51集成了512或1280字节的RAM ,而AT89C51没有。

6、STC89C51有三个16位定时器;AT89C51只有两个(AT89C52是三个)。

7、STC89C51的工作电压是5.5V~3.3V;AT89C51的工作电压是5.25V~4.75V。

8、STC89C51用户的程序空间从4K到64K不等,可以选择;而AT89C51用户的程序空间是4K。

网友C:
AT89S52 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CMOS8位微控制器,具有8K 在系统可编程Flash存储器。使用Atmel 公司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器技术制造,与工业80C51 产品指令和引脚完全兼容。

网友D:
只要内部的寄存器定义一样都可以,你可以简单地试个小程序不就知道了

网友E:
可以实现

网友F:
完全可以,52就比51大4K,

网友F:
AT表示公司;8代表8051内核;9代表芯片含有FLASH.... 5不知道该说啥(好像没啥含义),1代表内部程序储存空间4K,2是8K;S52,S是带有ISP,,,

网友G:
可以,我们做课程设计的时候换过,一样的。

网友F:
完全可以,52比51只多了4k程序储存空间,S表示芯片带有ISP,其他的都差不多,

网友H:
完全可以替换,我用过

网友I:
可以实现的兄弟

网友J:
52是51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增强产品,事实上52内核现在是实际应用的主流。
主要差别在
1、内部ROM增加了4K,总计8K,相应的如果外扩程序存储器,则从2000H开始从外部取指。
2、增加了128字节的内部RAM,地址从80H到FFH。使用时这128字节地址因为与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重叠,所以只能采用间接寻址的方式读写。
3、增加了定时器2,而且该定时器也可用作波特率发生器,具备16位自动重装载和捕获能力。
4、相应的增加了定时器2中断。
5、增加了有关定时器2的特殊功能寄存器T2MOD、T2CON、RCAP2L、RCAP2H、TH2、TL2等,还有诸如T2、ET2等控制位 其它方面均与51一致。  相对而言定时器2增加了不少内容,还是需要系统的看一下。

网友K:
可以 51和52是一样的

网友L:
完全可以,at89s51比c51系列多了一些功能,比如spi

网友M:
为何不看手册呢?关键是学生时间紧,或许根本没有时间通读两种IC的手册。
这样吧,最低要求:比较一下两者的特殊寄存器。会有收获的。

网友N:
AT89S52只是比AT89C51多了4KB的程序存储空间和可编程的flash,无所谓的。

网友O:
可以的 我们做二课这样个都在用

网友P:
这个当然可以了

网友Q:
基本没有问题的,可以先试试

网友R:
两个容量有一点点区别,一般课设的程序不会太大,应该没问题,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S:
两个单片机没有太大的区别,端口数量不一样罢了 可以替换

网友S:
AT89S52只是比AT89C51多了4KB的程序存储空间和可编程的flash,无所谓的

网友T:
51单片机的内存没有52的大,但是基本上差别不是很大,如果你的程序用到的没错不超过4KB的话应该就可以替换

网友U:
52是51的增强型,S52比C51,定时器多一个T2(这个东东强悍的很),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在掉电、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 S52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达到33MHz,C51大概只有24MHz。 现在市面上,C51都差不多淘汰了,价格两者接近(可能一样),要买的话,摊主一般会推荐你买S52。

网友V:
S52好点,可以isp在线编程

网友W:
没有差别,只是存储空间大小的差别

网友X:
完全可以,只是大了4K

网友Y:
可以换,代码基本上不用修改。

网友Z:
完全可以

网友AA:
51和52其实差不多

网友AB:
c52按照c51来用,不会有问题!
两个相差不大,ROM、RAM存储空间多点和定时器多一个

网友AC:
可以的,但要注意AT89S52有3个定时器和二个串口,若用到定时器2,串口2的程序就不能用C51代换了。

网友AD:
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AE:
可以的,52的性能更高,51的程序可以移植

网友AF:
可以的,代码都不用改

网友AG:
可以的,S51更强而已

网友AH:
可以,52是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