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F8591实现数字电压表的仿真+代码

楼主(2019-01-03):
制作数字电压表(2学时)

一、实验目的:

1. 了解I2C串行总线工作原理及通信协议

2. 了解ADC0804、DAC0832、PCF8591与AT89S51的接口设计

3. 掌握ADC0804、DAC0832、PCF8591的编程方法

4. 能够熟练运用数模转换模块

二、实验要求:

1. 数字电压表:在AT89C52系统中采用PCF8591芯片,测量0-5V范围内的直流电压,并在2位数码管上显示电压值。

三、实验设备:(PROTEUS元件表)

四、实验报告:

1.描述实验过程(重要步骤用屏幕截图表示)。

2.给出在PROTEUS中设计的单片机系统电路图

3.画出程序流程图

4.给出在KEIL中编写的源程序。

5.描述在proteus中仿真运行程序的实验现象

五、实验总结

/**********************BST-M51实验开发板例程************************
*  平台:BST-M51 + Keil U4 + STC89C52
*  名称:AD串口读取实验
*  公司:深圳市亚博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  日期:2015-6
*  晶振:11.0592MHZ
******************************************************************/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AddWr 0x90    //PCF8591 地址

//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AD_CHANNEL=0;
unsigned char  D[32];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0xC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共阳极数码管0~9显示的数值表
unsigned int data dis[3]={0x00,0x00,0x00};  //用以计算存储输出电压的3元素数组

sbit scl=P2^0;       //I2C  时钟
sbit sda=P2^1;       //I2C  数据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sbit C1=P2^6;//数码管位选
sbit C2=P2^7;//数码管位选
sbit Dp=P2^5;//小数点

unsigned char date;

/*******************************************************************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scl=1;
  _nop_();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_();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_();
  _nop_();
}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2C_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i)&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_();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_();
      _nop_();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_nop_();
    _nop_();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_();
    _nop_();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I2C_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nsigned char   I2C_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0,i;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i=0;i<8;i++)
      {
        _nop_();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_();
        _nop_();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_();
        _nop_();
        _nop_();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_();
        _nop_();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_();
        _nop_();
      }
  scl=0;
  _nop_();
  _nop_();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Ack_I2c(bit a);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1;                                                          /*0为发出应答,1为非应答信号 */
  _nop_();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scl=0;                     /*清时钟线,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_();
  _nop_();
}

/************************************************************
* 函数名        : Pcf8591_DaConversion
* 函数功能      : PCF8591的输出端输出模拟量
* 输入          : addr(器件地址),channel(转换通道),value(转换的数值)
* 输出                       : 无
******************* *****************************************/
bit Pcf8591_DaConversion(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channel,  unsigned char Va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I2C_SendByte(addr);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I2C_SendByte(0x40|channel);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I2C_SendByte(Val);            //发送DAC的数值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 函数名        : Pcf8591_SendByte
* 函数功能                            : 写入一个控制命令
* 输入          : addr(器件地址),channel(转换通道)
* 输出                       : 无
************************************************************/
bit PCF8591_Send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channe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I2C_SendByte(addr);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I2C_SendByte(0x40|channel);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 函数名                     : PCF8591_Rcv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转换值
* 输入          :
* 输出          : dat
************************************************************/
unsigned char PCF8591_RcvByte(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Start_I2c();          //启动总线
   I2C_SendByte(addr+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dat=I2C_RcvByte();          //读取数据0

   Ack_I2c(1);           //发送非应答信号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dat);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com(void)
{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T1的中断
TMOD=0x20;   //定时器T1,在方式2中断产生波特率
PCON=0x00;   //SMOD=0
SCON=0x50;   // 方式1 由定时器控制
TH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T1运行控制位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
把读取值转换成一个一个的字符,给串口显示
------------------------------------------------*/
void To_ascii(unsigned char num)
{
              SBUF=num/100+'0';
              delay(200);
              SBUF=num/10%10+'0';
              delay(200);
              SBUF=num%10+'0';
              delay(200);
}
/*------------------------------------------------
                    主函数
------------------------------------------------*/
main()
{

              init_com();
              while(1)
              {
              /********以下AD-DA处理*************/
              PCF8591_SendByte(AddWr,0);              //启动转换
              D[0]=PCF8591_RcvByte(AddWr);  //读转换完的数字信号,ADC0 模数转换1      光敏电阻
              /********以下将AD的值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dis[1]=D[0]/51;   //每刻度值为5/256V,所以电压值为输出的8位数字值*5/256V,计算输出电压的整数值
              dis[2]=D[0]%51;   //dis[2]位中间暂存数据位
              dis[2]=dis[2]*10;
              dis[0]=dis[2]/51;    //计算输出电压的小数值

              C1=0;                //关闭第二位数码管
              C2=1;                //打开第一位数码管
                 Dp=1;                //打开小数点
              P1=table[dis[0]];    //显示整数部分及小数点
              delay(10);           //延时一定时间

     C2=0;                //关闭第一位数码管
              C1=1;                //打开第二位数码管
              Dp=0;                //关闭小数点
              P1=table[dis[1]];     //显示小数部分

              /*delay(200);
              To_ascii(D[0]);
              SBUF='\n';
              delay(200);
              if(RI)
              {
                            date=SBUF;    //单片机接受
                            SBUF=date;    //单片机发送
                            RI=0;
              }*/
   }
}

网友A(2020-01-03):
程序还不错,借鉴的一部分

网友B(2020-05-04):
这个图可以有清楚的吗

网友C(2020-06-17):
正在学,感谢分享

网友D(2020-09-13):
正在學習pcf8591;很棒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