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505U彩屏的单片机驱动程序与pdf资料手册,一个千辛万苦找到的驱动,你值得收藏

楼主(2019-01-03):
R61505U彩屏驱动,相信很多DIY爱好者手里都有的小屏幕,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样的驱动并不好找。第一次发帖,如有不妥,请版主指出,谢谢。

如何区分垂直和水平显示

如果要修改水平或者垂直显示的,需要修改驱动芯片的寄存器。
该寄存器,在数据手册的第46页。Entry Mode(R03h),修改IB3 IB4 IB5,这三个位。具体想怎么显示的,请看数据手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在程序的,R61505.c文件里,修改这个数值:
前面的0x0003,是寄存器;后面的0x0008是写进去的数据
TFT_WriteCmd(0x0003);TFT_WriteData(0x0008);

内含以下源程序:
垂直刷屏\
垂直显示图片\
垂直显示文字\
水平刷屏\
水平文字\
水平显示图片\

R61505U彩屏驱动数据手册

R61505U彩屏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61505v.h"

/****************************************************************************
*函数名:TFT_WriteCmd
*输  入:cmd
*输  出:
*功  能:写命令。
****************************************************************************/

void TFT_WriteCmd(uint cmd)
{
        uchar cmdH, cmdL;

        cmdH = cmd >> 8;
        cmdL = cmd & 0x00FF;  //先进行数据换算,转为8位宽

        TFT_WR = 1;                           //初始化WR
        TFT_CS = 0;                          //打开片选
        TFT_RS = 0;                          //选择命令
        TFT_RD = 1;           //选择写

        TFT_DATAPORTH = cmdH; //放置命令数据
        TFT_DATAPORTL = cmdL;

        TFT_WR = 0;                          //写入时序
        TFT_WR = 1;

        TFT_CS = 1;                          //关闭片选
}

/****************************************************************************
*函数名:TFT_WriteData
*输  入:dat
*输  出:
*功  能:写数据。
****************************************************************************/

void TFT_WriteData(uint dat)
{
        uchar datH, datL;
        datH = dat >> 8;
        datL = dat & 0x00FF;  //先进行数据换算,转为8位宽

        TFT_WR = 1;                           //初始化WR
        TFT_CS = 0;                          //打开片选
        TFT_RS = 1;                          //选择发送数据
        TFT_RD = 1;           //选择写

        TFT_DATAPORTH = datH; //放置命令数据
        TFT_DATAPORTL = datL;

        TFT_WR = 0;                          //写入时序
        TFT_WR = 1;

        TFT_CS = 1;                          //关闭片选
}

/****************************************************************************
*函数名:TFT_WriteCmdData
*输  入:cmd, dat
*输  出:
*功  能:写命令, 写数据。
****************************************************************************/

void TFT_WriteCmdData(uint cmd, uint dat)
{
        TFT_WriteCmd(cmd);
        TFT_WriteData(dat);
}

/****************************************************************************
*函数名:TFT_Init
*输  入:
*输  出:
*功  能:初始化TFT。
****************************************************************************/

void TFT_Init(void)
{
        uint i;

        TFT_RST = 1;
        for(i=500; i>0; i--);
        TFT_RST = 0;
        for(i=500; i>0; i--);
        TFT_RST = 1;
        for(i=5000; i>0; i--);

        TFT_CS = 0;

         //R61505U

TFT_WriteCmd(0x0000);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00);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00);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00);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10);TFT_WriteData(0x0600);
for(i=500; i>0; i--);
TFT_WriteCmd(0x0007);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12);TFT_WriteData(0x011A);
TFT_WriteCmd(0x00A4);TFT_WriteData(0x0001);
TFT_WriteCmd(0x0008);TFT_WriteData(0x020E);
TFT_WriteCmd(0x000A);TFT_WriteData(0x0008);
TFT_WriteCmd(0x000D);TFT_WriteData(0x0008);

//gamma
    TFT_WriteCmd(0x0030); TFT_WriteData(0x0707);
    TFT_WriteCmd(0x0031); TFT_WriteData(0x0007);
    TFT_WriteCmd(0x0032); TFT_WriteData(0x0101);
    TFT_WriteCmd(0x0033); TFT_WriteData(0x0700);
    TFT_WriteCmd(0x0034); TFT_WriteData(0x0202);
    TFT_WriteCmd(0x0035); TFT_WriteData(0x0105);
    TFT_WriteCmd(0x0036); TFT_WriteData(0x1f1f);
    TFT_WriteCmd(0x0037); TFT_WriteData(0x0707);
    TFT_WriteCmd(0x0038); 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39); 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3A); TFT_WriteData(0x0707);
    TFT_WriteCmd(0x003B); 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3C); TFT_WriteData(0x0105);
    TFT_WriteCmd(0x003D); TFT_WriteData(0x0000);

for(i=500; i>0; i--);
TFT_WriteCmd(0x0011);TFT_WriteData(0x0007);
TFT_WriteCmd(0x0060);TFT_WriteData(0x2700);
TFT_WriteCmd(0x0090);TFT_WriteData(0x0010);
TFT_WriteCmd(0x0017);TFT_WriteData(0x0001);
TFT_WriteCmd(0x0019);TFT_WriteData(0x0000);
for(i=500; i>0; i--);
TFT_WriteCmd(0x0010);TFT_WriteData(0x16B0);
TFT_WriteCmd(0x0012);TFT_WriteData(0x011A);
TFT_WriteCmd(0x0013);TFT_WriteData(0x1D00);//1700
TFT_WriteCmd(0x002A);TFT_WriteData(0x0008);
TFT_WriteCmd(0x0029);TFT_WriteData(0x0015);//000A
for(i=500; i>0; i--);
TFT_WriteCmd(0x0012);TFT_WriteData(0x013A);
TFT_WriteCmd(0x0050);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51);TFT_WriteData(0x00EF);
TFT_WriteCmd(0x0052);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53);TFT_WriteData(0x013F);
TFT_WriteCmd(0x0061);TFT_WriteData(0x0001);
TFT_WriteCmd(0x006A);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80);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81);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82);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83);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84);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85);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92);TFT_WriteData(0x0300);
TFT_WriteCmd(0x0093);TFT_WriteData(0x0005);
TFT_WriteCmd(0x0095);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97);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98);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01);TFT_WriteData(0x0100);//0100
TFT_WriteCmd(0x0002);TFT_WriteData(0x0700);
TFT_WriteCmd(0x0003);TFT_WriteData(0x0008);//1030
TFT_WriteCmd(0x0004);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09);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0C);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0F);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07);TFT_WriteData(0x0001);
TFT_WriteCmd(0x0007);TFT_WriteData(0x0021);
for(i=500; i>0; i--);
TFT_WriteCmd(0x0010);TFT_WriteData(0x16B0);
TFT_WriteCmd(0x0011);TFT_WriteData(0x0007);
TFT_WriteCmd(0x0007);TFT_WriteData(0x0061);
for(i=500; i>0; i--);
TFT_WriteCmd(0x0007);TFT_WriteData(0x0173);
for(i=500; i>0; i--);
TFT_WriteCmd(0x0020);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21);TFT_WriteData(0x0000);
TFT_WriteCmd(0x0022);

}

/****************************************************************************
*函数名:TFT_SetWindow
*输  入:xStart, yStart, xEnd, yEnd
*输  出:
*功  能:设置要操作的窗口。
****************************************************************************/

void TFT_SetWindow(uint xStart, uint yStart, uint xEnd, uint yEnd)
{
        uint x;
        x = (yEnd << 8)+yStart;

        TFT_WriteCmdData(0x0044, x);          //水平线起始
        TFT_WriteCmdData(0x0045, xStart); //垂直线起始
        TFT_WriteCmdData(0x0046, xEnd);          //水平线结束
……………………

楼主:
有需要的赶快收藏吧,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A:
极积参加,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A:
好帖子 希望大家看了之后都有自己的提高

网友B(2019-03-20):
普中科技带的TFT彩屏驱动的百度网盘的下载链接都已经失效了

网友C(2020-12-14):
真好,确实很难找。

网友D(2021-02-23):
把头文件也发出来看看就好了

网友E(2022-04-25):
找了好久终于看到了这篇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