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PIC16F887温度控制器

楼主(2019-01-03):
基本功能:
1) 系统执行初始化程序后,显示屏实时显示温度值。
2) 采用热敏电阻测量温度,温度测量值范围为:-10℃ 至 +50℃,分辨率不低于 0.1℃。
3) 用键盘可随意设置 2 个报警温度点(如:30℃, 50℃等)。按动“SET”键设置报警温度点,按动“↑,↓”选择第 N 个报警温度点,按动“OK” 键确定,再次按动“↑,↓”设置报警温度值,按动“OK”键则当前报 警温度点设置结束并返回到下一个报警温度点设置,连续按动“OK”键 两次设置结束。用键盘设置时不能影响测试过程。
4) 控制 2 个继电器或发光二极管指示对应的 2 个报警值,按下任意键确认 报警,停止报警。

    扩展功能:     采用计算机通过 RS232 串行通讯方式显示温度测试值。

网友A:
我帮你搞定吧!
我做过很多类似的东西!
STM32 、PIC、51我都用的很熟练。
具体微信:826220679. 注明PIC温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