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手机拍照的果冻效应?

楼主:
行驶汽车的失真

网友A(2019-01-03):
这个是硬件问题吧,卷帘快门感光元件拍摄高速移动物体,没办法了,不拍高速物体就行吧

网友B:
图像是按行扫描行成的,对于快速移动的物体,由于它个延时,图像就逐行迟后一个距离。
软件虽然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很麻烦。需要做图像分析处理,这是一个很难做的课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像是按行扫描行成的,对于快速移动的物体,由于它个延时,图像就逐行迟后一个距离。
软件虽然能解决这个 ...

一般手机都有这个问题。手机厂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吗?

网友D: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E:
图像是按行扫描行成的,对于快速移动的物体,由于它个延时,图像就逐行迟后一个距离。

网友F:
硬件问题,扫描速度过慢,方法一般有两个:提高快门速度,或者软件修正。可以搜索全局快门了解下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