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外部中断的使用

楼主(2019-01-03):
STM32F030外部中断的使用前言:
         今天把之前的一个坑填上,在STM32F030C8配置NRF24L01”一文中,最后一句“另外一篇详细讲外部中断的配置”,挖了个坑,有小伙伴QQ联系我怎么找不到另一篇。自己才想起来。好了,紧接那篇文章补上本篇。为了加快各位研发人员的开发进度,避免浪费大量的时间在硬件平台上,写出个人代码调试的经验。个人水平有限,如有错误,还请指正mr.li.ming@qq.com

提示:使用的内部RC时钟,最大速度48MHz

第一步:初始化端口

头文件中的相关定义
头文件中的相关定义
/** @addtogroup BOARD_LOW_LEVEL_INTRRUPT
  * @{
  */
#define RF_IRQ_CLK                      RCC_AHBPeriph_GPIOB //IRQ主机数据输入
#define RF_IRQ_PORT                     GPIOB
#define RF_IRQ_PIN                      (GPIO_Pin_0)

#define RF_EXTI_LINE                    EXTI_Line0
#define RF_EXTI_IRQn                    EXTI0_1_IRQn
#define RF_EXTI_PIN_SOURCE              EXTI_PinSource0
#define RF_EXTI_PORT_SOURCE             EXTI_PortSourceGPIOB
/**
  * @}
  */

/*******************************************************************************
  * @brief  初始化端口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Author:Liming**/
void NRF24L01_EXTI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F_IRQ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RF_IRQ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IRQ中断输入脚

        GPIO_SetBits(RF_IRQ_PORT,RF_IRQ_PIN);

    EXTI_ClearITPendingBit(RF_EXTI_LINE);
    SYSCFG_EXTILineConfig(RF_EXTI_PORT_SOURCE,RF_EXTI_PIN_SOURC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RF_EXTI_LIN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F_EXTI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第二步:修改中断入口函数

/*******************************************************************************
  * @brief        中断入口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Author:Liming**/
void EXTI0_1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RF_EXTI_LINE)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RF_EXTI_LINE);// Clear the EXTI line pending bit
        EXTI0_Process();
    }
}

第三步:中断处理函数

//24L01发送接收数据宽度定义
#define TX_ADR_WIDTH    3   //3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RX_ADR_WIDTH    3   //3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typedef enum
{
    NRF_STATUS_IDLE = 0X30,
    NRF_STATUS_RX = 0X41,       // A
    NRF_STATUS_RXOK = 0X42,     // B
    NRF_STATUS_TXMODE = 0X60,   // a
    NRF_STATUS_TX = 0X61,       // b
    NRF_STATUS_TXOK = 0X62,     // c
    NRF_STATUS_TXERROR = 0X63   // d
}NRF_Status_Typedef;

NRF_Status_Typedef NRF_STATUS = NRF_STATUS_IDLE;    // 初始状态

unsigned char NRF_RxBuff[RX_PLOAD_WIDTH];

/*******************************************************************************
  * @brief         中断处理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Author:Liming**/
void EXTI0_Process(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
    status = NRF24L01_Read_Reg(STATUS);
    RF_CE_LOW;
    NRF24L01_Write_Reg(SPI_WRITE_REG+STATUS,status);
    RF_CE_HIGH;
switch(status&0x70)//判断是哪个中断
{
        case 0x40:
            RF_CE_LOW;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NRF_RxBuf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00);//清除RX FIFO寄存器
            runtime = NRF_RxBuff[25]<<8|NRF_RxBuff[26];
            DispValAlignCenter(6,runtime);
            NRF_STATUS = NRF_STATUS_RXOK;
            RF_CE_HIGH;
            break;
        case 0x30:
        case 0x20:  NRF_STATUS = NRF_STATUS_TXOK;break;
        case 0x10:  NRF_STATUS = NRF_STATUS_TXERROR;break;
        default:break;
    }
}

希望对各位看官有所帮助,并能触类旁通,其它的引脚中断也能熟练使用。或许当时也是因为中断的配置一旦用了之后就觉得很简单了吧,今天补上,希望对您的工作学习有所帮助。

附上PDF文档:

网友A(2019-04-25):
顶起来,看看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