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3060 AliOS Tings MIXCHIP KIT硬件测试

楼主:
资料里面提供了yinerda_mixchip_kit.zip代码,里面用于在alios-Things环境中测试开发板硬件LED和按键的功能

6.1、添加工程

工作解压到aliso-Things工程目录里appexample

6.2、编译工程

工程选择yinerda_mixchip_kit,开发板选择mk3060,然后编译。

6.3、下载测试

把UART跳线帽跳到调试串口,下载方法参考环境搭建下载helloworld的方法。当下载完成后,把WIFI转接板上的BOOT开关拨到BOOT方向,按下复位按键程序正常运行。当按下USER KEY 的时候3个LED会点亮,松手的时候3个LED会熄灭。打印日志如下

6.4、程序分析

6.4.1、编译选项

yinerda_mixchip_kit.mk 文件是编译信息,包括了需要编译的文件等信息。$(NAME)_SOURCES := yinerda_mixchip_kit.c key.c led.c 表示了需要编译的文件,其他的选型不用管。

6.4.2、主函数

application_start函数可以理解为应用程序的入口(当底系统初始完成后,会第一个调用这个函数),里面有一个100ms 的延时处理函数,会循环调用app_delayed_action函数来检查按键是否被按下,然后控制LED灯

6.4.3、led和按键文件

在控制led的时候,就是控制LED对应的GPIO的高低电平,根据原理图可以知道,LED的GPIO为低电平,LED被点亮,GPIO为高电平,LED熄灭。根据原理图可以找到LED1是MICO_GPIO_16,LED2对应MICO_GPIO_17,LED3对应MICO_GPIO_15。gpio_dev_t gled1;gpio_dev_t gled2;gpio_dev_t gled3; 是GPIO初始会的结构体。.port需要填写alios-things的的内部管脚索引,这个索引根据不同的硬件对应不同的实际GPIO。

按键的对应关系和LED一样

网友A(2019-03-25):
请问下,yinerda_mixchip_kit.zip在哪下载

网友A:
请问yinerda_mixchip_kit.zip在哪获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