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12864+DS3231的万年历制作,带农历,大字体(单片机源码+实物)

楼主(2019-01-03):
最近逛论坛,看到有做OLED 屏幕显示的万年历,但都没有把农历加进去;我这个把农历加上了,时分秒大字体显示;温度是读的DS3231的温度显示出来的;OLED12864和DS3231时钟芯片都是IIC通信的,共用时钟线和数据线,接线简单;4个按键(设置,+,-,退出),校时的时候,按设置键,相应的位会闪烁,再按+-调整,设置键按到第8次就退出设置,设置的位较多,中途按退出键也可以退出设置。单片机:用12T,或1T的都可以,我用的STC12C5A60S2,1T刷新快些;DS3231是买的模块;OLED是0.96寸黄蓝双色的,实物比照片好看,就是太小了,
附件里有完整的源代码。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部分源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odetab.h"
#include "nongli.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IO口模拟I2C通信

// ------------------------------------------------------------
sbit SCL=P3^6; //串行时钟
sbit SDA=P3^7; //串行数据

sbit KEY1=  P3^0;                  //调整
sbit KEY2=  P3^1;                  //++
sbit KEY3=  P3^2;                  //--
sbit KEY4=  P3^3;                  //退出

uchar  a1,a2,a3,a4;                      //按键消抖用
uchar  disflag=0; //时间调整相关

#define        Brightness        0xcf //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
**         DS3231常数定义
********************************************************************************************************/
#define DS3231_WriteAddress 0xD0    //器件写地址
#define DS3231_ReadAddress  0xD1    //器件读地址
#define DS3231_SECOND       0x00    //秒
#define DS3231_MINUTE       0x01    //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define DS3231_WEEK         0x03    //星期
#define DS3231_DAY          0x04    //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H 0x11    //温度寄存器高字节(8位)        整数部分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L 0x12    //温度寄存器低字节(低2位) 小数部分

#define NACK    1
#define ACK     0

uchar shan_count; //:号闪烁计时变量
uchar shan_js;    //校时闪烁计时变量
bit flag;                //校时闪烁标志
char hour,minute,second,year,month,day,date,week;
uint TH3231;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OLED驱动程序用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0;y>0;y--);
}        */
void        Delay5US()           //@12.000MHz           延时5us
{
   _nop_(); _nop_();        _nop_();_nop_(); //1T单片机用4个nop,12T用1个nop
}

/**************************/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0,16位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A = 1;
}

/**********************************************
//IIC Start
**********************************************/
void IIC_Start()
{
   SCL = 1;
   SDA = 1;
   SDA = 0;
   SCL = 0;
}

/**********************************************
//IIC Stop
**********************************************/
void IIC_Stop()
{
   SCL = 0;
   SDA = 0;
   SCL = 1;
   SDA = 1;
}

/********************************************************************************************************
**         3231
********************************************************************************************************/

uchar        BCD2HEX(uchar val)
{
        return        ((val>>4)*10)+(val&0x0f);
}

uchar        HEX2BCD(uchar val)
{
        return        (((val%100)/10)<<4)|(val%10);
}

void SendByte(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5US();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SCL=1;
    Delay5US();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Delay5US();
}

uchar RcvByte()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5US();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5US();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Delay5US();
   }
   SCL=0;
   return(retc);
}

void Ack_I2C(bit a)
{
        SDA        =        a;
    SCL=1;
    Delay5US();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us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5US();
}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
{
    IIC_Start();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addr);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write_data);
    if (ack == 0)
        return 0;

    IIC_Stop();
    Delay5US();
    Delay5US();
    return 1;
}

uchar read_current()
{
    uchar read_data;
    IIC_Start();
    SendByte(DS3231_ReadAddress);
    if(ack==0)
        return(0);
    read_data = RcvByte();
    Ack_I2C(1);
    IIC_Stop();
    return read_data;
}

uchar read_random(uchar random_addr)
{
    uchar Tmp;
        IIC_Start();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ack==0)
        return(0);
    SendByte(random_addr);
    if(ack==0)
        return(0);
        Tmp=read_current();
        if(random_addr==DS3231_HOUR)
                Tmp&=0x3f;

    return(BCD2HEX(Tmp));//都转10进制输出
}

/***********************/
uchar read_random1(uchar random_addr)  //这个是读温度函数
{
    uchar Tmp;
        write_byte(0x0e,0x20);//0x0e寄存器的CONV位置1开启温度转换,要这句,温度实时刷新,这句不要,温度要64s才刷新1次
        IIC_Start();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ack==0)
        return(0);
    SendByte(random_addr);
    if(ack==0)
        return(0);
        Tmp=read_current();
        return Tmp;
}

void ModifyTime(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temp=0;
           if(address>6 && address <0) return;
    temp=HEX2BCD(num);
        write_byte(address,temp);
}

OLED 万年历

网友A:
贊一个!正是我准备做的!

网友B:
请问利用STC单片机,将滑动变阻器的分压输入AD转换接口,实现4通道的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在12864上显示。芯片是STC15F2K60S2.怎么做?感谢!

网友C:
oled这样一直显示不会烧屏吗

网友D:
这个漂亮  有空也玩玩   多谢分享

网友E:
比较完整的资料,很不错。

网友F:
很有帮助,!!!

网友G:
OLED+DS3231+农历转换的常规程序,顶!

网友H:
楼主可以帮忙改一份用90c58单片机的吗,万分感谢。

网友I:
做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J(2019-02-15):
请问楼主,农历如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农历如何计算

资料里面有农历转换的程序,你下载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料,请问可否加入GPS或WIFI主动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料,请问可否加入GPS或WIFI主动校时?

DS3231内部带温补晶振,精度已经很高了,没必要加GPS校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料,请问可否加入GPS或WIFI主动校时?

DS3231供电用3.3V,精度很高的,测试了2个月,与手机时间对比1秒不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DS3231内部带温补晶振,精度已经很高了,没必要加GPS校时了

没错,我DIY一个数字钟,15年到现在没有调过时间,所以后面设计都用它了,主要是省心。

网友L:
再加一个闹钟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M(2019-03-20):
灰常不错,赞一个

网友N:
求电路原理图在哪里???

网友O:
电路图在哪里?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路图

手上没有12c5a60s2.用15f2k60s2芯片测试了一下,显示不正常,要更改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上没有12c5a60s2.用15f2k60s2芯片测试了一下,显示不正常,要更改那里。

改接口定义就可以了,sbit SCL=P?^?; //串行时钟
sbit SDA=P?^?; //串行数据
把?号改为你硬件连接的端口

网友P:
下载来看了,那个农历算法有点看不懂,想要更详细的注释

网友Q:
急。。调试没反应,就是按键没反应,还有时钟也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Q:
急。。调试没反应,就是按键没反应,还有时钟也没有反应。

看下你接线有没有错,只要线接对了,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R:
这个还要外接晶振的,太旧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看下你接线有没有错,只要线接对了,不会有问题的

它一直保持这个图片,就是不会开始运行

网友S:
楼主 这个用纽扣电池供电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它一直保持这个图片,就是不会开始运行

时钟模块的sck,sda和oled的sck,sda是接在一起的,看图片,时钟模块的数据是读出来了的,具体原因靠你自己查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 这个用纽扣电池供电可以吗?

你选用3.3V供电的单片机应该可以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S:
引用 楼主:
你选用3.3V供电的单片机应该可以的,你可以试一下

好的 有时间的话 试一试

网友T:
很好,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U(2019-05-24):
LZ,这下载的资料打开乱码啊。有没有别的了??

网友V(2019-08-21):
#在这里快速回复#很不错的作品,如能附加上原理图就更完美!

网友W:
这个小设计不错,顶一个。

网友V: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DIY了一个,感觉挺漂亮的,只是个人觉得0.96寸的屏小了一点。

网友X:
谢谢分享拿来学习一下

网友Y:
感谢楼主,能加我为站内好友吗?想跟你交流这个方案。

网友Z:
之前我一直不大清楚如何实现阳历到阴历的转换的,看了你的代码,我豁然开朗,谢谢

网友AA:
非常不错,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楼主(2019-09-27):
引用 网友V: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DIY了一个,感觉挺漂亮的,只是个人觉得0.96寸的屏小了一点。

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小

网友AB:
OLED 和 DS3231共用SDA和SC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B:
OLED 和 DS3231共用SDA和SCL吗?

是的,第1页有原理图

网友AC(2019-11-03):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AD: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AE(2019-12-06):
太牛了,设计很好。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oled这样一直显示不会烧屏吗

只要不超过耐压一般不会那么容易烧

网友AF:
为啥时间不走啊

网友AG:
有谁告诉我void Set(unsigned char sel, unsigned char selby)是干嘛的吗

网友AH:
你好楼主,请问芯片可以用stc89c52吗,还有就是这个开发板是哪家的

网友AI(2020-02-19):
引用 网友V: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DIY了一个,感觉挺漂亮的,只是个人觉得0.96寸的屏小了一点。

换成OLED 屏幕大屏的,就是有点贵啊

网友AJ:
下来玩玩,好久没搞了

网友AK:
做得不错!我还是喜欢大屏的

网友AL:
非常好用。

网友AM:
正需要OLED源码部分,买了个128×32的屏,给的教程都是小字体的,大字体搞不定。下载来参考一下,感谢!

网友AN:
资料不错,赞一个

网友AO:
发现你做了好几个版本的电子时钟,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AP:
绿屏12864也有i2c接口,嫌屏幕小可以用大号12864(当然清晰度不高)

网友AQ:
感谢楼主 移植很方便

网友AR(2020-03-28):
正好遇到温度读取温差5度差别的问题,下载您的程序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I:
有闹铃就更好了

网友AS:
有原理图吗?

网友AT:
感谢楼主的无私贡献,非常感谢

网友AU(2020-06-23):
感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DS3231

网友AV:
找里很多12864的资料都不能显示   这个试试

网友AV:
这ds3231接线怎么接?

网友AW(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AX(2020-12-24):
我也做了这个,用的0.91寸的OLED,想加入测海拔气压,用MPL3115A2模块,时钟程序完成了,海拔程序还没完成

网友AY:
为什么我下到的是旧版LED显示的报时万年历程序?!

网友AZ:
温度需要单独的模块吗?还是时钟模块带温度测试功能?

网友BA:
OLED屏引脚少确实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Z:
温度需要单独的模块吗?还是时钟模块带温度测试功能?

温度是时钟模块自带的

网友BB:
压缩包里面的文件,解压后,keil加载C文件编译不通过。HEX文件下载到89C52里面,按键会变的异常迟钝,不知道是程序方面的原因还是单片机内存不够的原因,秒有时候会显示跳秒,比如从11秒直接跳到13秒,12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B:
压缩包里面的文件,解压后,keil加载C文件编译不通过。HEX文件下载到89C52里面,按键会变的异常迟钝,不知 ...

89C52S是12T单片机,延时要调整一下才行的,程序里面都有注释的

网友BC:
想给它加个ds18b20,这样温度准些,不知要怎么改,哪位高人能指点下呢

网友BD:
lcd面版編排不錯,0.96吋的確有點小。多謝分享!

网友BE:
踏破铁鞋无觅处

网友BE:
在网上买点配件,按照楼主给的程序做一个

网友BF(2021-01-27):
显示是对的,但是屏幕一直在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G:
学习下,先收藏,以后再跟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F:
显示是对的,但是屏幕一直在闪是怎么回事呢

你用的是1T的还是12T的单片机

网友BH:
这个设计实在是太棒了

网友BI:
必须给楼主的慷慨分享点赞

网友BJ(2021-03-21):
感谢分享,希望可以出一个ds18b20的

网友BK:
thank you so much, buddy.

网友BL:
好东西,自己也来做一个

网友BM(2021-04-26):
STC12C5A60S2
麻烦问一下,oled12864  各端口定义在源文件没看到啊。楼主能否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M:
STC12C5A60S2
麻烦问一下,oled12864  各端口定义在源文件没看到啊。楼主能否指点下

你看下本帖的28楼,有原理图的

网友BN:
谢谢分享,先收藏了,暂时没有这个时钟芯

网友BO:
这个万年历很不错,要是弄成大屏的好看许多,0。96的屏太小了。

网友BP(2021-07-29):
引用 网友Q:
它一直保持这个图片,就是不会开始运行

很显然你的 ds3231没与单片机通讯

网友BQ(2021-10-12):
按楼主资料已制作成功,什么都正常

网友BR(2021-12-04):
SDA和SCL复用了,开发板的排针是单排的

网友BS:
农历的部分,在那里,

网友BS:
OLED 万年历 (显示正负温度版).rar 已下载完毕,内容完美,程序已运行,很好,谢谢!

网友BT:
有开源还是不错的,谢谢了

网友BT: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BU(2022-02-15):
成功了,89c52调整过延时函数后下载程序的时候改成双倍速度按键还是反应很慢…

网友BV:
不错的例程,pic能移植一份吗?

网友BW(2022-11-26):
我用STC8G1K的单片机运行就点不亮OLED,单片机的频率和程序频率都调整为6.000MHZ了,还是不能运行。。。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W:
我用STC8G1K的单片机运行就点不亮OLED,单片机的频率和程序频率都调整为6.000MHZ了,还是不能运行。。。求 ...

STC8G1K单片机要设置端口的模式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W:
我用STC8G1K的单片机运行就点不亮OLED,单片机的频率和程序频率都调整为6.000MHZ了,还是不能运行。。。求 ...

仔细看下STC8G的规格书

网友BX:
这个号,刚好可以练练手

网友BY:
感谢分享,仿制已经成功,稍微做了点修改,加入了生肖显示,把星期的数据也自动换算了,但是这两块屏幕都是新的,为什么在边上会有1个竖条的断续亮点呢?开机的时候有时候多有时候少,搞不懂,难道两块屏幕都是次品吗,便宜是便宜的,1个8块1个17块,有懂得高手请指点指点

网友BZ:
我参考这个界面用ESP-12F模块联网,用ARDUINO拼凑了一个程序,但是农历迟了一天,不明白是怎么计算的不好查错,特意百度了一下,找到下面的介绍,特意贴出来大家一起学习。

公历是全世界通用的历法以地球绕太阳的一周为一年一年365 天分为12 个月1 3 5 7 8 10 12 月为
31 天2 月为28 天其余月份为30 天事实上地球绕太阳一周共365 天5 小时48 分46 秒比公历一年多出5 小时48
分46 秒为使年误差不累积公历年用闰年法来消除年误差 由于每年多出5 小时48 分46 秒每4 年累计多出23
小时15 分4 秒接近1 天天文学家就规定每4 年有一个闰年把2 月由28 天改为29 天凡是公历年代能被4 整除
的那一年就是闰年但是这样一来每4 年又少了44 分56 秒为了更准确地计时天文学家又规定凡能被100 整除
的年份只有能被400 整除才是闰年即每400 年要减掉3 个闰年经过这样处理后实际上每400 年的误差只有2 小时
53 分20 秒已相当准确了
农历与公历不同农历把月亮绕地球一周作为一月因为月亮绕地球一周不是一整天所以农历把月分为大月和小
月大月30 天小月29 天通过设置大小月使农历日始终与月亮与地球的位置相对应为了使农历的年份与公历年
相对应农历通过设置闰月的办法使它的平均年长度与公历年相等农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并与农业生产联
系密切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十分熟悉并喜爱农历
公历与农历是我国目前并存的两种历法各有其固有的规律农历与月球的运行相对应其影响因素多它的大小
月和闰月与天体运行有关计算十分复杂且每年都不一致因此要用单片机实现公历与农历的转换用查表法是最方
便实用的办法
51 系列单片机因其在功能上能满足大部份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应用场合的要求且价格低廉开发工具普及程度高
是目前应用最多的单片机之一本文介绍一种用51 单片机实现从1901 年到2099 年2199 年公历日到农历日及星期
的转换方法并向读者提供完整的51C程序
二 基本原理
实现公历与农历的转换一般采用查表法按日查表是速度最快的方法但51 单片机寻址能力有限不可能采用
按日查表的方法除按日查外我们可以通过按月查表和按年查表的方法再通过适当的计算来确定公历日所对应的
农历日期本文采用的是按年查表法最大限度地减少表格所占的程序空间
对于农历月来说大月为30 天小月为29 天这是固定不变的这样我们就可用1 个BIT 位来表示大小月信
息农历一年如有闰月为13 个月否则是12 个月所以一年需要用13 个BIT 闰月在农历年中所在的月份并不固定
大部分闰月分布在农历2 8 月但也有少量年份在9 月以后所以要表示闰月的信息至少要4BIT 在这里我们用4BIT
的值来表示闰月的月份值为0 表示本年没有闰月有了以上信息还不足以判断公历日对应的农历日因为还需要一
个参照日我们选用农历正月初一所对应的公历日期作参照日公历日最大为31 日需要5BIT 来表示而春节所在的
月份不是1 月就是2 月用1BIT 就够了考虑到表达方便我们用2BIT 来表示春节月2BIT 的值直接表示月份这
样一年的农历信息只用3 个字节就全部包括了
计算公历日对应的农历日期的方法先计算出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然后查表取得当年的春节日期计算出春
节离元旦的天数二者相减即可算出公历日离春节的天数以后只要根据大小月和闰月信息减一月天数调整一月农
历月份即可推算出公历日所对应的农历日期如公历日不到春节日期农历年要比公历年小一年农历大小月取前一
年的信息农历月从12 月向前推算
公历日是非常有规律的所以公历日所对应的星期天可以通过计算直接得到理论上公元0 年1 月1 日为星期日
只要求得公历日离公元0 年1 月1 日的日子数除7 后的余数就是星期天为了简化计算采用月校正法根据公历的
年月日可直接计算出星期天其算法是日期年份所过闰年数月校正数之和除7 的余数就是星期天但如果是在
闰年又不到3 月份上述之和要减一天再除7 其1 12 月的校正数据为6 2 2 5 0 3 5 1 4 6 2 4 在
本程序中采用1 个字节表示年份闰年数也只计算1900 年以后的闰年数所以实际校正数据也和上述数据不同

公历年对应的农历数据,每年三字节,
格式第一字节BIT7-4 位表示闰月月份,值为0 为无闰月,BIT3-0 对应农历第1-4 月的大小
第二字节BIT7-0 对应农历第5-12 月大小,第三字节BIT7 表示农历第13 个月大小
月份对应的位为1 表示本农历月大(30 天),为0 表示小(29 天)
第三字节BIT6-5 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BIT4-0 表示春节的公历日期

网友BZ:
经过对比多个程序(几乎都是抄来抄去的),发现有个程序在公历转农历上有标注输入输出参数都是BCD码(这个程序之前也是不对),而另外一个程序起始有BCD到hex的处理,但是因为定位数据表地址的语句放置在这之后,所以运行起来也是不对,把该行往前移,就好了,输出也不需要BCD码的转换。

网友BY(2023-01-02):
调整了一下偏移量,两个屏幕都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CA:
感谢分享。准备用大点的屏幕做一个。单片机用不带AD的就可以了。

网友CB: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CA:
我仿制了一个 KS0108 12864+DS3231的万年历制作,单片机用STC89C52,12864是KS0108的,感觉很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I(2023-07-14):
都别用OLED屏,一年就衰减了 亮度也暗了 我的就是 还是LCD屏耐用 屏幕也大

网友CC:
做了一个,没有你的好看,看看你的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CD(2023-09-08):
我这提示缺少51.h文件,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E:
请问群主 3231模块哪家店买的,怕买到假的,精度不行

网友CF:
仿真不显示,好像I2C驱动不行,换驱动才能显示和计时

网友CG(2024-01-09):
不错,有空自己照着做一个

网友CH(2024-03-08):
代码非常详细,直接编译通过,感谢分享。

网友CI:
转换成STC8G1K单片机用不知可行不,下载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CJ:
打算用51改一下,谢谢楼主无私提供

网友CK(2024-06-03):
源码学习下,感谢楼主

网友CL(2024-07-23):
非常不错,可惜是51程序,要是Arduino程序就漂亮了,不过还是要感谢作者无私的分享。

网友CM(2025-02-19):
这个小设计很实用啊,楼主厉害!!

网友CN(2025-11-21):
有时间,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CO(2026-04-09):
感谢分享,先收藏了,有空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