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系列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系统,怎么在已有的程序和仿真中加入时钟和复位电路?

楼主(2019-01-03):
在附件中的已有程序和仿真中,加入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程序和仿真都需要的,谢谢大佬们。

网友A:
将原有的程序,画成一个粗框图。再将你的需求插入到框图中。接下来,你就会了。
估计你做不到第一步。

网友B:
按你的要求加入时钟和复位电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原有的程序,画成一个粗框图。再将你的需求插入到框图中。接下来,你就会了。
估计你做不到第一步。

对,确实做不到第一步。。。

网友C(2019-05-07):
能否分享一下,单片机太没基础了,毕设抽到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