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C4型100微安表头的内阻是多少?

楼主:
       为什么我这个表头内阻500欧姆,100微安满度电流成了300微安了?是不是动圈有短路的可能?高灵敏表头一般储存都用短路线短路两极,如果动圈有局部短路则会增强表针阻尼,我这个表加不加短路线阻尼情况无大差别,这是判断动圈已经局部短路的有利证据,但是我用一44C8型(同类型号)50毫安表头(内阻1.5Ω)实验阻尼情况加不加短路线阻尼情况也无大差别呢?困惑了。最好有一44C4同样表头比较!(网上有一测量44C4表头内阻的实验报告,可惜读不了。有人说是“出厂时表盘就按错了”!300微安的表盘错按成100微安的表盘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还有人说磁钢“退磁”了?退磁会有这么厉害吗?而且恰好是100微安变成300微安?

网友A(2019-01-05):
不可能是表盘安装错了。你这个表的内阻就有问题。电流表的内阻不可能有500欧这么高的。估计还是表头电路接触不好,表头不准有很多时候也可能是表头内机械机构出问题。

网友B:
工业产品,错一个就是错一批。可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是表盘安装错了。你这个表的内阻就有问题。电流表的内阻不可能有500欧这么高的。估计还是表头电路接 ...

高灵敏的直流微安表头内阻就是很高呀?100微安左右的内阻一般是1000欧姆以上的吧?我这个很奇怪:满度正好300微安,内阻500欧姆(灵敏度和内阻基本相符),装错表盘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如是,只能是厂家出厂前就装错了!?封条完好无损!)动圈局部短路的可能性也很小,还有什么可能呢?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能找到一块同样的表!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业产品,错一个就是错一批。可能吗?

没错,不可能是仅此一个!但不能完全排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