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MC33886的单片机控制程序与资料

楼主:
分享一下。

MC33886使用说明

电机驱动原理图:

MC33886A和B是33886全桥驱动芯片,(如图所示)可驱动两个直流电机。P4接口
IN1、IN2(A) IN3、IN4(B) 为信号的输入端,接单片机的PWM端口。P2 接口OUT1
OUT2。P3接口OUT3、OUT4位输出信号,接口接直流电机。P1接口为电源输入。D1-D8

位1N4007二极管,主要起电源短路保护作用,V1-V5为5V稳压管,防止过大的电压冲击
烧坏芯片;R7为限流电阻, 减轻在运行过程中,过大电流冲击,将单片机烧坏!

注明:板子上引出的5V插针,使用时不用接5V电源;目的是:输入信号端不接单片机进
行测试时,可以将5V电源和信号控制端(任意一组)进行短接,对应的输出端口会
有高电平输出!(IN控制端没有给信号,P2,3口输出是低电平)。

单片机MC9S12XS128测试程序如下: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derivative.h"      /* derivative-specific definitions */
/************************************************/
/*锁相环倍频*/
/************************************************/
void pll_xs(void)
{
    SYNR=0x44;
    REFDV=0x81;//总线频率40M
        while(!CRGFLG_LOCK);
    while(CLKSEL_PLLSEL!=1)
        CLKSEL_PLLSEL=1;
}
/***********************************************/
/*PWM初始化!*/
/************************************************/
void PWM_int(void)
{
        PWMPOL|=0xaa;//PWM Polarity开始输出高电平,1、3、5、7 positive.
        PWMCLK|=0xaa;//Clock Select, Sn,B:7632.A:0145
        PWMPRCLK=0x22;//CLOCKA和CLOCKB是4分频是10M
        PWMCTL=0xf0;
        PWMSCLA=5;//1M
        PWMSCLB=5;//1M
        PWMCAE=0x00;
        PWMDTY01=900;
        PWMPER01=1000;
        PWME=0xaa; //PWM Enable,1、3、5、7 enable.
}
/************************************************/
void main(void) {
  pll_xs();//倍频
  DDRB=0xff;
  PORTB|=0xff;
   PORTB&=0xfe;//PB0和PB1用来控制电机转向的
        EnableInterrupts;
        PWM_int();
  for(;;) {
           _FEED_COP(); /* feeds the dog */
          } /* loop forever */
  /*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never leave ma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