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 8个干电池驱动四个电机51单片机pwm调速50%以下不行

楼主(2019-01-03):
电源是用的8个干电池1.5v串联   pwm是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0  调的1000hz频率   控制ena enb.    每两个电机接一边 驱动四个   但是pwm小于50% 就驱动不了  嗡嗡声  50也有一点  是因为4个电机电流不够的原因吗

网友A:
电池是有内阻。实际的电池 = 理想电源 + 电阻
你想一下,在你的电机电路中串联了一个电阻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有内阻。实际的电池 = 理想电源 + 电阻
你想一下,在你的电机电路中串联了一个电阻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

可是电池串联了 总电流不会变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电池串联了 总电流不会变的吧

我明白了就是4个电机分了电流  12v的298n驱动电流不够了    那用升压模块升压给298可以吗???  和电池没什么关系?

网友B:
应该是电流问题,串联电流还是那样你还是并连几个锂电池吧

网友C:
PWM的频率高了,可调低些,一般125Hz可以了。

网友D:
电池的电压不过吧,内阻没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