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的pwm控制呼吸灯的原理求解

楼主(2019-01-03):
看了半晚上坛里程序。。我愣是一个没看懂。。。不晓得这些个程序咋实现呼吸?总觉的这灯也就不停闪烁而已吧。。。求解原理。。。谢谢大神们

网友A:
1、单个LED灯如何才能点亮?如何才能变亮度?
2、PWM是什么?它要达成什么目的?它的目的与命题有何关系?
3、什么是“呼吸”?你打算如何达成?
以上依序弄清楚,命题就解决了!有一个不懂,都对命题不利。

网友B:
这个问题看文字是很不好懂的,看视频容易一些。视频没法上传,给你一个分享吧,只有七天时间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aU_j6W3U6az3pt5I1_Fig
提取码:u1l0

网友C:
人眼睛反应不过来,占空比就是亮度大小。你试验一下,修改占空比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D:
通过调整占空比实现亮度变化的不同,是由不亮到微亮再到明亮,接着从明亮到微亮再到不亮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和呼吸类似

网友E:
因为你的信号频率很高,你说的没错,灯确实会一直闪,但是频率过高超过人眼所能识别的频率,我们就会以为这个灯一直在亮,那么为什么占空比能够控制亮度呢,你了解一下占空比的定义——“占空比是指在一个脉冲循环内,通电时间相对于总时间所占的比例”(百度),那么一个脉冲循环里高电平时间越长,我们能观察到的小灯亮度也就越高

网友F:
闪得快了,人眼就看不出是闪了。。。。。。。。像胶片电影的原理。

网友G:
就是一个调节占空比的过程,频率固定并足够快

楼主:
如果不用定时,不用pwm。在单位时间内控制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存在时间。是不是也可以让它渐亮或渐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单个LED灯如何才能点亮?如何才能变亮度?
2、PWM是什么?它要达成什么目的?它的目的与命题有何关系? ...

单个点亮赋值为0或1就行,改变亮度,只要改变其单位时间内高低电平比值。pwm.调整高低电平比值。不知理解可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看文字是很不好懂的,看视频容易一些。视频没法上传,给你一个分享吧,只有七天时间哦
链接:http ...

谢谢大神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的信号频率很高,你说的没错,灯确实会一直闪,但是频率过高超过人眼所能识别的频率,我们就会以为这 ...

受教了。。谢谢你

网友H:
通过修改占空比,人眼察觉不出来一闪一闪就行了

网友I:
周期10ms内,人的眼睛是看不见闪烁的,

网友J:
PWM波不同占空比,来控制给LED灯的电流大小,从而改变其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的信号频率很高,你说的没错,灯确实会一直闪,但是频率过高超过人眼所能识别的频率,我们就会以为这 ...

不明白的是调整了pca计数初值。也就只是调整了计数的时间而已。输出还不是逻辑1或者0高低电平,咋调的电压高低?难道定时短点。。电压输出就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看文字是很不好懂的,看视频容易一些。视频没法上传,给你一个分享吧,只有七天时间哦
链接:http ...

输了无数次提取码。。都不对。。。遗憾

网友K:
重启一下猫吧,我这里一次就对了

网友L:
其实就是:在高低电平切换时间不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内(眼睛无法分辨的时间下),就会造成亮度的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的信号频率很高,你说的没错,灯确实会一直闪,但是频率过高超过人眼所能识别的频率,我们就会以为这 ...

请问定时器起了什么作用?产生脉冲?

网友M:
你得弄成周期内亮灭的样子,你那闪得快的原因估计就是这个

网友N(2020-04-22):
占空比不能控制输出电压的不同,只能控制灯的亮灭,由于灯的亮灭足够快,加上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在占空比不同的情况下,我们感到灯的亮度是在不断地变化

网友O:
呼吸LED灯意味着你可以控制它们最终平滑地变暗或最终平滑地变色。 最好的控制算法是在代码中使用PWM(脉冲宽度调制)。

网友P:
PWM调整的开和关的时间,它调节的不是电压而是平均电流,平均电流越大LED越亮,平均电流越小LED越暗。

网友Q:
控制呼吸灯,感觉就是输出的pwm值有个从小到大,从大到小的变化就可以吧。

网友R:
首先先点亮一个led灯闪烁,然后用定时器延时,修改占空比就可以达到呼吸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