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购买开发板

楼主(2019-01-04):
各位大佬,新人想上手51单片机,有没有推荐的开发板?另购买开发板需要注意什么吗?请大佬们指教一二。

网友A:
买个STC15的,某宝就有

网友B:
不用开发板,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网友C:
一开始买个51单片机的就行了,后期有兴趣可以往嵌入式发展学习

网友D:
买一单片机。。自己焊接最小系统。。然后需要啥再焊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买个51单片机的就行了,后期有兴趣可以往嵌入式发展学习

我就是想后期往嵌入式发展,学好51后,看学习TI的DSP芯片会不会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STC15的,某宝就有

多谢,已经买好了

网友E:
劝你如果想学硬件方面就自己焊一块最小系统,另外的需要用到的外扩模块可以自己买了焊上去,如果你想学软件方面的就直接买一块板,推荐普中系列的hc6800,51+arm都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