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数码管显示温度值,并且将温度值通过单片机串口发送到电脑上怎么完善

楼主(2019-01-04):
#include<reg51.h>
#include"temp.h"

//--定义使用的IO--//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DigDisplay();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
}

/*******************************************************************************
* 函 数 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    入         : v
* 输    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layData[1] = DIG_CODE[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 DIG_CODE[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DIG_CODE[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4] = DIG_CODE[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 DIG_CODE[temp % 10];
     DigDisplay();                       //扫描显示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5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网友A:
你要先打开串口中断,然后写一个串口服务函数,然后把获得的温度数据以串口的形式发送,就是然数据等于SBUF,发送给串口,然后电挠这里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好波特率就可以收到数据了

网友B:
首先你肯定要解决单片机串口是否能够通信  然后再解决传输数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