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VR编译的单片机C语言程序,指针疑似跑飞了

楼主(2019-01-04):
硬件:ATmega32
编译器:IAR …… for ATmel AVR V6.21.3
程序的过程是这样的。
1、开机,系统初始化。
2、eeprom数据自检,如果检验通过,则加载入Ram。如果检验出错,则执行数据复位程序。
3、主循环。
以下是部分程序:
开机初始化,略……
eeprom内数据格式
__eeprom int  egi8v[4][3]=
{
  1,1,1,
  2,2,2,
  3,3,3,
  4,4,4,
};

eeprom数据自检函数
//Ram变量区
int r_egi8v[4];//eeprom缓存区
int rgi8v_EpmError;//自检程序运行状态
//eeprom变量区
__eeprom int  egi8v[4][3];
//自检程序调用
……
rgi8v_EpmError=0; //状态初始化为“0”
CheckRam();
……

void CheckRam()
{
  //临时变量区
  int iCheckNum;//记录对比结果
  int iError;        //记录错误状态
  int iTemp;    //循环变量

  iError=m_NoError;//初始化无错误
  for (iTemp=0;iTemp<4;iTemp++)
  {
    iCheckNum=0;
    if(egi8v[iTemp][0]==egi8v[iTemp][1])
    {
      iCheckNum=0x01;
    }
    if(egi8v[iTemp][0]==egi8v[iTemp][2])
    {
      iCheckNum|=0x02;
    }
    if(egi8v[iTemp][1]==egi8v[iTemp][2])
    {
      iCheckNum|=0x04;
    }
    Delayms(10);  //(1)(1)(1)(1)(1)(1)(1)
    switch (iCheckNum)
    {
    case 1:
      egi8v[iTemp][2]=egi8v[iTemp][0];
      break;
    case 2:
      egi8v[iTemp][1]=egi8v[iTemp][0];
      break;
    case 4:
      egi8v[iTemp][0]=egi8v[iTemp][1];
      break;
    case 7:
      break;
    default:
      iError=m_EpmErrorS;//当三个eeprom数据完全不同时,报错。
      break;
    }
    r_egi8v[iTemp]=egi8v[iTemp][0];
  }
  Delayms(400);  //(2)(2)(2)(2)(2)(2)(2)
  if (iError!=m_NoError)
  {
      //自检错误,数据复位
    SubMenuBack();
  }
  else
  {
    //程序正常,继续执行
  }
}

下面是SubMenuBack()函数
void SubMenuBack()
{
  switch(rgi8v_EpmError)
  {
  case 0:  //第一次进入,显示复位提示
    ClrDisBuffer();//清屏
    DisString(0,“数据错误”);//第0行显示
    DisString(1,“复位”);//第1行显示
    DisString(2,“确定吗?”);//第2行显示
    DisBuffer2LCD(0,0);
    DisBuffer2LCD(1,0);
    DisBuffer2LCD(2,0);
    DisBuffer2LCD(3,0);
    break;
  case 1:  //第二次进入,执行复位
    DisString(2,“复位中……”);//显示“复位中……”
    DisBuffer2LCD(2,0);
    for (iTemp=0;iTemp<4;iTemp++)
    {
      SaveI8U(iTemp,cu8v[iTemp]);//cu8v[iTemp]是预置的初始化值
    }
    CheckRam();//再次检测
    break;
  default:  //第三次进入,复位无效,锁死程序
    rgi8v_EpmError=2;
    break;
  }
  rgi8v_EpmError++;//状态修改
}

当屏幕显示SubMenuBack界面时,按下显示屏上的一个按键会再次进入SubMenuBack()函数。即rgi8v_EpmError==1,执行复位,再次自检程序。
现在的程序可以正常执行,有意将eeprom数据写错,程序也可正常执行复位提示,复位动作。

但是,但是,见CheckRam();中的“(1)”和"(2)"部分,如果去掉,甚至只是减少延时时间,程序会出错。
错误现象是,在没有提示错误的情况下,程序直接跳进“程序正常,继续执行”。
经反复确认,错误的变量被赋值成了预置的值,不是[0]、[1]、[2]中任意一个值。也就是,“rgi8v_EpmError==1,执行复位”被执行了,但是没有“复位中……”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