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建议 本人小白想试试把单片机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上位机,上位机这块想学学vb或c++

楼主(2019-01-04):
新手想学学vb或c++搞搞上位机,选用什么编辑器或IDE比较好呢?有什么好的学习资源可以推荐呢?

网友A:
本人一直用的VC。简单的通讯,有线连接就用USB转串口模块;无线的我用ESP8266WiFi模块和笔记本通讯,有串口和SPI接口的,SPI的传数据会快一点。

网友B:
如果只想简单用一下,就vb、C#这样的程序。。。。。。。。。。。

网友C:
可以试试用processing,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想简单用一下,就vb、C#这样的程序。。。。。。。。。。。

那对于初学者,有什么好的资源或编译器推荐的呢?例如vb

网友D(2019-04-03):
有一些例子程序么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