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爆炸!以此为戒!

楼主(2019-01-04):
充电,忘记关机了!爆炸力还是挺大的!以此为戒!

网友A:
在电视里面也看到过 加热爆炸的锂电池 威力真的很大

网友B:
买的二手货吗?还是没有保护板,有点吓人。。。

网友C:
锂电池基本的三重保护:

充电专用IC,可以控制充电电流和充电截止电压,不常用的还有过热保护;

锂电池保护板,有过充过流过放等功能;

锂电池的泄压防爆阀;

网友D:
炸不死人的,主要靠内部磷酸气化比大气压强高,电池一起火肯定使用里面的磷酸滴穿外壳,高气压卸气,直到以大气压强一样为止.内部的原始气压跟空气的压强一样,就起火开始升压,如果内部压力太大直接涨破外壳,一般的电池外壳都很薄的,在还未涨破外壳的压强就爆炸,除非那人足够霉运缠身,刚好外壳射中眼睛,就跟买彩票一样.击中其它部位就是差伤而已.
如果人够倒霉就是一个一岁的小孩击中特定部位都可以致人死地.

一般电池起火,内部的磷酸加热就会烧穿外壳的,有口子内部压力就升不起来.如果一直持续加热,磷酸连厚铁皮都可以腐蚀穿洞.

网友E:
这货爆炸顶多像5毛钱炮仗那般响,跟铅酸蓄电池的威力没法比

网友F:
吓得我马上进被窝!!

网友G:
长知识了,喜欢自己动手做各种东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H:
我上次也遇到过,威力特大,把吊顶炸了个大洞,下次充电得注意了。

网友I:
上一条回复是错误的。我有一次用错充电器就差一点爆炸!

网友J:
用多少V的电压充电才造成的?

网友K(2019-07-14):
温度过高所致吗?

网友L:
估计是充放电电流太大引起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充电电压太高了,我公司里也有过一次锂电池烧起来的情况,不过那一次是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电池捅破了,搞的一整层楼都乌烟瘴气的

网友M:
这么搞的?过充?

网友N:
18650不是有气阀么???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这货爆炸顶多像5毛钱炮仗那般响,跟铅酸蓄电池的威力没法比

铅酸蓄电池的威力有多大,我就还有10个铅酸电池准备做太阳能电池的,看了你的回复,我有点担心了。

网友P(2019-09-14):
相比锂电池的着火燃烧,一个是吓人,一个是恐怖

网友Q:
锂电池大单体燃烧很恐怖,爆炸几率不高一般都鼓胀后泄压.

网友R: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过冲吗?

网友S:
为什么会爆炸,很想知道。

网友T:
危险啊,这东西年限久了,还是不要用了吧。

网友U:
这个什么原因爆炸的,我们这边做的产品也内置电池,小心为好。

网友V(2019-10-24):
锂电使用最好加上保护板

网友W:
只要不太作,一般不会有事

网友X:
动力磷酸铁锂电池是没有保护板的,引以为戒啊,威力不小啊

网友Y:
锂电池一定要加保护板才能安全使用。

网友Z:
好奇啥原因爆炸的??

网友AA:
忘记关电就爆了,是充电和电池都没过充保护造成的吧。

网友AB:
厉害,第一次见18650炸。

网友AC:
什么东西上用这种电池?

网友AD(2019-12-21):
兄弟,你这爆炸太及时了(指我现在看到),前几天还准备好了太阳能充电板准备直接加电池和电源做一个晚上的照明灯

网友AE:
这是拆机还是买的二手的?不是有泄压阀吗?

网友AF:
看楼主的照片看是电池不带保护的,这样绝对会出问题的

网友AG:
艾玛 还想做个拆个电池自己做个小型移动电源来着,作为新手我要对多留意。

网友AH(2020-02-26):
太可怕了,充电器充满不会停吗

网友AI:
看到这个标题后,给我很大的启发,千万要用好锂电池,注意充电要用保护板,放电切莫不要短路,注意安全。谢谢分享!

网友AJ:
还是得装保护板加充电板。充满自停。 不过充,和大电流充点。

网友AK:
千万要用好锂电池,注意充电要用保护板,放电切莫不要短路,注意安全!

网友AL:
前几天18650充电,出去一趟再回来满屋子电解质的味道,电池铁皮壳被烧了个洞往外冒着液体,赶紧断电丢了

网友AM(2020-04-12):
是不是充电电压过高啊

网友AN:
出现这情况一般是电池质量不好 电池木有保护板 充电电压高电流大

网友AO:
去年12V电源接反,一个小小的47uf电容爆了,都炸得我满脸纸花,很疼!

网友AO:
1.5V的长虹干电池把我墙上的石英钟炸的飞出去3米远,后来上网查才知道,石英钟不能用好电池

网友AP(2020-07-19):
吓了我一跳,还想着买锂电池呢。。。

网友AQ: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基本的三重保护:

充电专用IC,可以控制充电电流和充电截止电压,不常用的还有过热保护;

充电电流过在或过压充电通常4.1V充电,电流0.5~1A

网友AR:
这个现场炸的有点惨

网友AS:
这充分证明了锂电池保护板的重要性!举止很危险,请勿模仿!

网友AT:
没有造成火灾,没伤到人吧?

网友AU:
引用 网友O:
铅酸蓄电池的威力有多大,我就还有10个铅酸电池准备做太阳能电池的,看了你的回复,我有点担心了。

不用担心,相对来说铅酸电池比锂电池安全,电动车起火爆炸基本是锂电池的车子

网友AV:
好恐怖哦!看到这个贴子,想起我前几天见到一个玩具飞机,从上面拆下来两块电池,不知道是不是锂电池,件下面图片,在网上买了个保护板,用可调电源4.2V直流充电,充了一个上午,测试电池电压4.08V,锂电池的话应该是3.7V吧?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否正常?有没有爆炸的危险?为防万一,我充电的时候把电池放到一个密封的铝壳当中进行的。

用的4.2V直流充电

用的4.2V直流充电

这是保护板

这是保护板

电池

电池

网友AW:
是因为什么爆炸的 短路了 还是选牌子的东西吧 安全点 别贪小便宜

网友AX:
还算好没有燃烧,不然后果。。。。。。

网友AY(2020-08-29):
不是有泄压阀咩

网友AZ:
没想到电池爆炸的威力这么大?

网友BA:
确实很危险,充放电的时候要非常注意

网友BB:
Where is your baohuban?!

网友BC:
充电管理很重要,估计是过充了!

网友BD(2020-11-14):
发生这类问题大多是充电电源不正常,但也有电池本身存在质量问题。主要问题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充电电源的电压超出电池的最高限定值;二是电池保护板失灵或根本没有保护板。当充电电压超过安全值后,电池内极板发热或击穿发生了两极间的金属性短路。

网友BE:
太阳能倒车雷达,就是怕爆炸,不敢用18650。但用聚合物时间久了,高温下会鼓胀。都不知道什么电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T:
没有造成火灾,没伤到人吧?

一节电池能量不大,如果是几十节引起连锁反应就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W:
是因为什么爆炸的 短路了 还是选牌子的东西吧 安全点 别贪小便宜

忘了关机了,稳压电源调的电压过高了。过度充电

网友BF:
18650爆炸还是很吓人的,毕竟是金属外壳。软包的锂聚合物,磷酸铁锂我就不害怕,最多着火冒白烟。

网友BG:
锂离子电池在充电时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尽量使用品牌的18650电池或聚合物电池。

网友BH:
安全防護不能缺

网友BI:
但凡你能用个4056也不至于炸到翔都出来了

网友BJ(2020-12-17):
看来安全充电很重要啊!

网友BK:
温度过高?那用烙铁去焊18650电池2极因该没问题吧

网友BL:
每次看别人操作都要离的远远的,自己操作都随时做好闪人的准备。。。

网友BM:
锂电池一定要加保护板,切记切记

网友BN:
还是小心为上,这个威力不小的

网友BO:
第一次见这种情况,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P(2021-01-18):
之前的18650电池是没有安全阀,现在生产的18650电池内部都会带有安全阀,除非小厂商生产的或是偷工减料的厂商是没有!我感觉充电的过高了,要是4.2V的电压应该不会炸!

网友BQ:
你这充电不带控制吗?确实很危险

网友BR(2021-04-05):
有一次我买了个锂电池3.7V的,那时嫌保护板太大,就把他给拆了,结果有一次充电冲过头,电池都鼓起来了,还好发现及时,关掉了电源

网友BS:
没加保护板吧,加了保护板充电有过充保护,放电有过放保护,负载短路保护等

网友BT:
这个爆炸并不是最可怕的,怕的是引起火灾.还是要充放电保护板才可靠!

网友BU(2021-05-26):
18650锂电池,忌讳过冲过放,一定要加保护报,朋友做的调卫星的机器,因为正负极短路,机器都着火了,就是因为没有加保护板

网友BU:
引用 网友AO:
去年12V电源接反,一个小小的47uf电容爆了,都炸得我满脸纸花,很疼!

以前的一个同事,因为这个眼睛炸瞎了

网友BU:
引用 网友AV:
好恐怖哦!看到这个贴子,想起我前几天见到一个玩具飞机,从上面拆下来两块电池,不知道是不是锂电池,件下 ...

有保护板没有事,不过电池鼓包了,建议放弃,不然很危险

网友BV:
电解电容过压或极性接反,威力也是相当大的!!电路检查好以后才能上电,初次上电一定要小心

网友BW:
好吓人!我还真是害怕了!

网友BX:
怎么可能,充电器坏了 导致的吧?

网友BY:
是不是用的简易充电器?

网友BZ:
在学校炸过大电容,炸老师一脸的溶液

网友CA:
是因为过放吗?锂电池过放还是很危险的

网友CA:
引用 网友BZ:
在学校炸过大电容,炸老师一脸的溶液

电容爆炸跟锂电池爆炸的威力差距挺大的,锂电池还容易引起火灾。

网友CB:
充电电压千万不要设置过高

网友CC(2021-07-02):
加热爆炸的锂电池 威力真的很大

网友CD:
我之前也有充爆一次

网友CE:
我也炸过一次,挺响的

网友CF:
没有保护芯片吗

网友CG(2021-08-09):
不仅要小心充电,也要小心18650电极的绝缘。我这个电池正负极短路了,差点炸了。

网友CH:
电池爆炸还是很凶的险的,好在没有起火。

网友CI(2021-09-18):
引用 网友AC:
什么东西上用这种电池?

很多地方,比如有的充电宝,小风扇,但是18650基本上不会爆炸,除非是动力电池拆了保护板

网友CJ:
18650不是挺安全的吗

网友CK:
这太厉害了!!  注意安全啊 !!

网友CL:
锂电池的确很危险,一定要合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