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GPS定位lcd1602无法显示(只有第一排方块)

楼主:
用单片机和um220-iii-n模块做的GPS定位显示,可是显示屏上一直没东西

网友A(2019-01-04):
51hei搜索"1602 方块"即可找到 这是51黑论坛里面别人相似问题的解决过程:http://www.51hei.com/bbs/dpj-39388-1.html

网友B(2019-12-05):
巧了,我今天刚刚解决的这个问题。我是程序那边对RS和EN的位置定位错了,导致的无法写指令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