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 DIY的网络收音机 播放mp3(DM9000A+PCM1770源码+电路)带触摸屏

楼主(2019-01-04):
使用STM32F103ZE芯片,通过DM9000AEP把互联网上的网络音频流(支持shoutcast、http mp3流)抓取下来,先在板子上外扩的SRAM上缓存。然后在STM32F103ZE上通过mp3软件解码器解码变成PCM音频,通过DMA方式送到PCM1770进行回放;

它也可以流畅播放SD卡上的mp3、wav格式文件。(支持大于4G的SD卡);

通过3.2寸240*320的TFT触摸屏、五向按键、红外遥控器进行控制;

红外遥控器具备自学习功能;

系统信息显示;

LCD背光、音量可调,触摸灵敏度可随时校准;

编译说明:编译时报 关于‘;’的error时,请直接注释掉错误所在行即可

需要将resource文件夹放到tf卡根目录,方可正常工作

电路原理图如下:

/**********************************************************************************************************
*
*    模块名称 : da驱动模块
*    文件名称 : pcm1770.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通过iis接口驱动da芯片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codec.h"
#include <rtthread.h>

#define PCM_PD              // (1 <<  14)//PB14       PD口接到主ic reset脚
#define PCM_PD_SET_L        //GPIOB->ODR&=~(PCM_PD)     //GPIOB->ODR = (GPIOB->ODR & ~PCM_PD) | (x ? PCM_PD : 0);
#define PCM_PD_SET_H        //GPIOB->ODR|=(PCM_PD)

#define PCM_CS               (1 <<  3)//PC3
#define PCM_CS_SET_L         GPIOC->ODR&=~(PCM_CS)      //GPIOB->ODR = (GPIOB->ODR & ~PCM_CS) | (x ? PCM_CS : 0);
#define PCM_CS_SET_H         GPIOC->ODR|=(PCM_CS)

#define PCM_CLK              (1 <<  4)//PC4
#define PCM_CLK_SET_L        GPIOC->ODR&=~(PCM_CLK)    //     GPIOB->ODR = (GPIOB->ODR & ~PCM_CLK) | (x ? PCM_CLK : 0);
#define PCM_CLK_SET_H         GPIOC->ODR|=(PCM_CLK)

#define PCM_DAT               (1 <<  5)//PC5
#define PCM_DAT_SET_L         GPIOC->ODR&=~(PCM_DAT)    //GPIOB->ODR = (GPIOB->ODR & ~PCM_DAT) | (x ? PCM_DAT : 0);
#define PCM_DAT_SET_H          GPIOC->ODR|=(PCM_DAT)

vu8 s_Volume;//音量大小

/**
  * @brief  Delay
  * @param  Delay Num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u32 Num)
{
    vu32 Count = Num*2;//*4;

    while (--Count);
}

/**
  * @brief  PCM1770 Ini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PCM1770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使能控制信号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硬件复位一下
      PCM_PD_SET_L;
    Delay(500);//
    PCM_PD_SET_H;
     Delay(10);    //

       PCM_CS_SET_H ;
      PCM_CLK_SET_H;
      PCM_DAT_SET_H;
    Delay(6);    //

      PCM_WriteData(0x03, 0x84);     //256fs IIS格式  stm32的iis mclk规定为256fs ( 84= 16 right)
     PCM_WriteData(0x04, 0x00);     //
    //PCM1770_VolumeSet(50);
}
/**
  * @brief
  * @param  Reg Index, Data
  * @retval None
  */

void PCM_WriteData(const u8 Reg, const u8 Data)
{
    vu16 TrasferData, i;

    TrasferData = Data;
    TrasferData |= (Reg<<8)&0xff00;

    PCM_CS_SET_L;//select
    Delay(5);
    for (i = 0; i < 16; i++)
    {//传输时MSB first
        PCM_CLK_SET_L;

        if (TrasferData&(0x8000>>i))
        {
             PCM_DAT_SET_H;
        }
        else
        {
             PCM_DAT_SET_L;
        }
        Delay(5);//等数据稳定
        PCM_CLK_SET_H;    //上升沿写入
        Delay(5);//等待从机读数据
    }
    PCM_CLK_SET_H;
      PCM_DAT_SET_H;

    PCM_CS_SET_H;//relase
    Delay(5);
}

/**
  * @brief  Volume_Add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PCM1770_VolumeSet(vu8 vol)
{
        s_Volume = vol*63/100;
          PCM_WriteData(0x01, s_Volume);
          PCM_WriteData(0x02, s_Volume);

        //rt_kprintf("Volume = %d\n\r", s_Volume);
}

u8  GetPCM1770_Volume(void)
{
        return  s_Volume*100/63;
}

void PCM1770_Mute(void)
{
          PCM_WriteData(0x01, 0xc0);//
           PCM_WriteData(0x02, 0x00);//
}

/******************* (C) COPYRIGHT 2010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这成本好高

网友B(2019-11-08):
这个太牛了  支持

网友C(2020-11-30):
能连接互联网或者wifi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