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9264引脚定义,目前只知道1~8脚是数据,19和20是背光电源

楼主(2019-01-04):
坛里大神有没有这个19264液晶的引脚定义,目前只知道1~8脚是数据,19和20是背光电源。这个和网上的19264引脚不同

居然在万能的淘宝找到了相似的,等有时间照着他的引脚试试

网友A:
看看别人的程序吧。

//----------------------------------------------------------------------
/*TVI Electronics, LLC*/
// Module: TGL33B-19264 Series
// Lanuage: C51 Code
// Create: JAVEN
// Date: 2009-06-18
// Drive IC: KS0108/31108
// INTERFACE: 6800_8bit
// MCU: AT89C52
// VDD: 5V
//Б¬ПЯ±н:  CPU=89C52
//RS=P2.0     R/W=P2.1     E=P2.2     CSB=P2.3     CSA=P2.4    RES=P2.5
//SysClock=12MHz           DB0-DB7=P1.0-P1.7       /Reset=InBoard
//***************************************************************************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REG52.H>

sbit RS  =P2^0;
sbit RW  =P2^1;
sbit E   =P2^2;

sbit CSB =P2^3;
sbit CSA =P2^4;
sbit RES =P2^5;
sbit int0=P3^2;
bit  log =0;

unsigned char Page;
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code BMP0[];
unsigned char code BMP1[];
unsigned char code BMP2[];
unsigned char code font[];
unsigned char code Character[];

void BusyL(void);
void BusyM(void);
void BusyR(void);
void Locatexy(void);
void WriteCommandL( 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void WriteCommandM( 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void WriteCommandR( 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void );
void WriteData( unsigned char DataByte );
void LcmClear( void );
void LcmInit( void );
void LcmPutDots( unsigned char DotByte,unsigned char DotByte1 );
void LcmPutBMP( unsigned char *puts );
void LcmReverseBMP( void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void Display_Chinese();
void Display_16_16(unsigned char F[],unsigned char i);
void Display_8_8(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ode character[]=
        {0x3f,0x15,0x15,0x15,0x15,0x3f,0x00,0x00,                //ФВ
         0x00,0x00,0x48,0x54,0xfe,0x54,0x24,0x00,                //$
         0x00,0x00,0x3e,0x41,0x79,0x49,0x32,0x00};                 //G

/***************************/
/*Check Busy L                 */
/***************************/
void BusyL(void)
{unsigned char flag=0xff;
CSB= 0;
CSA= 0;
RS = 0;
RW = 1;
P1 = 0xFF;
while ((flag&0x80)==0x80)
{
E=1;
_nop_();
flag=P1;
E=0;
}
}
/***************************/
/*Check Busy M                 */
/***************************/
void BusyM(void)
{ unsigned char flag=0xff;
CSB= 0;
CSA= 1;
RS = 0;
RW = 1;

P1 = 0xFF;
while ((flag&0x80)==0x80)
{
E=1;
_nop_();
flag=P1;
E=0;
}
}

/***************************/
/*Check Busy R                 */
/***************************/
void BusyR(void)
{  unsigned char  flag=0xff;
CSB= 1;
CSA= 0;
RS = 0;
RW = 1;

P1 = 0xFF;
while ((flag&0x80)==0x80)
{
E=1;
_nop_();
flag=P1;
E=0;
}
}

/***************************/
/* Locate X Y                */
/***************************/
void Locatexy(void)
{
unsigned char x,y;
switch (Col&0xc0) /*  col.and.0xC0 */
{
  case 0: {BusyL();break;}
  case 0x40: {BusyM();break;}
  case 0x80: {BusyR();break;}
}
x = Col&0x3F|0x40; /* col.and.0x3f.or.Set X Address*/
y = Page&0x07|0xB8; /* row.and.0x07.or.set Page */

RS = 0;
RW = 0;
P1 = y;
E  = 1;
_nop_();
E  = 0;
_nop_();

RS = 0;
RW = 0;
P1 = x;
E  = 1;
_nop_();
E  = 0;
_nop_();

}
/***************************/
/*Write command 1-64               */
/***************************/
void WriteCommandL( 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
BusyL();
P1 = CommandByte;
RS = 0;
RW = 0;
E  = 1;
_nop_();
E  = 0;
_nop_();
}
/***************************/
/*Write command 65-128                */
/***************************/
void WriteCommandM( 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
BusyM();
P1 = CommandByte;
RS = 0;
RW = 0;
E  = 1;
_nop_();
E  = 0;
_nop_();
}
/***************************/
/*Write command 129-192             */
/***************************/
void WriteCommandR( 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
BusyR();
P1 = CommandByte;
RS = 0;
RW = 0;
E  = 1;
_nop_();
E  = 0;
_nop_();
}

/***************************/
/*Read data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void )
{
unsigned char DataByte;
Locatexy();
RS = 1;
RW = 1;
P1 = 0xFF;
  _nop_();

E  = 1;
_nop_();

DataByte = P1;
E  = 0;
_nop_();
CSB=1;
CSA=1;
return DataByte;
}

/***************************/
/*Write data             */
/***************************/
void WriteData( unsigned char DataByte )
{
Locatexy();
RS = 1;
RW = 0;
P1 = DataByte;
E  = 1;
_nop_();
E  = 0;
_nop_();
CSB=1;
CSA=1;
}

void LcmClear( void )
{
Page = 0;
Col  = 0;
for(Page=0;Page<8;Page++)
  for(Col=0;Col<192;Col++)
   WriteData(0);
}

void LcmInit( void )
{          RES=0;
        Delay(10);
    RES=1;

WriteCommandL(0x3f); //DISPALY ON
WriteCommandM(0x3f);
WriteCommandR(0x3f);

WriteCommandL(0xc0); //SET START ADDRESS
WriteCommandM(0xc0);
WriteCommandR(0xc0);

WriteCommandL(0x3f); //DISPLAY ON
WriteCommandM(0x3f);
WriteCommandR(0x3f);

}

void LcmPutDots( unsigned char DotByte,unsigned char DotByte1 )
{
Page = 0;
Col  = 0;
for(Page=0;Page<8;Page++)
{
  for(Col=0;Col<192;Col++)
  {
   WriteData( DotByte );
   Col++;
   WriteData( DotByte1 );
  }

}
}

void LcmPutBMP( unsigned char *puts )
{
unsigned int X=0;
Page = 0;
Col  = 0;
for(Page=0;Page<8;Page++)
{
  for(Col=0;Col<192;Col++)
  {
   WriteData( puts[X] );
   X++;
  }
}
}

void LcmReverseBMP( void )
{
unsigned char temp;
Page = 0;
Col  = 0;
for(Page=0;Page<8;Page++)
{
  for(Col=0;Col<192;Col++)
  {
   temp = ReadData();

   temp = ReadData();
   temp = ~temp;
   WriteData(temp);
  }
}
}

void Display_8_8(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k,num=0;
num=i*0x08;
for(k=0;k<0x08;k++)
{
  WriteData(C[num+k]);
  Col+=0x01;
}

}

void Display_16_16(unsigned char F[],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k=0;
unsigned int        num=0;
num=i*0x20;

for(k=0;k<0x10;k++)
{
  WriteData(F[num+k]);
  Col+=0x01;
}
  Col-=0x10;
  Page+=0x01;
  for(k=16;k<0x20;k++)
{
  WriteData(F[num+k]);
  Col+=0x01;
}
  Page-=0x01;
  Delay(80);
}

void Display_character()
{ unsigned char k,c, a=0;

Col  = 0;
for(c=0;c<8;c++)
{ Page = c;
        for(k=0;k<24;k++)
        { Display_8_8(character,0);
        }
Col  = 0;
}
  Delay(1500);

for(c=0;c<8;c++)
{ Page = c;
        for(k=0;k<24;k++)
        { Display_8_8(character,1);
        }
Col  = 0;
}
  Delay(1500);

for(c=0;c<8;c++)
{ Page = c;
        for(k=0;k<24;k++)
        { Display_8_8(character,2);
        }
Col  = 0;
}
  Delay(1500);

}

void Display_Chinese()
{unsigned char a=0;
Page = 0;
Col  = 0;
for(a=0;a<12;a++)
{
Display_16_16(font,a);
}
Page = 2;
Col  = 0;
for(a=12;a<24;a++)
{
Display_16_16(font,a);
}

Page = 4;
Col  = 0;
for(a=24;a<36;a++)
{
Display_16_16(font,a);
}

Page = 6;
Col  = 0;
for(a=36;a<48;a++)
{
Display_16_16(font,a);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us,usn;
while(MS!=0)
{
  usn = 2; //for 12M
  while(usn!=0)
  {
   us=0xf6;
   while (us!=0){us--;};
   usn--;
  }
  MS--;
}
while(log);
}

void Step(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int0==0)
        log=!log;
    while(!int0);
  return;

}

void Main( void )
{
Delay(20);
IE=0x81;
IP=0x01;
TCON=0x01;
int0=1;

LcmInit();
LcmClear();
while(1)
{
/*LcmPutDots(0x55,0xaa);
Delay(1000);
  LcmPutDots(0xaa,0x55);
  Delay(1000);

LcmPutDots(0x55,0x55);
Delay(1000);
  LcmPutDots(0xaa,0xaa);
  Delay(1000);

  LcmPutDots(0xff,0x00);
  Delay(2000);
  LcmPutDots(0x00,0xff);
  Delay(1000);
*/
  LcmPutBMP(BMP0);
  Delay(1500);
LcmReverseBMP();
  Delay(1500);
  LcmPutBMP(BMP1);
  Delay(1500);
  LcmReverseBMP();
  Delay(1500);
  LcmPutBMP(BMP2);
  Delay(1500);
LcmReverseBMP();
  Delay(1500);
  LcmClear();
  Display_Chinese();
  Delay(1500);
  Delay(1500);
  Display_character();

}
}

unsigned char code font[]=
{

/*--  ОДЧЦ:  Йо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10,0x61,0x06,0xE0,0x00,0x26,0x22,0x1A,0x02,0xC2,0x0A,0x12,0x32,0x06,0x02,0x00,
0x04,0xFC,0x03,0x20,0x20,0x11,0x11,0x09,0x05,0xFF,0x05,0x09,0x19,0x31,0x10,0x00,

/*--  ОДЧЦ:  ЫЪ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10,0x10,0x10,0xFE,0x10,0x10,0xFE,0x00,0x00,0xFC,0x00,0x00,0x00,0xFE,0x00,0x00,
0x08,0x08,0x04,0x47,0x24,0x18,0x07,0x00,0x00,0x1F,0x00,0x00,0x00,0x7F,0x00,0x00,

/*--  ОДЧЦ:  Рс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10,0x10,0x10,0xFF,0x10,0xF0,0x00,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00,0x00,
0x40,0x30,0x0E,0x01,0x00,0x3F,0x40,0x40,0x47,0x44,0x44,0x44,0x44,0x47,0x70,0x00,

/*--  ОДЧЦ:  ИХ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00,0xFE,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F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F,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3F,0x00,0x00,0x00,0x00,

/*--  ОДЧЦ:  ¶«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4,0x04,0xC4,0xB4,0x8C,0x87,0x84,0xF4,0x84,0x84,0x84,0x84,0x04,0x00,0x00,
0x00,0x00,0x20,0x18,0x0E,0x04,0x20,0x40,0xFF,0x00,0x02,0x04,0x18,0x30,0x00,0x00,

/*--  ОДЧЦ:  ·Ѕ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F9,0x4A,0x4C,0x48,0x48,0xC8,0x08,0x08,0x08,0x00,
0x4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20,0x40,0x40,0x3F,0x00,0x00,0x00,0x00,

/*--  ОДЧЦ:  їЖ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10,0x12,0x92,0x72,0xFE,0x51,0x91,0x00,0x22,0xCC,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4,0x02,0x01,0x00,0xFF,0x00,0x04,0x04,0x04,0x02,0x02,0x02,0xFF,0x01,0x01,0x00,

/*--  ОДЧЦ:  јј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8,0x08,0x88,0xFF,0x48,0x28,0x00,0xC8,0x48,0x48,0x7F,0x48,0xC8,0x48,0x08,0x00,
0x01,0x41,0x80,0x7F,0x00,0x40,0x40,0x20,0x13,0x0C,0x0C,0x12,0x21,0x60,0x20,0x00,

/*--  ОДЧЦ:  УР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4,0x84,0x44,0xE4,0x34,0x2C,0x27,0x24,0x24,0x24,0xE4,0x04,0x04,0x04,0x00,
0x02,0x01,0x00,0x00,0xFF,0x09,0x09,0x09,0x29,0x49,0xC9,0x7F,0x00,0x00,0x00,0x00,

/*--  ОДЧЦ:  ПЮ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FE,0x02,0x32,0x4E,0x82,0x00,0xFE,0x4A,0xCA,0x4A,0x4A,0x4A,0x7E,0x00,0x00,0x00,
0xFF,0x00,0x02,0x04,0x03,0x00,0xFF,0x40,0x20,0x03,0x0C,0x12,0x21,0x60,0x20,0x00,

/*--  ОДЧЦ:  №«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80,0x40,0x30,0x0E,0x84,0x00,0x00,0x0E,0x10,0x60,0xC0,0x80,0x80,0x00,
0x00,0x01,0x20,0x70,0x28,0x24,0x23,0x31,0x10,0x10,0x14,0x78,0x30,0x01,0x00,0x00,

/*--  ОДЧЦ:  Лѕ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10,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12,0x02,0x02,0xFE,0x00,0x00,
0x00,0x00,0x1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F,0x00,0x20,0x40,0x3F,0x00,0x00,

/*--  ОДЧЦ:  ґґ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40,0x20,0xD0,0x4C,0x43,0x44,0x48,0xD8,0x30,0x10,0x00,0xFC,0x00,0x00,0xFF,0x00,
0x00,0x00,0x3F,0x40,0x40,0x42,0x44,0x43,0x78,0x00,0x00,0x07,0x20,0x40,0x3F,0x00,

/*--  ОДЧЦ:  ЅЁ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42,0x62,0x5A,0xC6,0x10,0x54,0x54,0x54,0xFF,0x54,0x54,0x7C,0x10,0x10,0x00,
0x40,0x23,0x14,0x08,0x17,0x28,0x29,0x49,0x49,0x7F,0x49,0x49,0x49,0x49,0x40,0x00,

/*--  ОДЧЦ:  УЪ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40,0x40,0x42,0x42,0x42,0x42,0x42,0xFE,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0,0x00,
0x00,0x00,0x00,0x00,0x2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ОДЧЦ:  ¶ю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6,0x04,0x00,0x00,0x00,
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8,0x10,0x00,

/*--  ОДЧЦ:  Бг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C,0x04,0x55,0x55,0x55,0x85,0x7F,0x85,0x55,0x55,0x55,0x05,0x0C,0x04,0x00,
0x04,0x04,0x04,0x0A,0x0A,0x09,0x2A,0xCC,0x28,0x19,0x09,0x02,0x06,0x02,0x02,0x00,

/*--  ОДЧЦ:  Бг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C,0x04,0x55,0x55,0x55,0x85,0x7F,0x85,0x55,0x55,0x55,0x05,0x0C,0x04,0x00,
0x04,0x04,0x04,0x0A,0x0A,0x09,0x2A,0xCC,0x28,0x19,0x09,0x02,0x06,0x02,0x02,0x00,

/*--  ОДЧЦ:  Иэ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04,0x00,0x00,
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ОДЧЦ:  Дк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40,0x20,0x10,0x0C,0xE3,0x22,0x22,0x22,0xFE,0x22,0x22,0x22,0x22,0x02,0x00,0x00,
0x04,0x04,0x04,0x04,0x07,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  ОДЧЦ:  КЗ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80,0x80,0x80,0x80,0xBE,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BE,0x80,0x80,0x80,0x00,
0x00,0x40,0x20,0x10,0x0E,0x10,0x20,0x3F,0x44,0x44,0x44,0x44,0x44,0x40,0x40,0x00,

/*--  ОДЧЦ:  Т»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C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ОДЧЦ:  јТ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18,0x04,0x14,0x94,0x94,0xD5,0xB6,0x14,0x14,0x94,0x04,0x14,0x0C,0x04,0x00,
0x00,0x29,0x29,0x15,0x14,0x4A,0x89,0x44,0x3F,0x06,0x09,0x09,0x10,0x30,0x10,0x00,

/*--  ОДЧЦ:  ЧЁ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20,0x20,0x24,0x24,0xA4,0x64,0x3C,0x27,0x24,0x24,0xA4,0x24,0x24,0x20,0x2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9,0x11,0x29,0x45,0x03,0x01,0x00,0x00,0x00,0x00,

/*--  ОДЧЦ:  ГЕ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F8,0x01,0x06,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

/*--  ОДЧЦ:  ґУ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80,0x7F,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40,0x20,0x18,0x07,0x80,0x41,0x36,0x18,0x07,0x00,0x01,0x06,0x18,0x70,0x20,0x00,

/*--  ОДЧЦ:  КВ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2,0x02,0x82,0xBA,0xAA,0xAA,0xAA,0xFF,0xAA,0xAA,0xAA,0xAA,0xBA,0x02,0x02,0x00,
0x02,0x02,0x0A,0x0A,0x2A,0x4A,0x8A,0x7F,0x0A,0x0A,0x0A,0x0A,0x1F,0x02,0x02,0x00,

/*--  ОДЧЦ:  Тє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10,0x61,0x06,0xE0,0x18,0x84,0xE4,0x1C,0x84,0x65,0xBE,0x24,0xA4,0x64,0x04,0x00,
0x04,0x04,0xFF,0x00,0x01,0x00,0xFF,0x41,0x21,0x12,0x0C,0x1B,0x61,0xC0,0x40,0x00,

/*--  ОДЧЦ:  ѕ§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7E,0x2A,0x2A,0x2A,0x2A,0x2A,0x2A,0x7E,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25,0x25,0x25,0x25,0x7F,0x00,0x00,0x7F,0x25,0x25,0x25,0x25,0x7F,0x00,

/*--  ОДЧЦ:  ЖБ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FF,0x09,0x49,0x59,0xE9,0x49,0x49,0x49,0xE9,0x59,0x49,0x4F,0x00,0x00,
0x40,0x30,0x0F,0x82,0x42,0x32,0x0F,0x02,0x02,0x02,0xFF,0x02,0x02,0x02,0x02,0x00,

/*--  ОДЧЦ:  Тє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10,0x61,0x06,0xE0,0x18,0x84,0xE4,0x1C,0x84,0x65,0xBE,0x24,0xA4,0x64,0x04,0x00,
0x04,0x04,0xFF,0x00,0x01,0x00,0xFF,0x41,0x21,0x12,0x0C,0x1B,0x61,0xC0,0x40,0x00,

/*--  ОДЧЦ:  ѕ§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7E,0x2A,0x2A,0x2A,0x2A,0x2A,0x2A,0x7E,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25,0x25,0x25,0x25,0x7F,0x00,0x00,0x7F,0x25,0x25,0x25,0x25,0x7F,0x00,

/*--  ОДЧЦ:  ДЈ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10,0xD0,0xFF,0x50,0x90,0x04,0xF4,0x54,0x5F,0x54,0x54,0x5F,0xF4,0x04,0x00,0x00,
0x03,0x00,0xFF,0x00,0x00,0x84,0x85,0x45,0x35,0x0F,0x15,0x25,0x65,0xC4,0x44,0x00,

/*--  ОДЧЦ:  їй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10,0x10,0xFF,0x10,0x10,0x00,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F8,0x00,0x00,0x00,
0x08,0x18,0x0F,0x04,0x85,0x41,0x31,0x0D,0x03,0x05,0x09,0x11,0x31,0x61,0x21,0x00,

/*--  ОДЧЦ:  СР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2,0xC2,0xF2,0x4E,0xC2,0x02,0x40,0x42,0xFE,0x42,0x42,0x42,0xFE,0x42,0x42,0x00,
0x01,0x00,0x3F,0x10,0x9F,0x40,0x20,0x18,0x07,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  ОДЧЦ:  ·ў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10,0x3E,0x10,0x10,0xF0,0x9F,0x90,0x90,0x92,0x94,0x1C,0x10,0x10,0x10,0x00,
0x40,0x20,0x10,0x88,0x87,0x41,0x46,0x28,0x10,0x28,0x27,0x40,0xC0,0x40,0x00,0x00,

/*--  ОДЧЦ:  μД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F8,0x8C,0x8B,0x88,0xF8,0x40,0x30,0x8F,0x08,0x08,0x08,0x08,0xF8,0x00,0x00,
0x00,0x7F,0x10,0x10,0x10,0x3F,0x00,0x00,0x00,0x03,0x26,0x40,0x20,0x1F,0x00,0x00,

/*--  ОДЧЦ:  ёЯ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4,0x04,0x04,0x04,0x74,0x54,0x55,0x56,0x54,0x54,0x74,0x04,0x04,0x04,0x04,0x00,
0x00,0xFF,0x01,0x01,0x3D,0x25,0x25,0x25,0x25,0x25,0x3D,0x41,0x81,0x7F,0x00,0x00,

/*--  ОДЧЦ:  РВ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20,0x24,0x2C,0x35,0xE6,0x34,0x2C,0x24,0x00,0xFC,0x24,0x24,0xE2,0x22,0x22,0x00,
0x21,0x11,0x4D,0x81,0x7F,0x05,0x59,0x21,0x18,0x07,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  ОДЧЦ:  їЖ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10,0x12,0x92,0x72,0xFE,0x51,0x91,0x00,0x22,0xCC,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4,0x02,0x01,0x00,0xFF,0x00,0x04,0x04,0x04,0x02,0x02,0x02,0xFF,0x01,0x01,0x00,

/*--  ОДЧЦ:  јј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8,0x08,0x88,0xFF,0x48,0x28,0x00,0xC8,0x48,0x48,0x7F,0x48,0xC8,0x48,0x08,0x00,
0x01,0x41,0x80,0x7F,0x00,0x40,0x40,0x20,0x13,0x0C,0x0C,0x12,0x21,0x60,0x20,0x00,

/*--  ОДЧЦ:  Жу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80,0x80,0x40,0x40,0x20,0x10,0x08,0xC7,0x8A,0x10,0x20,0x60,0x40,0xC0,0x40,0x00,
0x40,0x40,0x40,0x7F,0x42,0x40,0x40,0x7F,0x42,0x42,0x42,0x43,0x42,0x60,0x40,0x00,

/*--  ОДЧЦ:  Тμ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10,0x60,0x8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80,0x60,0x38,0x10,0x00,
0x20,0x20,0x20,0x23,0x21,0x3F,0x20,0x20,0x20,0x3F,0x22,0x21,0x20,0x30,0x20,0x00,

/*--  ОДЧЦ:  №«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80,0x40,0x30,0x0E,0x84,0x00,0x00,0x0E,0x10,0x60,0xC0,0x80,0x80,0x00,
0x00,0x01,0x20,0x70,0x28,0x24,0x23,0x31,0x10,0x10,0x14,0x78,0x30,0x01,0x00,0x00,

/*--  ОДЧЦ:  Лѕ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10,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12,0x02,0x02,0xFE,0x00,0x00,
0x00,0x00,0x1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F,0x00,0x20,0x40,0x3F,0x00,0x00,

/*--  ОДЧЦ:  ЧЁ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20,0x20,0x24,0x24,0xA4,0x64,0x3C,0x27,0x24,0x24,0xA4,0x24,0x24,0x20,0x2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9,0x11,0x29,0x45,0x03,0x01,0x00,0x00,0x00,0x00,

/*--  ОДЧЦ:  Чў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10,0x60,0x01,0x86,0x60,0x08,0x08,0x08,0x09,0xFE,0x08,0x08,0x08,0x08,0x08,0x00,
0x04,0x04,0xFE,0x01,0x40,0x40,0x41,0x41,0x41,0x7F,0x41,0x41,0x41,0x41,0x40,0x00,

/*--  ОДЧЦ:  УЪ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40,0x40,0x42,0x42,0x42,0x42,0x42,0xFE,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0,0x00,
0x00,0x00,0x00,0x00,0x2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ОДЧЦ:  Пт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FC,0x04,0x04,0xE6,0x25,0x24,0x24,0x24,0xE4,0x04,0x04,0xFC,0x00,0x00,
0x00,0x00,0x7F,0x00,0x00,0x0F,0x04,0x04,0x04,0x04,0x0F,0x20,0x40,0x3F,0x00,0x00,

/*--  ОДЧЦ:  УГ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00,0x00,
0x80,0x40,0x30,0x0F,0x02,0x02,0x02,0x02,0xFF,0x02,0x02,0x42,0x82,0x7F,0x00,0x00,

/*--  ОДЧЦ:  »§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9,0x8A,0x8E,0x88,0x88,0x88,0xF8,0x00,0x00,
0x80,0x40,0x30,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ОДЧЦ:  Мб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8,0x08,0x88,0xFF,0x48,0x88,0x80,0xBE,0xAA,0xAA,0xAA,0xAA,0xBE,0x80,0x00,0x00,
0x02,0x41,0x80,0x7F,0x40,0x30,0x1E,0x20,0x20,0x7F,0x44,0x44,0x44,0x44,0x40,0x00,

/*--  ОДЧЦ:  №©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40,0x20,0xF8,0x17,0x02,0x10,0x10,0xFE,0x10,0x10,0x10,0xFE,0x10,0x10,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42,0x22,0x1A,0x0F,0x02,0x02,0x06,0x1B,0x72,0x22,0x02,0x00,

/*--  ОДЧЦ:  ёЯ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4,0x04,0x04,0x04,0x74,0x54,0x55,0x56,0x54,0x54,0x74,0x04,0x04,0x04,0x04,0x00,
0x00,0xFF,0x01,0x01,0x3D,0x25,0x25,0x25,0x25,0x25,0x3D,0x41,0x81,0x7F,0x00,0x00,

/*--  ОДЧЦ:  Ж·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7E,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7E,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21,0x21,0x21,0x21,0x7F,0x00,0x7F,0x21,0x21,0x21,0x21,0x7F,0x00,0x00,

/*--  ОДЧЦ:  ЦК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FE,0x02,0x0A,0xCA,0x4A,0x6A,0x5E,0x49,0x49,0xC9,0x09,0x01,0x00,0x00,
0x80,0x60,0x1F,0x00,0x80,0x4F,0x20,0x10,0x0F,0x10,0x20,0xEF,0x40,0x00,0x00,0x00,

/*--  ОДЧЦ:  μД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F8,0x8C,0x8B,0x88,0xF8,0x40,0x30,0x8F,0x08,0x08,0x08,0x08,0xF8,0x00,0x00,
0x00,0x7F,0x10,0x10,0x10,0x3F,0x00,0x00,0x00,0x03,0x26,0x40,0x20,0x1F,0x00,0x00,

/*--  ОДЧЦ:  Тє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10,0x61,0x06,0xE0,0x18,0x84,0xE4,0x1C,0x84,0x65,0xBE,0x24,0xA4,0x64,0x04,0x00,
0x04,0x04,0xFF,0x00,0x01,0x00,0xFF,0x41,0x21,0x12,0x0C,0x1B,0x61,0xC0,0x40,0x00,

/*--  ОДЧЦ:  ѕ§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7E,0x2A,0x2A,0x2A,0x2A,0x2A,0x2A,0x7E,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25,0x25,0x25,0x25,0x7F,0x00,0x00,0x7F,0x25,0x25,0x25,0x25,0x7F,0x00,

/*--  ОДЧЦ:  Іъ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4,0xE4,0x44,0x4C,0x74,0x54,0x45,0x46,0x64,0x54,0x4C,0x44,0x64,0x44,0x00,
0x40,0x30,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ОДЧЦ:  Ж·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7E,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7E,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21,0x21,0x21,0x21,0x7F,0x00,0x7F,0x21,0x21,0x21,0x21,0x7F,0x00,0x00,

/*--  ОДЧЦ:  ј°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02,0x02,0x82,0x7E,0x82,0x02,0x42,0xF2,0x4E,0xC0,0x40,0x00,0x00,0x00,
0x40,0x20,0x90,0x8C,0x43,0x40,0x21,0x16,0x08,0x08,0x16,0x21,0x60,0xC0,0x40,0x00,

/*--  ОДЧЦ:  ·ю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00,0x00,0xFF,0x91,0x91,0xFF,0x00,0x00,0xFF,0xC1,0x41,0x49,0x51,0xCF,0x00,0x00,
0x40,0x30,0x0F,0x20,0x40,0x3F,0x00,0x00,0x7F,0x21,0x16,0x08,0x36,0x61,0x20,0x00,

/*--  ОДЧЦ:  Ос  --*/
/*--  ЛОМе12;  ґЛЧЦМеПВ¶ФУ|μДμгХуОЄЈєїнxёЯ=16x16   --*/
0x20,0x10,0x10,0x88,0x84,0x4F,0x52,0xA2,0x22,0x52,0x4A,0x86,0x80,0x80,0x80,0x00,
0x80,0x81,0x41,0x42,0x22,0x12,0x0E,0x03,0x02,0x42,0x82,0x7E,0x00,0x01,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MP0[]={
/*--  TVI Electronics, LLC --*/
/*--  192x64  --*/
0x7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48,
0x48,0x48,0x48,0x00,0xC0,0xB0,0x88,0xB0,0xC0,0x00,0x30,0x48,0x48,0x90,0x00,0x08,
0x08,0xF8,0x08,0x08,0x00,0xF8,0x48,0x48,0xC8,0x30,0x00,0x00,0xF8,0x00,0x00,0x30,
0x48,0x48,0x90,0x00,0x00,0xF8,0x00,0x00,0xF8,0x30,0x40,0x80,0xF8,0x00,0x00,0xF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1[]={
/*--  TVI Electronics, LLC --*/
/*--  192x64  --*/
0x07,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E0,0xF0,0x30,0x10,0x18,
0x18,0x18,0x10,0x30,0x18,0x0C,0x84,0x8F,0xCC,0xCC,0xDC,0xFC,0x70,0x40,0xC0,0xF0,
0xF8,0xF8,0xF8,0xF8,0xF0,0xF0,0xF0,0xF0,0xF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F8,0xFC,0xFF,0xFE,0xE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2[]={  //ЧЦЅЪμ№Рт
/*--  TVI Electronics, LLC --*/
/*--  192x64  --*/
0xF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81,0xC1,0xF1,0xF9,0xFD,0xF1,0x01,0x81,0xC1,0x81,0x81,
0x81,0x8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别人的程序吧。

我照着你的程序和资料里的接线图,屏幕没显示,只有对比度可以调。会不会因为我一开始照着错误的接线图试过导致主控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照着你的程序和资料里的接线图,屏幕没显示,只有对比度可以调。会不会因为我一开始照着错误的接线图试 ...

这类器件只要电源电压不超过5V,接错线一般不会损坏,甚至电源短时间接反也不一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器件只要电源电压不超过5V,接错线一般不会损坏,甚至电源短时间接反也不一定损坏。

接错的时候电流达到500毫安的,有点发热但是不严重,现在我试了好几个例程都点不亮,通电就是整个屏幕显示白色

网友C:
早期液晶屏大都是点阵的,那屏幕显示白色只是背光灯颜色而已。最好是能找到这货的使用手册,再不济就只能顺藤摸瓜画出与接口关联电路来分析引脚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液晶屏大都是点阵的,那屏幕显示白色只是背光灯颜色而已。最好是能找到这货的使用手册,再不济就只能顺 ...

不是背光灯,白色和透明我还是区分得清的

网友D(2019-12-04):
我也说一句КЗ  --*/ /*--  ЛОМе12;  ЛЧЦМеПВФУ|

网友E:
网上很好找到这个的,一般情况下任意接错5V及以下电压不是人品太差不会烧。

网友F(2021-03-27):
留个记号。感谢分享。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G(2024-03-24):
引用 网友A:
看看别人的程序吧。

这个程序中片选只有2个呢,19264应该有3个的。。。

网友H:
和金鹏液晶19264管脚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