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控制电机,堵转通常用什么方式检测

楼主(2019-01-04):
无感控制电机,堵转通常用什么方式检测
之前看到过有感的,用霍尔传感器的计数器来检测是否发生堵转,计数器周期性的清零,当不清零,到达一个设定值后,认定为堵转

无感的看到过论坛上有人说,检测堵转电流,检测电流到达某一个值几秒钟后,认为堵转,切断信号

还有一种看到的是有说无感控制,检测电机的速度也可以用检测堵转

好像还有方式,或者有没有哪种方式用的多,希望大家能指导下

网友A:
对,应该是通过电流检测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该是通过电流检测堵转。

感谢 看到过检测电流的代码,好像还有检测转速判定堵转的,没有看到过代码

网友B:
可以用个光栅,当光栅触发频率过低时则判断为堵转.

网友C(2020-07-31):
堵转电流的检测毕竟瞬时,要求条件比较高吧?最直接的方式应该是检测转速吧

网友D:
过流检测吧

网友E(2021-08-23):
“之前看到过有感的,用霍尔传感器的计数器来检测是否发生堵转,计数器周期性的清零,当不清零,到达一个设定值后,认定为堵转,请问这里是光栅脉冲时来检测吗?有代码吗?”

网友E:
“之前看到过有感的,用霍尔传感器的计数器来检测是否发生堵转,计数器周期性的清零,当不清零,到达一个设定值后,认定为堵转”,请问有代码吗,是光栅脉冲时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