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制作波形发生器 100HZ-3KHZ 这么高的频率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9-01-04):
求助,波形发生器我只会做1hz到100hz的往上就不会了。到3khz以上也找不到资料了。有没有大佬做过这种频率的波形发生器呀

网友A:
方波?  3khz应该不是压力,像STC15的话,只是稳定度如何的区别

~~~~~~~~~

网友B:
这个和PWM有关系吧?

网友B:
配置那个定时器时间就能调

网友C:
你要的这个频率普通51就可以达到了。
你直接用定时器产生就好了。周期的倒数就是频率

网友D:
用定时器方法可以做到。

楼主(2019-02-24):
主要是正弦波,高频失真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