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直流电机调速显示转速 PCB封装库+程序+电路

楼主(2019-01-04):
PWM直流电机调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Altium Designer画的PWM直流电机调速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里面包含PCB封装库文件:

PWM直流电机调速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端口分配*******************************/
sbit add_key=P1^0;  //占空比加
sbit dec_key=P1^1;  //占空比减
sbit z_key=P1^2;  //正转键
sbit f_key=P1^3;  //反转键
sbit run_key=P1^4; //启动/停止键

sbit beep=P3^2;
//电机驱动相关
sbit ENA=P3^5;
sbit IN1=P3^7;
sbit IN2=P3^4;
/**********变量定义*******************************/
//电机相关定义
bit Rotation_f=0;  //步进电机旋转状态标志  为0正转  1反转

bit power_flag=0;  //总开关标志

#define  PWM_cnt_LEN 100  //计数全长
#define PWM_ON  1        //开
#define PWM_OFF 0        //关
uint PWM_cnt;  //PWM计数
uchar PWM_duty;  //PWM占空比

uint speed_cnt=0;  //转速
uint speed_value;
bit dis_speed_flag=0;
uint delay_cnt;
uchar dis_buf[6];
uchar dis_cnt;
uchar dis_buf1[4];
uchar dis_cnt1;
/*********定义延时1ms子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t)//1ms延时子程序
{
    uint k,j;
        for(k=0;k<t;k++)
                for(j=0;j<120;j++);
}
/**************************************************/
/**********蜂鸣器报警**********************/
void beep_alarm()
{
        beep=0;
        delay1ms(100);
        beep=1;
}
/*******************************************/
/**********电机停止********************/
void motor_stop()
{
        IN1=1;
        IN2=1;
}
/***************************************/
/*******电机正转********************/
void motor_foreward()
{
        IN1=1;
        IN2=0;
}
/************************************/
/********电机反转**********************/
void motor_reversal()
{
        IN1=0;
        IN2=1;
}
/*****************************************/
/************显示转速*********************/
void dis_speed()
{
        dis_cnt=0;
        if(speed_value/10000!=0)
        {
                dis_buf[dis_cnt]=speed_value/10000+0x30;
                dis_cnt++;
                dis_buf[dis_cnt]=speed_value%10000/1000+0x30;
                dis_cnt++;
                dis_buf[dis_cnt]=speed_value%1000/100+0x30;
                dis_cnt++;
                dis_buf[dis_cnt]=speed_value%100/10+0x30;
                dis_cnt++;
                dis_buf[dis_cnt]=speed_value%10+0x30;
                dis_cnt++;
        }
        else if(speed_value%10000/1000!=0)
        {
                dis_buf[dis_cnt]=' ';
                dis_cnt++;
                dis_buf[dis_cnt]=speed_value%10000/1000+0x30;
                dis_cnt++;
                dis_buf[dis_cnt]=speed_value%1000/100+0x30;
                dis_cnt++;
                dis_buf[dis_cnt]=speed_value%100/10+0x30;
                dis_cnt++;
                dis_buf[dis_cnt]=speed_value%10+0x30;
                dis_cnt++;
        }
        else if(speed_value%1000/100!=0)
        {
                dis_buf[dis_cnt]=' ';
                dis_cnt++;
                dis_buf[dis_cnt]=' ';
                dis_cnt++;
                dis_buf[dis_cnt]=speed_value%1000/100+0x30;
                dis_cnt++;
                dis_buf[dis_cnt]=speed_value%100/10+0x30;
                dis_cnt++;
                dis_buf[dis_cnt]=speed_value%10+0x30;
                dis_cnt++;
        }
        else if(speed_value%100/10!=0)
        {
                dis_buf[dis_cnt]=' ';
                dis_cnt++;
                dis_buf[dis_cnt]=' ';
                dis_cnt++;
                dis_buf[dis_cnt]=' ';
                dis_cnt++;
                dis_buf[dis_cnt]=speed_value%100/10+0x30;
                dis_cnt++;
                dis_buf[dis_cnt]=speed_value%10+0x30;
                dis_cnt++;
        }
        else
        {
                dis_buf[dis_cnt]=' ';
                dis_cnt++;
                dis_buf[dis_cnt]=' ';
                dis_cnt++;
                dis_buf[dis_cnt]=' ';
                dis_cnt++;
                dis_buf[dis_cnt]=' ';
                dis_cnt++;
                dis_buf[dis_cnt]=speed_value%10+0x30;
                dis_cnt++;
        }
        dis_buf[dis_cnt]='\0';
        LCD1602_Print(2,0,dis_buf);        //显示转速
}
/*****************************************/
/**********显示占空比*********************/
void dis_duty()
{
    dis_cnt1=0;
        if(PWM_duty/100!=0)
        {
                dis_buf1[dis_cnt1]=PWM_duty/100+0x30;
                dis_cnt1++;
                dis_buf1[dis_cnt1]=PWM_duty%100/10+0x30;
                dis_cnt1++;
                dis_buf1[dis_cnt1]=PWM_duty%10+0x30;
                dis_cnt1++;
        }
        else if(PWM_duty%100/10!=0)
        {
                dis_buf1[dis_cnt1]=' ';
                dis_cnt1++;
                dis_buf1[dis_cnt1]=PWM_duty%100/10+0x30;
                dis_cnt1++;
                dis_buf1[dis_cnt1]=PWM_duty%10+0x30;
                dis_cnt1++;
        }
        else
        {
                dis_buf1[dis_cnt1]=' ';
                dis_cnt1++;
                dis_buf1[dis_cnt1]=' ';
                dis_cnt1++;
                dis_buf1[dis_cnt1]=PWM_duty%10+0x30;
                dis_cnt1++;
        }
        dis_buf1[dis_cnt1]='\0';
        LCD1602_Print(9,1,dis_buf1);        //显示占空比
}
/*****************************************/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0,1为16位模式
        TH0=0xD8;  //10ms定时初值         10ms  D8F0
        TL0=0xF0;
        ET0=1;     //定时器0中断开
        TR0=1;     //开定时器0

        TH1=0xFF;  //100us定时初值
        TL1=0x9C;
        ET1=1;     //定时器1中断开
        TR1=1;     //开定时器1
        EA=1;      //总中断开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D8;  //10ms定时初值 10ms  D8F0
        TL0=0xF0;
        delay_cnt++;
        if(delay_cnt>=200)  //2S计时
        {
                delay_cnt=0;
                speed_value=speed_cnt*30;  //30  将两秒内的计数乘以30得到转每分          (还要除2  因为有两片磁铁)  30/2=15
                speed_cnt=0;
                dis_speed_flag=1;
        }
}
/*************************************************/
/**********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void int1() interrupt 2
{
        speed_cnt++;  //转速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TH1=0xFF;  //100us定时初值
        TL1=0x9C;
        if(++PWM_cnt==PWM_cnt_LEN)
        {
                PWM_cnt=0;
                if(power_flag==1)
                        ENA=PWM_ON;
                else ENA=PWM_OFF;

        }
        if(PWM_cnt==PWM_duty)
        {
                ENA=PWM_OFF;
        }
}
/*************************************************/
/*******按键处理程序******************************/
void key_check()
{
        if(add_key==0)  //占空比加
        {
                delay1ms(50);
                if(add_key==0)
                {
                    beep_alarm(); //蜂鸣器报警
                        PWM_duty++;
                        if(PWM_duty>100)
                                PWM_duty=100;
                        dis_duty(); //显示占空比
                }
        }
        if(dec_key==0)  //占空比减
        {
                delay1ms(50);
                if(dec_key==0)
                {
                    beep_alarm(); //蜂鸣器报警
                        PWM_duty--;
                        if(PWM_duty>100)
                                PWM_duty=0;
                        dis_duty(); //显示占空比
                }
        }
        if(z_key==0)  //正转键
        {
                delay1ms(50);
                if(z_key==0)
                {
                    beep_alarm(); //蜂鸣器报警
                        Rotation_f=0;  //步进电机旋转状态标志  为0正转  1反转
                        LCD1602_Print(12,0,"pros");
                        motor_stop();//电机停止
                        delay1ms(1);
                        motor_foreward();  //电机正转
                }
        }
        if(f_key==0)  //反转键
        {
                delay1ms(50);
                if(f_key==0)
                {
                    beep_alarm(); //蜂鸣器报警
                    Rotation_f=1;  //步进电机旋转状态标志  为0正转  1反转
                        LCD1602_Print(12,0,"cons");
                        motor_stop();//电机停止
                        delay1ms(1);
                        motor_reversal(); //电机反转
                }
        }
    if(run_key==0) //启动/停止键
        {
                delay1ms(50);
                if(run_key==0)
                {
                    beep_alarm(); //蜂鸣器报警
            power_flag=~power_flag;  //总开关标志
                        if(power_flag==1)
                        {
                            if(Rotation_f==0)  //步进电机旋转状态标志  为0正转  1反转
                                {
                                        motor_stop();//电机停止
                                        delay1ms(1);
                                        motor_foreward();  //电机正转
                                }
                                else
                                {
                                        motor_stop();//电机停止
                                        delay1ms(1);
                                        motor_reversal(); //电机反转
                                }
                        }
                        else motor_stop();  //电机停止
                        while(!run_key);//等待按键释放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WM_duty=50;  //PWM占空比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EX1=1;
        IT1=1;
        LCD1602_init(); //LCD1602液晶初始化
        LCD1602_Print(0,0,"V:    0rpm  pros");
        LCD1602_Print(0,1,"PWM_duty:  0    ");
        dis_duty(); //显示占空比
        while(1)
        {
            key_check(); //按键处理程序
                if(dis_speed_flag==1)
                {
                        dis_speed(); //显示转速
                        dis_speed_flag=0;
                }

        }
}
/**************************************************/

网友A(2019-12-16):
哇,刚好找到,太棒了

网友B:
厉害,大佬求指教

网友C(2020-04-30):
proteus仿真文件夹中的文件怎么打开啊,我用proteus好像打开不了

网友D:
测速传感器在哪呢

网友E(2020-06-01):
测速的原理是什么,我不太懂

网友F(2024-05-17):
为啥你们还捣鼓软件仿真  STC8H8K64U带硬件USB直接下载 直接仿真 多好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测速传感器在哪呢

A3144E霍尔传感器测速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测速的原理是什么,我不太懂

利用霍尔传感器A3144E测速

网友H:
L298 做直流电机驱动,太浪费的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