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压检测报警器设计,和继电器相连的那个灯不亮是为什么?

楼主(2019-01-04):
根据论坛一位大佬的程序改编的,改为过压继电器闭合,铃响,未过压则黄灯亮,但是仿真调试发现继电器过压没有闭合,请大家帮我看看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include <reg52.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ADC0809à¨//===========================#define                ADC_DATA                P1sbit                          ADC_EOC                         = P3^3;              sbit                          ADC_CLK                         = P3^4;                sbit                          ADC_START                 = P3^6;            sbit                          ADC_OE                         = P3^7;  //===========================//4à//===========================uchar code                         seg[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0~9 uchar code         seg_dot[10]={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                //0~9 #define                SEG_DATA                 P2                        //¨sbit                         SEG_SEL_0                =        P0^3;                //0¨sbit                         SEG_SEL_1                =        P0^2;                //1sbit                         SEG_SEL_2                =        P0^1;                //2sbit                         SEG_SEL_3                =        P0^0;                //3//===========================//±¨LED·ù÷//===========================sbit         LED         = P0^5;                                //sbit                BEEP         = P0^4;                                //ìsbit  relay  =P0^6;#define         LED_ON        LED=0#define         LED_OFF        LED=1#define         BEEP_ON        BEEP=1#define         BEEP_OFF        BEEP = 0//===========================//±  AT89C51 & 12MHz//===========================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STC12C5A60S2 & 12MHz//===========================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222;b>0;b--)                                for(a=12;a>0;a--);        }}*///===========================//¨±÷ADC0809±//===========================void timer_init(void){        //¨±÷0        ET0 = 1;        TMOD &= 0xF0;        TMOD |= 0x02;                //¨±÷02××°¨±÷        TH0 = 200;                        //××°        TL0 = 200;        TR0 = 1;                                        //¨±÷1        ET1 = 1;        TMOD &= 0x0F;                //¨±÷1¨±÷0        TMOD |= 0x10;                        //¨±÷1¨±÷0        TH1 = (65536 - 2000)/256;        TL1 = (65536 - 2000)%256;        TR1 = 1;                EA = 1;}//===========================//¨±÷0ADC0809á[表情]±//===========================void timer0() interrupt 1{        ADC_CLK = ~ADC_CLK;}//============================//ADC0809 ×//============================uchar ADC0809_GET(void){        ADC_START = 0;        ADC_OE = 0;        ADC_START = 1;        ADC_START = 0;        while(ADC_EOC == 0);        ADC_OE = 1;        return ADC_DATA;}//============================//¨±÷1//============================uchar t1_flag = 0;                //±êuchar seg0 = 0;                //0        uchar seg1 = 1;                //1        uchar seg2 = 2;                //2        uchar seg3 = 3;                //3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TH1 = (65536 - 2000)/256;        TL1 = (65536 - 2000)%256;                SEG_SEL_0 = 0;                                SEG_SEL_1 = 0;        SEG_SEL_2 = 0;        SEG_SEL_3 = 0;        SEG_DATA = 0xff;                if(t1_flag == 0)        {                SEG_SEL_0 = 1;                        //¨0                SEG_SEL_1 = 0;                SEG_SEL_2 = 0;                SEG_SEL_3 = 0;                SEG_DATA = seg_dot[seg0];                //        }        else if(t1_flag == 1)        {                SEG_DATA = seg[seg1];                SEG_SEL_0 = 0;                                        SEG_SEL_1 = 1;                        //¨1                SEG_SEL_2 = 0;                SEG_SEL_3 = 0;        }        else if(t1_flag == 2)        {                SEG_DATA = seg[seg2];                SEG_SEL_0 = 0;                                        SEG_SEL_1 = 0;                                        SEG_SEL_2 = 1;                        //¨2                SEG_SEL_3 = 0;        }        else if(t1_flag == 3)        {                SEG_DATA = seg[seg3];                SEG_SEL_0 = 0;                                        SEG_SEL_1 = 0;                                        SEG_SEL_2 = 0;                SEG_SEL_3 = 1;                //¨3        }        t1_flag++;                                //×1        t1_flag =  t1_flag%4;                //t1_flag 03[表情]·}//============================//0~2550.000~5.000//============================uint print_volt(uchar num){        uint volt = 0;        volt = num/255.0 * 5000 + 0.5;        //255.0255ó±255.0á××float±volt/255=0+0.5á        seg0 = volt/1000%10;        seg1 = volt/100%10;        seg2 = volt/10%10;        seg3 = volt%10;        return volt;}//============================//÷//============================void main(void){        uchar adc_num = 0;                //ADC        uint volt = 0;                                        // 0~5000ú±í(0~5)V                timer_init();                                        //¨±÷0¨±÷1        /*LED_OFF;        BEEP_OFF;        */        while(1)        {                adc_num = ADC0809_GET();                volt = print_volt(adc_num);                        //·0~5000·±¨                if(volt > 2500)                {                        /*LED_ON;*/                        BEEP_ON;                        relay=1;                }                else                {                        LED_OFF;                        BEEP_OFF;                }                                delayms(100);        }}

楼主:
继电器的问题解决了,就是和继电器相连的那个灯不亮是为什么?

网友A:
按你的仿真图来看,D3正负极接反了。就算继电器导通了,发光二极管D3的电压也是截止的,产生不了电流怎么发光。

网友B(2019-12-17):
请问你的继电器问是如何解决的?要如何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