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MS1117-5模块输出电压只有4v?

楼主:
最近想把12v电压降为5v供单片机用,结果空载时万用表读数仅为3.97v,本人老菜鸟一个,请教如何能够得到5v?

模块如下图(图为借用)

网友A(2019-01-05):
输入用7v左右 先试一试

网友B:
同时测测12v电压,12v电压估计有问题。

网友C:
看你图片芯片是AMS1117-3.3啊,输出应该为3.3V左右。想要5V的话应该用AMS1117-5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图片芯片是AMS1117-3.3啊,输出应该为3.3V左右。想要5V的话应该用AMS1117-5芯片

那个图片是借用淘宝的,实际用的是5.0v的。模块形式一摸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时测测12v电压,12v电压估计有问题。

12v电压测过。是12.2v,没有问题。

网友D:
没人知道吗?继续求助in……

网友E:
换一个芯片吧,7805,那个ASM117是5V的芯片,不能用12V供电呢

网友F:
查一下输入电压是不是正常?一般还是需要一定压降才能正常输出的

网友G(2021-01-08):
12v转5V建议用2596方案,看手册1117-5输入最大好像就是12V,你这容易烧芯片。

网友H:
不好意思 输入12V 保护 好像是不能超过1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