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小电机给自行车测速。

楼主:
利用自行车后轴皮用皮筋驱动小电机作发电机,直流毫安表指示电压,用秒表和公路边里程碑对毫安表进行车速标定。准确度还是比较满意的。车速较低时(5千米/小时以下)毫安表针抖动比较明显。

网友A(2019-02-08):
这货不稳定是它最大的败笔,况且用这种橡皮筋还是有它的弊端。如要装不是数字表就是机械表。

网友B(2019-07-26):
引用 网友A:
这货不稳定是它最大的败笔,况且用这种橡皮筋还是有它的弊端。如要装不是数字表就是机械表。

皮筋寿命是最大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