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TM32H743和OV5640摄像头识别光照强度并反馈给上位机

楼主(2019-01-04):
是要用到图像识别么?有什么思路或者方法能实现么,求大佬指点。

楼主:
上位机是电脑,

网友A:
识别光照强度这个不好做啊,楼主你非要做这个建议你上个操作系统,用别人做好的视觉库进行图像识别,自己做很难搞。不知F7有上Linux的教程么,没有的话图像识别裸机开发很难做(这时主要靠的是自己编的算法)。建议楼主有条件换个板子吧(树莓派之类的)搭个摄像头,这就比较容易搞定。与上位机通信就是网线通信嘛,树莓派很好搞,考虑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光照强度这个不好做啊,楼主你非要做这个建议你上个操作系统,用别人做好的视觉库进行图像识别,自己做 ...

谢谢回复,实现能简单的识别灯亮和灯灭有什么思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