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数码管显示两位数,但是个位数显示不出来

楼主:
用数码管显示两位数,个位数显示不出来,能帮我看看错在哪里了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shi,ge;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sbit dula=P2^0;
sbit wela=P2^1;
void delay (uint z);

void main()
{
    temp=25;
    while(1)
    {
        shi=temp/10;
        ge=temp%1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网友A(2019-01-05):
你的延时函数写错了。死在for循环里出不来。另外段码和位码公用P0的动态数码管显示要增加消隐语句,否则仿真出乱码,实际电路有鬼影。给你改了,你试试。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shi,ge;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sbit dula=P2^0;
sbit wela=P2^1;
void delay (uint z);

void main()
{
        temp=25;
        while(1)
        {
                shi=temp/10;
                ge=temp%10;

                dula=1;
                P0=0x00; //消隐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delay(5);

                dula=1;
                P0=0x00; //消隐
                dula=0;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table[ge];
                dula=0;
                delay(5);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网友B:
你的U2和U3的D0~D7是不是并一起接在单片机的P0口上。

网友C:
小兄弟真是个新手,问题不少,首先你while(1)循环最后加个break,循环就跳出了,那你还加while循环干什么,白白增加程序阅读难度; 第二,所有程序都是顺序执行的,加上红色部分count==0时应该没问题,因为一个命令就回到循环了;为1时LED=0,然后等Dis2执行一遍再循环,应该问题也不大,虽然不是正常程序写法,但应该满足你的要求;但为2时就无法满足了,首先执行dis1,输出一个脉冲后,要去执行dis2这时LED一直是高电平,也就是你dis2执行多长时间LED就多长时间的高电平,然后返回来继续,这样LED和EN两个口是交替操作的,当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第三,你要在switch(count)的程序执行完了才能回到上面的按键检测,当然要等dis2执行完才能检测到按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延时函数写错了。死在for循环里出不来。另外段码和位码公用P0的动态数码管显示要增加消隐语句,否则仿 ...

非常感谢

网友E:
你的延时函数写错了。死在for循环里出不来。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