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修改丝印层的大小?

楼主(2019-01-04):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修改AD中的丝印层的大小,同意修改不是批量修改的那种,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先选中要改变的丝印,再改变丝印的height。

楼主:
请问整体的改动是怎么改动的?

网友B:
直接双击,然后修改大小也可以吧?

楼主:
直接双击太慢了,整个图要修改的太多,请问有什么办法把政府图的丝印大小修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