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2K16S2单片机直驱共阴极时钟数码管,PCB+源程序设计

楼主(2019-01-04):
原本只是想做个TM1650驱动4位共阴数码管的板子,但是想了想,还有足够空间(主要是穷,打板子贵,而且麻烦,想尽一切办法在10*10cm中塞入东西),就放了STC8F2K16S2芯片上去,动态扫描,推挽输出。连限流电阻都省了。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PCB图,原本件看附件

PCB图,原本件看附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实物

实物

单片机源码:

这里只贴出主函数: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num=0,wei=0;
        unsigned char key=0;
        unsigned char state=STATE_NORMAL;
        init_sysclock();
        delay_1ms(50);
        init_dis_io();
        all_sge_light();
        delay_1ms(500);
        init_time0();
        init_key();

//        control_8888_flick(0x01,1);
        //select_wei(2);
        while(1)
        {
                key=GetKeycode();
                //select_wei(key);

                switch (state)
                {
                        case STATE_NORMAL:
                        if(flig_200ms)
                        {
                                flig_200ms=0;
                                dis_time(time.hour,time.min);
                        }
                        if(key==KEY_SET)
                        {
                                set_time(key);
                                state=STATE_SET_TIME;
                        }

                        break;

                        case STATE_SET_TIME:

                                if(set_time(key)==1)
                                state=STATE_NORMAL;

                        break;

                        default:
                        break;
                }

                if(flig_1s)
                {
                        flig_1s=0;
                        going_time();

                }
                if(flig_05s)
                {
                        flig_05s=0;
                        dis_colon_flick();//unit=500ms ðoÅéá˸
                        dis_8888_flick();//unit=500ms
                }

                if(flig_50ms)
                {

                }

                if(flig_20ms)
                {
                        flig_20ms=0;
                        scan_key();//unit=20ms
                }

                if(flig_5ms)
                {
                        flig_5ms=0;
                        dis_4X8();//unit=5ms
                }
        }

}

详细代码见附件
TM1650驱动4位共阴数码管

网友A:
非常感谢分享 我下载了

网友B(2019-08-11):
如果用灌电流方式的话是不是可以用单片机的IO直接接数码管段位,用共阳数码管

网友C(2019-10-10):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D(2020-05-16):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

网友E(2020-07-16):
我都下了一个就是看不到原理图

楼主(2021-03-24):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灌电流方式的话是不是可以用单片机的IO直接接数码管段位,用共阳数码管

可以,不过要注意总的电流不要超过MCU所能承受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