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51单片机程序运行逻辑的问题

楼主(2019-01-05):
#include<reg52.h>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 此程序运行后功能是正常的 但是D3 D8时延时的时间很短                                                      是用T1定时器延时的 不知到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回答谢谢后面备注哪里出问题本人是初学者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x,y;
        for(x=ms;x>0;x--)
         for(y=110;y>0;y--);
}

sbit D8=P0^0;sbit D7=P0^1;sbit D6=P0^2;sbit D5=P0^3;
sbit D4=P0^4;sbit D3=P0^5;                            //D3-D5分别为红、黄、绿灯
                                                      //D6-D8分别为红、黄、绿灯

uint a,b,c,d,e;

void InitTimer0(void)       //T0中断函数
{
    TMOD = 0x01;
    TH0 = 0x4C;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InitTimer1(void)       //T1中断函数(TR1在主函数里设置)
{TMOD = 0x10;
    TH1 = 0x4C;
    TL1 = 0x00;
    EA = 1;
    ET1 = 1;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启动并启动定时器1
        InitTimer0();
        while(1)
   {
     D5=D6=~D3;       //点亮D5(绿灯) 和D6(红灯)等待中断程序的到来
        if(a==600)
        {
        for(b=5;b>0;b--)   //延时一段时间后D5(绿灯) D6(红灯)开始闪烁后在熄灭并关闭定时器0
        {        TR0=0;
                D5=D6=~D6;
                delay(1000);
                a=0;           //把变量a清零重新计数
         c++;          //用变量c传递下去
    }

   }

    if(c==5)           //变量c满足if条件
        {
                D4=D7=0;
                delay(3000);       //黄灯D4 D7亮几秒后熄灭同时点亮 D3(红灯) D8(绿灯)
                D3=D8=0;
                D4=D7=~D4;
        c=0;TR1=1;               //把c清零 并开启定时器1等待中断程序到来
        }

        if(d==500)        //问题就出在这里定时器1  d一下子就到达500的值
        {
                for(b=5;b>0;b--)
                {
                        D3=D8=~D3;
                    delay(1000);
                        d=0;TR1=0;
                        e++;
                }
        }

    if(e==5)
        {
                D4=D7=0;
                delay(3000);
                D4=D7=~D4;
        e=0;TR0=1;
        }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4C;
    TL1 = 0x00;
        d++;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4C;
    TL0 = 0x00;
    a++;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程师你好 我原来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逻辑上有问题吗

逻辑上有问题

你T0 T1定时器设置错了, 这是初学者容易犯的错误。

TMOD |= 0x10; //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网友B:
我不是学习51的,但是根据你的问题,d一下子到达了500,应该是定时中断的问题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博客https://www.cnblogs.com/hughdong/p/6877973.html 重新配置一下定时器,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我没仔细看你的程序,我简单说一下大概冲突的地方,首先是定时器有位数的问题,比如有16位定时器,八位定时器,配置上可能会导致你延时不准确,第二个问题就是中断会有优先级的问题,程序是一条一条执行的,中断也一样,总有个先后顺序,假如你让他一起打开一起关闭,当同一时间到来的时候响应是个问题,再者,这种程序用不到两个定时器去做延时,你可以在a++或者d++上做点手脚,这样就能解决了

网友D: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说的对不对,void InitTimer0(void)       //T0中断函数
{
    TMOD = 0x01;
    TH0 = 0x4C;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InitTimer1(void)       //T1中断函数(TR1在主函数里设置)
{TMOD = 0x10;
    TH1 = 0x4C;
    TL1 = 0x00;
    EA = 1;
    ET1 = 1;
两个定时器选择的工作模式不对,一个是模式1,一个是模式2你改下再试试!

网友A: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reg51.h>

//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 此程序运行后功能是正常的 但是D3 D8时延时的时间很短    是用T1定时器延时的 不知到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回答谢谢后面备注哪里出问题本人是初学者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x, y;
        for(x=ms;x>0;x--)
                for(y=110;y>0;y--);
}

sbit D8=P0^0; sbit D7=P0^1; sbit D6=P0^2; //D6-D8分别为红、黄、绿灯
sbit D5=P0^3;
sbit D4=P0^4; sbit D3=P0^5;    //D3-D5分别为红、黄、绿灯

uint a, b, c, d, e;
bit flag=0;

void InitTimer0(void)       //T0中断函数
{
        TMOD |= 0x01; //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 = 0x4C;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InitTimer1(void)       //T1中断函数(TR1在主函数里设置)
{
        TMOD |= 0x10; //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 = 0x4C; // 0x4C00 = 19456 = 46080
        TL1 = 0x00;
        EA = 1;
        ET1 = 1;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启动并启动定时器1
        InitTimer0();
        while(1)
        {
                D5=D6=flag;       //点亮D5(绿灯) 和D6(红灯)等待中断程序的到来
                if(a==600)
                {
                        for(b=5;b>0;b--)   //延时一段时间后D5(绿灯) D6(红灯)开始闪烁后在熄灭并关闭定时器0
                        {       TR0=0;
                                D5=D6=1;
                                //delay(1000);
                                a=0;           //把变量a清零重新计数
                                c++;          //用变量c传递下去
                        }

                }

                if(c==5)           //变量c满足if条件
                {
                        D4=D7=0;
                        delay(3000);       //黄灯D4 D7亮几秒后熄灭同时点亮 D3(红灯) D8(绿灯)
                        D3=D8=0;
                        D4=D7=1;
                        flag=1;
                        c=0;TR1=1;               //把c清零 并开启定时器1等待中断程序到来
                }

                if(d==500)        //问题就出在这里定时器1  d一下子就到达500的值
                {
                        for(b=5;b>0;b--)
                        {
                                D3=D8=1;
                                flag=0;
                                //delay(1000);
                                d=0;TR1=0;
                                e++;
                        }
                }

                if(e==5)
                {
                        D4=D7=0;
                        delay(3000);
                        D4=D7=1;
                        e=0;TR0=1;
                }
        }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4C;
        TL1 = 0x00;
        d++;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4C;
        TL0 = 0x00;
        a++;
}

网友A:
改了一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 此程序运行后功能是正常的 但是D3 D8时延时的时间很短    是用T1定时器延时的 不知到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回答谢谢后面备注哪里出问题本人是初学者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x, y;
        for(x=ms;x>0;x--)
            for(y=110;y>0;y--);
}
  //定义LED端口
sbit D8=P0^0; sbit D7=P0^1; sbit D6=P0^2; //D6-D8分别为红、黄、绿灯
sbit D5=P0^3;
sbit D4=P0^4; sbit D3=P0^5;    //D3-D5分别为红、黄、绿灯

uint a, b, c, d, e;
bit flag=0,flag1=0;   // 标志

void InitTimer0(void)       //T0中断函数
{
        TMOD |= 0x01; //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0x00;
        EA = 1;    //总中断打开
        ET0 = 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 = 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InitTimer1(void)       //T1中断函数(TR1在主函数里设置)
{
        TMOD |= 0x10; //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 = 0x4C;   // 0x4C00 = 19456 = 65536-46080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EA = 1;      //总中断打开
        ET1 = 1;     //定时器中断打开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启动并启动定时器1
        InitTimer0();
        while(1)
        {
                D5=D6=flag;       //点亮D5(绿灯) 和D6(红灯)等待中断程序的到来
                if(a==600)
                {
                        for(b=5;b>0;b--)   //延时一段时间后D5(绿灯) D6(红灯)开始闪烁后在熄灭并关闭定时器0
                        {       TR0=0;
                                flag=!flag;
                                D5=D6=flag;
                                delay(1000);
                                a=0;          //把变量a清零重新计数
                                c++;          //用变量c传递下去
                        }
                        flag=1;
                }

                if(c==5)           //变量c满足if条件
                {
                        D4=D7=0;
                        flag1=0;
                        delay(3000);       //黄灯D4 D7亮几秒后熄灭同时点亮 D3(红灯) D8(绿灯)
                        D3=D8=flag1;
                        D4=D7=1;
                        flag=1;
                        c=0;TR1=1;         //把c清零 并开启定时器1等待中断程序到来
                }

                if(d==500)        //问题就出在这里定时器1  d一下子就到达500的值
                {
                        for(b=5;b>0;b--)
                        {
                                D3=D8=flag1;
                                flag1=!flag1;

                                delay(1000);
                                d=0;TR1=0;
                                e++;
                        }
                        flag1=1;
                        D3=D8=flag1;
                        flag=0;
                }

                if(e==5)
                {
                        D4=D7=0;
                        delay(3000);
                        D4=D7=1;
                        e=0;TR0=1;
                }
        }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4C;
        TL1 = 0x00;
        d++;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4C;
        TL0 = 0x00;
        a++;
}

楼主:
工程师你好 我原来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逻辑上有问题吗

楼主:
是不是2个定时器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仔细看你的程序,我简单说一下大概冲突的地方,首先是定时器有位数的问题,比如有16位定时器,八位定时 ...

没有同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逻辑上有问题

你T0 T1定时器设置错了, 这是初学者容易犯的错误。

如果没设置成"|"是不是2个中断就是出现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