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204S单片机control ws2812B七彩流水灯程序(36灯)

楼主(2019-01-05):
STC15W204S-SOP16郔苤炵苀啣-v1.0萇繚芞.pdf (23.23 KB, 下载次数: 234) 上次程序更新后,STC15W204s控制ws2812B七彩流水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keil C编译时,灯数调整为37时,一直报错说内存超出,希望高手能指点迷津,现在将36灯程序分享给大家:

单片机源码: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sbit WS2812 = P1^0;
#define numLEDs 36  //灯的个数
unsigned char buf_R[numLEDs] = {0};//颜色缓存
unsigned char buf_G[numLEDs] = {0};
unsigned char buf_B[numLEDs] = {0};
void RGB_Set_Up();  //送0码
void RGB_Set_Down(); //送1码
void HAL_Delay(unsigned long t)
{
    unsigned int x,y;
    for(x=114;x>0;x--)
   for(y=t;y>0;y--);
}
   //复位延时
void Delay50us()  [url=]//@22.1184MHz[/url]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2;
j = 15;
do
{
  while (--j);
} while (--i);
}
//1码,高电平850ns 低电平400ns 误差正负150ns
void RGB_Set_Up()
{
  WS2812 = 1;
   //经过逻辑分析仪调试的的延时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S2812 = 0;
}
//1码,高电平400ns 低电平850ns 误差正负150ns
void RGB_Set_Down()
{
   WS2812 = 1;
   //经过逻辑分析仪调试的的延时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S2812 = 0;
}
//发送24位数据
void Send_2812_24bits(unsigned char G8,unsigned char R8,unsigned char B8)
{
     unsigned int n = 0;
     //发送G8位
    for(n=0;n<8;n++)
    {
        G8<<=n;
     if(G8&0x80 == 0x80)
     {
        RGB_Set_Up();
     }
     else
     {
       RGB_Set_Down();
     }
    }
    //发送R8位
    for(n=0;n<8;n++)
    {
        R8<<=n;
     if(R8&0x80 == 0x80)
     {
        RGB_Set_Up();
     }
     else
     {
       RGB_Set_Down();
     }
    }
   //发送B8位
      for(n=0;n<8;n++)
    {
        B8<<=n;
     if(B8&0x80 == 0x80)
     {
        RGB_Set_Up();
     }
     else
     {
       RGB_Set_Down();
      }
    }
}
//复位码
void RGB_Rst()
{
     WS2812 = 0;
   Delay50us();
}

//颜色交换24位不拆分发
void SetPixelColor(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long c)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LEDs;i++)
    {
       buf_R[num] = (unsigned char)(c>>16);
     buf_G[num] = (unsigned char)(c>>8);
     buf_B[num] = (unsigned char)(c);
    }
   for(i=0;i<numLEDs;i++)
  {
   Send_2812_24bits(buf_G[i],buf_R[i],buf_B[i]);
  }
}
//复位
void PixelUpdate()
{
RGB_Rst();
}

// Fill the dots one after the other with a color
//用一种颜色填充这些圆点
void colorWipe(unsigned long c, unsigned int wai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0; i<numLEDs; i++)
{
    SetPixelColor(i, c);
    PixelUpdate();
    HAL_Delay(wait*5);
  }
}
//单灯流水
void Watercolor(unsigned long c, unsigned int wai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0; i<numLEDs; i++)
{
    SetPixelColor(i, c);
  PixelUpdate();
    HAL_Delay(wait*5);
SetPixelColor(i, 0);
   PixelUpdate();
    HAL_Delay(wait);
  }
}

void main()
{
  while(1)
  {

       colorWipe(0xff0000,1); //红色全亮
      HAL_Delay(10000);
       colorWipe(0xff00,1);  //绿色全亮
     HAL_Delay(10000);
       colorWipe(0xff,1);//蓝色全亮
     HAL_Delay(10000);
       colorWipe(0xffff00,1); //黄色全亮
      HAL_Delay(10000);
       colorWipe(0xffff,1); //青色全亮
      HAL_Delay(10000);
       colorWipe(0xff00ff,1); //紫色全亮
      HAL_Delay(10000);
       colorWipe(0xffffff,1); //白色全亮
      HAL_Delay(10000);
       colorWipe(0x00,1); //off
      HAL_Delay(10000);
        Watercolor(0xff0000, 100);//红色单灯流水
      HAL_Delay(1000);
     Watercolor(0xff00, 100);//绿色单灯流水
      HAL_Delay(1000);
     Watercolor(0xff, 100);//蓝色单灯流水
      HAL_Delay(1000);
     Watercolor(0xffff00, 100); //黄色单灯流水
      HAL_Delay(1000);
     Watercolor(0xffff, 100);//青色单灯流水
      HAL_Delay(1000);
     Watercolor(0xff00ff, 100); //紫色单灯流水
      HAL_Delay(1000);
     Watercolor(0xffffff, 100); //白色单灯流水
      HAL_Delay(1000);

     colorWipe(0x00,1); //off
      HAL_Delay(10000);
     colorWipe(0xff0000,100); //红色逐个点亮
      HAL_Delay(1000);
     colorWipe(0x00,100); //0ff
      HAL_Delay(1000);
     colorWipe(0xff00,100);  //绿色逐个点亮
      HAL_Delay(1000);
     colorWipe(0x00,100); //0ff
      HAL_Delay(1000);
     colorWipe(0xff,100);//蓝色逐个点亮
      HAL_Delay(1000);
        colorWipe(0x00,100); //0ff
      HAL_Delay(1000);
        colorWipe(0xffff00,100); //黄色逐个点亮
      HAL_Delay(1000);
     colorWipe(0x00,100); //0ff
      HAL_Delay(1000);
     colorWipe(0xffff,100); //青色逐个点亮
      HAL_Delay(1000);
     colorWipe(0x00,100); //0ff
      HAL_Delay(1000);
     colorWipe(0xff00ff,100); //紫色逐个点亮
      HAL_Delay(1000);
      colorWipe(0x00,100); //0ff
      HAL_Delay(1000);
        colorWipe(0xffffff,100); //白色逐个点亮
      HAL_Delay(1000);
     colorWipe(0x00,100); //0ff
       HAL_Delay(1000);

  }
}

下载时STCisp设置频率

下载时STCisp设置频率

keil设置频率

keil设置频率

设置37灯内存地址空间满

设置37灯内存地址空间满

网友A:
楼主 可以加个好友么  我也学STC15W204S

网友B:
keil设置target options------memory Model 选择large:variables in XDATA再编译一遍试试

楼主:
已经解unsigned char idata buf_R[numLEDs] = {0};//颜色缓存 unsigned char buf_G[numLEDs] = {0};//颜色缓unsigned char buf_B[numLEDs] = {0};//颜色缓存,这样修改最多可以点78颗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设置target options------memory Model 选择large:variables in XDATA再编译一遍试试

这样编译我试了,程序能编译能通过,下载单片机里一个灯都不亮,百度了一下说要加外部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可以加个好友么  我也学STC15W204S

可以啊,加我QQ 176492137

网友C(2019-02-20):
你好,我发现这个程序只能亮ff的颜色,其余0-254的颜色无法显示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发现这个程序只能亮ff的颜色,其余0-254的颜色无法显示哎

你的是不是也只亮白色

网友E(2019-03-28):
老兄,你的头文件是对的,我的改了头文件就报错

网友F(2020-03-25):
晶振频率太低,要33M,我的可以用

网友G(2020-05-01):
试程序要以用

网友G:
楼主,如果第一个灯亮后保持到第二个亮后也保持,第三个亮后也保持,这个怎写?太感谢了

网友H:
我都用台系类PIC的,16M 2T 一样的可以做到完美时序

网友I(2020-10-20):
将idata改为xdata,可以128灯,我用STC15W4K32S4仿真可以成功

#define numLEDs 128  //灯的个数
unsigned char xdata buf_R[numLEDs] = {0};//颜色缓存
unsigned char xdata buf_G[numLEDs] = {0};
unsigned char xdata buf_B[numLEDs] = {0};

网友J(2021-03-23):
引用 楼主:
已经解unsigned char idata buf_R[numLEDs] = {0};//颜色缓存 unsigned char buf_G[numLEDs] = {0};//颜色 ...

感谢分享,学习啦。这样修改的确可以驱动60个灯珠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将idata改为xdata,可以128灯,我用STC15W4K32S4仿真可以成功

#define numLEDs 128  //灯的个数
...

牛人!!!!!!!!!!!!!!!!

网友K(2021-06-16):
引用 网友I:
将idata改为xdata,可以128灯,我用STC15W4K32S4仿真可以成功

#define numLEDs 128  //灯的个数
...

如果要驱动1024个像素点呢?就时候1024个灯,市场上的可以做到,怎么修改……。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如果要驱动1024个像素点呢?就时候1024个灯,市场上的可以做到,怎么修改……。

算一下理论时间,数据手册上发送一个bit需要1.25us左右,一个RGB像素点24bit。共需要时间 1024*1.25*24 = 30720us,即光驱动这1024颗灯需要30ms以上,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发送过程中还不能被其他任务打断。然后你的ram资源要足够 (1024*3个byte,即3kb以上,想实现复杂花样效果就要考虑算法、硬件设计,全亮这电源起码都60安的电流了) ,

网友M(2022-09-29):
非常感谢,正好需要,我目前控制30灯珠

网友N:
mark一下,后面玩的时候再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