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6位数密码锁但是给的显示屏只有四位怎么解决?

楼主(2019-01-05):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可以不用显示密码输入状态,4位的显示够用了。
如果你愿意写滚动显示的功能,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最简单的方法是换成6位的。

不会是数码管吧...

网友B:
不显示或者滚动显示

网友C:
前后份2次显示

网友D:
滚动显示

网友E:
分两次屏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