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IFI远程DS18B20温度监控系统程序设计(电脑TCP调试助手显示)

楼主(2019-01-05):
  一 , 1) 控制板上LED、蜂鸣器;
2) 使用DS18B20采集环境温度值;
3) 液晶屏上显示正常温度、温度阈值、相关提示信息;
4) 按键可以手动调节阈值温度加减;
5) 通过蜂鸣器和LED实现温度超限报警功能;
6) 通过WIFI模块传输数据至电脑TCP调试助手,实现远程控
二,自动报警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程序比较乱,,,,,,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sp_esp8266.h"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define Beep_ON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fine Beep_OF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fine LED1OF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fine LED2OF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fine LED3OF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fine LED1O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fine LED2O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fine LED3O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fine K1_Port GPIOA
#define K1_Pin  GPIO_Pin_0

#define K2_Port GPIOC
#define K2_Pin  GPIO_Pin_13

#define Beep_Port GPIOA
#define Beep_Pin GPIO_Pin_8

unsigned int Temp_Val;//温度
unsigned char fun=2;

//GPIO端口配置程序
void GPIO_Init_Fun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Def;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Def.GPIO_Pin = Beep_Pin; //蜂鸣器
    GPIO_InitDef.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Def.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Beep_Port,&GPIO_InitDef);

    GPIO_InitDef.GPIO_Pin = K1_Pin; //按键 K1
    GPIO_InitDef.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Def.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K1_Port,&GPIO_InitDef);

    GPIO_InitDef.GPIO_Pin = K2_Pin; //按键 K2
    GPIO_InitDef.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Def.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K2_Port,&GPIO_InitDef);
}

//任务3
void LED_GPIO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Def;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Def.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Def.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Def.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Def);

    GPIO_InitDef.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Def.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Def.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Def);

    GPIO_InitDef.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Def.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Def.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Def);

}

void TIM1_PWM_Config(u16 arr, 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arr-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ENABL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1,TIM_IT_Update) == 1)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5) == 1)
                {

                LED1ON;
   //LED2ON ;
   LED3ON;
                }

                else
                {

            //LED1OF;
                        LED2OF;
                        LED3OF;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Update);
}
        }
        //按键驱动子程序
int Temp_Warn = 50;

//u16 psc_dat = 7200;
u16 arr_dat = 10000;

        unsigned int Tim_Dat = 0;
void Scan_Key_Func()
{
    u16 i;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1_Port,K1_Pin) == 1) //K1
    {

        for(i = 0; i < 0xfff; i++);
                      if(Temp_Warn<255)
                                {Temp_Warn++;}
                if(arr_dat < 65535){
                        arr_dat = arr_dat + 1000;

//                        TIM1_PWM_Config(arr_dat,720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K1_Port,K1_Pin) == 1); //等待按键松开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2_Port,K2_Pin) == 1) //K1
    {

        for(i = 0; i < 0xfff; i++);
       if(Temp_Warn>0)
                         {        Temp_Warn--;}
                if(arr_dat >1000){
                        arr_dat = arr_dat - 1000;
                        //TIM1_PWM_Config(arr_dat,720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K2_Port,K2_Pin) == 1); //等待按键松开
   }

}

//任务5
void USART_Confi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USART2 TX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USART2 RX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t.USART_BaudRate = 9600 ;//9600;
        USART_InitStru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t);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RX
}

void USART_TX_Data(char*Str)
{
  while(*Str != '\0')
        {
                USART_SendData(USART1,*Str);
                St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RESET);
        }
}

unsigned char usart1Buf[255];
unsigned int RXDATA=0;

void USART1_IRQHandler()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1Buf[RXDATA]=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XDATA++;RXDATA%=255;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RXNE);
        }
}
float OUTPUT_Val;

//报警

void Warn_Func()
{
        if (Temp_Val >= (Temp_Warn*10)) Beep_ON;
        if (Temp_Val < (Temp_Warn*10)) Beep_OF;
}

//任务8ADC转换
void ADC_Confi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r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GPIO_InitStru.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

        ADC_InitStr.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
        ADC_InitStr.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Str.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ADC1,&ADC_InitStr);
        ADC_Cmd(ADC1,ENABLE);////////////

        ADC_ITConfig(ADC1,ADC_IT_EOC,ENABLE);

        NVIC_InitSrt.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
        NVIC_InitSr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r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r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NVIC_InitSrt);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
u16 ADC_Buf = 0;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if(ADC_GetITStatus(ADC1,ADC_IT_EOC) == 1)
        {
                ADC_Buf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ADC_IT_EOC) ;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0;
                        ESP8266_Init();
  GPIO_Init_Func();
        LED_GPIO_Init();
  TIM1_PWM_Config(arr_dat,7200);
        USART_Config();

  ILI9341_Init();

        while(1)
        {

          USART_TX_Data("Temp_Warn\n");
                for(i=0;i<0xfffff;i++);
                        Temp_Val = Get_Time();
                LED_Display_Function();
                        Warn_Func();
                ADC_Config();
                Scan_Key_Func();
                        ESP8266_Send_Data();
                ESP8266_Recv_Data();
        }

}

楼主:
main函数有一个错误“unsigned i” 改成“u32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