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密码锁Proteus仿真图+代码下载

楼主:
单片机密码锁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AT89x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key.h"
#include"xsh.h"
#include"24c02.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bit  BJCB=0;//报警标志
     XG=0,//修改密码标志位
     BJ=0,//报警标志位
     SJ=0;//锁键盘标志位
    // xg=0;//修改密码标志位
uchar PSWD0_0[16]={0};//密码输入缓存存储单元
//uchar code PSWD0_1[16]={1,2,3,4,5,6,7,8,1,2,3,4,5,6,7,8};//用户初始密码存储单元
//uchar PSWD1_0[16]={0};//读出密码缓存存储单元
uchar PSWD1_1[16]={1,2,3,4,5,6,7,8,1,2,3,4,5,6,7,8};////管理员初始密码存储单元
sbit OUT=P3^5;//输出端口
sbit L1=P0^2;//上电指示
sbit L2=P0^1;//开锁指示
sbit L3=P0^0;//报警指示
uint   mg=0,//密码个数
       KSC=0,//开锁次数
       BJC=0,//报警次数
           TCNTY=0,//用户按键定时次数累加
           TCNTG=0,//管理员输入密码定时次数
           yhsh,//用户输入标志位
           glsh,//管理员输标志位
           shw;//密码输完标志位
void yhmimaxig();//密码修改程序
void glmimaxig();//管理员修改程序
void bjyin(ulong t)
{
ulong c;
uint n;
for(c=0;c<t;c++)
{
for(n=0;n<50;n++); //延时
BEEP=~BEEP; //取反输出到喇叭的信号
}
}
void delay_10ms(void)
{
        uint i = 1000;
        while(i--);
}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int i;
TH0=(65536-50000)/256; //对TH0 TL0赋值50MS定时
TL0=(65536-50000)%256; //重装计数初值
if(yhsh==1)
{
  TCNTY++;//用户定时计数
  if(shw==1)
{
  TR0=0;
  TCNTY=0;
  }
  if(TCNTY==400)
  {
   TR0=0;//关闭T0定时器
   TCNTY=0;
    mg=0;//密码个数清零
        L1=1;
        for(i=0;i<2;i++)//声光报警电路
         {
                  L3=0;
                  bjyin(1000);
                  L3=1;
                  delay(1000);
          }
          L1=0;
     }
    }
        else if(glsh==1)
            {
                 TCNTG++;//管理员定时计数
         if(shw==1)
        {
           TR0=0;
           TCNTG=0;
         }
       if(TCNTG==400)
       {
        TR0=0;//关闭T0定时器
        TCNTG=0;
        mg=0;//密码个数清零
                L1=1;
             for(i=0;i<2;i++)//声光报警电路
            {
                  L3=0;
                  bjyin(1000);
                  L3=1;
                  delay(1000);
                 }
                 L1=0;
                }
                }
                }

void main()
{
   uint i;
   TMOD=0x01;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1
   ET0=1;
   EA=1;
   TH0=(65536-50000)/256; //对TH0 TL0赋值
   TL0=(65536-50000)%256; //使定时器0.05秒中断一次
  //Read_page24c02(0x00,PSWD1_1,16);//向24c02里读用户初始密码
   //i2cWrite24LC16B(0,0X20);
/////////////第一次向24c02里写入初始管理员密码、用户密码、开锁次数/////////////////////
   for(i=0;i<16;i++)        //用一次写一个向24c02里写
  {
   i2cWrite24LC16B(PSWD1_1[i],i);
   delay_10ms;
  }
   for(i=0;i<16;i++)        //用一次写一个向24c02里写
  {
   i2cWrite24LC16B(PSWD1_1[i],0x10+i);
   delay_10ms;
  }  //proteus仿真时用,烧程序时,第一次用,第二次不用。
  KSC=i2cRead24LC16B(0X20);
loop:  L1=0;//上电红灯亮
                L2=1;//开锁成功后绿灯亮
                L3=1;//输错时黄灯亮报警
                OUT=0;//开信号关闭
       display_0(KSC);//开锁前显示

///////////密码输入/////////////////
if(SJ==0)//锁键盘标志位为0
{
  do
   {
    flag=0;//键盘标志位
    key();
        if(flag==1&&num==12) //判断是否为管理员功能键按下
        {
         goto gl;
           }
           if(flag==1&&num<=9)
         {
          PSWD0_0[mg]=num;
          mg++;//密码个数
         }
         if(flag==1&&num==14&&mg>=1)//输入错误删除
         {
           mg=mg-1;
           }
         if(mg==1) //有密码键按下开定时器限时
         {
          TR0=1;
          yhsh=1;
          }
   }
   while(num!=15);
   if(mg!=16)
   {
    for(i=mg;i<16;i++)
        {
         PSWD0_0[i]=0;
        }
   }
/////////////////密码比较电路////////////////////////////
if(flag==1&&num==15)
{ flag=0;
   yhsh=0;
   shw=1;
   num=0;
  for(i=0;i<16;i++)        //从24c02里读出16个密码
  {
    PSWD1_1[i]=i2cRead24LC16B(i);
    delay_10ms;
  }
  for(i=0;i<16;i++)
{
   if(PSWD1_1[i]!=PSWD0_0[i])
   {
     BJCB=1;
     break;
        }
   else
   BJCB=0;

  }
}
   if(BJCB!=0)
       {
             BJC++;
                 if(BJC!=3)
            {
                 BJCB=0; //第一次和第二次报警
             delay(500);
                 mg=0;//密码个数清零
                 L1=1;
                 for(i=0;i<3;i++)//声光报警电路
                 {
                  L3=0;
                  display_3();
                  bjyin(1000);
                  L3=1;
                  delay(1000);
                  }
                 goto loop;
                }
          else if(BJC==3)
            {
                 BJC=0;
             BJCB=0;
             display_5();//三次输入密码失败,自锁
             SJ=1;//锁键盘标志位
             mg=0;//密码个数清零
                 L1=1;
                 for(i=0;i<2;i++)//声光报警电路
                 {
                  L3=0;
                  bjyin(1000);
                  L3=1;
                  delay(1000);
                  }
             goto loop;
                }
                }
           else
           if(BJCB==0)
          {
           KSC++;
           display_1(KSC);
           i2cWrite24LC16B(KSC,0X20);
           if(KSC==100)
           {
            SJ=1;
                 }
           L2=0;
           L1=1;
           OUT=1;
           mg=0;//密码个数清零
loop1:do           //键盘扫描等待功能键按下
           {
            flag=0;
            key();
                if(flag)
           {
             flag=0;
            switch(num)
           {
            case 13:
                {
                          display_2();
             do
            {
             flag=0;//键盘标志位
             key();
                if(flag==1&&num<=9)
               {
                 PSWD0_0[mg]=num;
                 mg++;//密码个数
                }
               if(flag==1&&num==14&&mg>=1)//输入错误删除
              {
               mg=mg-1;
              }
              if(mg==16)
             {
               do           //键盘扫描等待功能键按下
             {
               flag=0;
               key();
             }
            while(num!=15);
           }
       }
       while(num!=15);
      if(mg!=16&&num==15)
     {
      for(i=mg;i<16;i++)
         {
           PSWD0_0[i]=0;
          }
         }
        if(flag==1&&num==15)
   {
     flag=0;
         mg=0;
   for(i=0;i<16;i++)        //用一次写一个向24c02里写
  {
   i2cWrite24LC16B(PSWD0_0[i],i);
   delay_10ms;
  }
  display_1(KSC);
   do           //键盘扫描等待功能键按下
   {
         flag=0;
         key();
        }
        while(num!=11); //按下返回键,锁锁返回
        {
      goto loop;
        }
    }
        };break;

   case 11: {
                       goto loop;
                                  //break;
                    }
                    }
                        }
                        }
          while(flag!=0);//如果设置密码键按下
          goto loop1;
// i2cWrite24c02_page(0x00,PSWD1_1,mg);
   }
   }
else
    {
         do
    {
    flag=0;
    key();
        }
        while(num!=12);//判断是否为管理员功能键按下
  gl:do//管理员输入密码
     {
     flag=0;
     key();
            if(flag==1&&num<=9)
         {
          PSWD0_0[mg]=num;
          mg++;//密码个数
         }
         if(flag==1&&num==14&&mg>=1)//删除键按下
         {
           mg=mg-1;
         }
         if(mg==1)
          {
           TR0=1;
          }//开定时器TO限5秒开锁
      }
   while(num!=15);
   if(mg!=16&&num==15)
   {
    for(i=mg;i<16;i++)
        {
         PSWD0_0[i]=0;
        }
   }
  //////////管理员密码比较///////////////////////
//Read_page24c02(0x10,PSWD0_1,16)
for(i=0;i<16;i++)        //从24c02里读出16个密码
{
    PSWD1_1[i]=i2cRead24LC16B((0x10+i));
    delay_10ms;
}
if(flag==1&&num==15)
{  flag=0;
   shw=1;
   num=0;
  for(i=0;i<mg;i++)
{
   if(PSWD1_1[i]!=PSWD0_0[i])
   { BJCB=1;
     break;
        }
   else
   BJCB=0;
   }
   }
   if(BJCB!=0)
       {
             BJC++;
                 if(BJC!=3)
            {
                 BJCB=0; //第一次和第二次报警

                 mg=0;//密码个数清零
                 L1=1;
                 for(i=0;i<2;i++)//声光报警电路
                 {
                  L3=0;
                  display_3();
                  bjyin(1000);
                  L3=1;
                  delay(1000);
                  }
                 display_1(KSC);
                 goto loop;
                }
          else
            {
                 BJCB=0;
             display_5();//三次输入密码失败,自锁
             mg=0;//密码个数清零
                 delay(10000);
                 display_1(KSC);
             goto loop;
                }
           }
           else
          {
           SJ=0;
           display_4();//管理员开锁显示
       mg=0;
           L2=0;
           L1=1;
           L3=0;//密码个数清零
           do           //键盘扫描等待功能键按下
           {
            flag=0;
            key();
           }
           while(flag==0); //如果设置密码键按下
           if(flag==1&&num==13)
           {
             flag=0;
             display_2();
             do
            {
             flag=0;//键盘标志位
             key();
                if(flag==1&&num<=9)
               {
                 PSWD0_0[mg]=num;
                 mg++;//密码个数
                }
               if(flag==1&&num==14&&mg>=1)//输入错误删除
             {
               mg=mg-1;
              }
              if(mg==16)
             {
               do           //键盘扫描等待功能键按下
             {
               flag=0;
               key();
             }
            while(num!=15);
           }
       }
       while(num!=15);
      if(mg!=16&&num==15)
     {
      for(i=mg;i<16;i++)
         {
           PSWD0_0[i]=0;
          }
         }
        if(flag==1&&num==15)
   {
     flag=0;
         mg=0;
   for(i=0;i<16;i++)        //用一次写一个向24c02里写
  {
   i2cWrite24LC16B(PSWD0_0[i],(0x10+i));
   delay_10ms;
  }
  display_4();
   do           //键盘扫描等待功能键按下
   {
         flag=0;
         key();
        }
        while(num!=11); //按下返回键,锁锁返回
        {
      goto loop;
        }
    }
           }
           if(flag==1&&num==10)
           {
            KSC=0;
                i2cWrite24LC16B(KSC,0X20);
                display_1(KSC);
            do           //键盘扫描等待功能键按下
           {
            flag=0;
            key();
           }
           while(num!=11);//按下返回键,锁锁返回
            goto loop;
       }
           if(flag==1&&num==11)//按下返回键,锁锁返回
           {
            goto loop;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