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延时函数delay (uint z)的延时时间问题

楼主(2019-01-05):
我是新学的菜鸟,望各位大佬解答一下

delay (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如果z=1000,它是延时1000毫秒吗,我的晶振是11.0592兆赫,一个机器周期大概是1.085微秒,

网友A:
不同的单片机、使用不同晶振,区别不小的,最好是使用仪器检测过(逻辑仪、示波器等)

网友B: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但在实际运用中不必计较其延时精度。如需精确延时要使用定时器。

网友C:
有可能有中断会影响精度

网友D:
方案1:如果是keil C51,keil里有跑表,下几个断点看看,带反汇编代码,方便理解。
方案2:Proteus仿真,用延时翻转IO口,放置一个图表,图表仿真放大后,有标尺,可以测量脉冲宽度。
方案3:上面都是虚的,下载到硬件,找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实际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