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贪吃蛇游戏程序设计

楼主(2019-01-05):
基于STM32F103的贪吃蛇

///***************************************************
//程序名:贪吃蛇
//平台:STM32F103ZET6精英版
//
//程序功能:贪吃蛇游戏,吃到食物后,速度增加,长度变长,咬到自己游戏结束,复位重新开始
//
//程序调用:自制手柄按键,AD产生随机数,正点原子4.3寸屏幕,FreeRTOS操作系统
//
//设计思路:创建若干任务,按键任务控制蛇方向,显示任务控制屏幕的显示与坐标更新,事件任务为数据处理任务,并控制着其他任务能否运行
//
//知识准备:AD采样,GPIO设置,FreeRTOS创建任务与挂起
//
//注意:屏幕被裁剪成4.3寸版本,其它屏幕请修改为原程序
//
///****************************************************

//系统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内部驱动
#include "rand.h"
//外围电路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_4_3.h"
//用户算法
#include "my_task.h"

#define GAME_WIDTH        480        //设置屏幕分辨率为800*480,为了维持正方形,分成80*48等分
#define GAME_HEIGHT        800
#define GAME_XPART  48
#define GAME_YPART  80

enum sta //枚举状态
{
        OFF,//0
        ON        //1
} station;

enum dir //枚举贪吃蛇方向
{
        UP,                //上
        DOWN,        //下
        LEFT,        //左
        RIGHT        //右
}direction;

typedef struct  //贪吃蛇重要参数集
{
        u16 speed;                //速度
        u16 length;     //长度
        u16 energybuf;  //能量缓存
        u16 width;      //蛇宽        //未使用
        u16 life;       //生命数        //未使用
        u16 firstx;     //蛇头坐标x
        u16 firsty;     //蛇头坐标y
        u16 lastx;      //蛇尾坐标x
        u16 lasty;      //蛇尾坐标y
        u16 color;      //蛇颜色        //未使用
}snakes;
snakes snake;

void Snake_Init(snakes * snake)//贪吃蛇参数初始化
{
        snake->speed=5;
        snake->length=10;
        snake->energybuf=0;
        snake->width=1;
        snake->life=3;
        snake->firstx=4;
        snake->firsty=5;
        snake->lastx=0;
        snake->lasty=0;
        snake->color=RED;
}

typedef struct  //食物重要参数集
{
        u16  energy ;//食物能量
        u16  x ;        //食物坐标x
        u16  y ;        //食物坐标y
}apples;
apples apple;

void Apple_Init(apples * apple)//食物参数初始化
{
        apple->energy=1;
//        apple->x=24;        //坐标由随机数计算出来
//        apple->y=40;
}

typedef struct  //事件重要参数集
{
        u16  Process ;//是否游戏暂停
        u16  GameSta ;//是否游戏结束
        u16  AppleSta;//食物状态
        u16  Direction;//蛇前进方向
}events;
events event;

void Event_Init(events * event)//事件参数初始化
{
        event->Process=ON;
        event->GameSta=ON;
        event->AppleSta=ON;
        event->Direction=DOWN;//初始方向向下
}
typedef struct  //贪吃蛇坐标参数
{
        u16 x;
        u16 y;
}axiss;
axiss snake_axis[100];  //设蛇身最大长度可以达到100

void Display(u16 x,u16 y,u16 color)//按照80*48的坐标映射到800*480的屏幕上
{
        LCD_Fill(GAME_WIDTH/GAME_XPART*x,GAME_HEIGHT/GAME_YPART*y,GAME_WIDTH/GAME_XPART*(x+1),GAME_HEIGHT/GAME_YPART*(y+1),color);
}

void DisplayInit(void) //蛇身初始化,默认在该位置,并蛇头向下
{
        u16 i;
        for(i=0;i<5;i++)//将初始坐标存入蛇身坐标内
        {
                snake_axis[i].x=i;
                snake_axis[i].y=0;
        }
                for(i=5;i<10;i++)
        {
                snake_axis[i].x=4;
                snake_axis[i].y=i-4;
        }
        LCD_Clear(WHITE);
        for(i=0;i<10;i++)
        {
                Display(snake_axis[i].x,snake_axis[i].y,RED);//按照初始坐标打印出蛇身
        }
}

void GameOver(void)//游戏结束函数,打印"GAME OVER",挂起核心数据处理函数
{
        LCD_ShowString(180,388,200,24,24,"GAME OVER !");
        vTaskSuspend(EVENTTask_Handler);
}

//全局变量//////////////////////////////////////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Rand_Adc_Init();        //随机数初始化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PLAY_Init();        //按键初始化,自制按键上/下/左/右/暂停,分别连接PF0/1/2/3/4,低电平接通
        LCD_Init(0);//默认为竖屏模式
        DisplayInit();//打印初始蛇身
        Snake_Init(&snake);//贪吃蛇参数初始化
        Apple_Init(&apple);//食物参数初始化
        Event_Init(&event);//事件参数初始化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const char*    )"start_task",          //任务名称
                (uint16_t       )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void*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UBaseType_t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

//开始任务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task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
    //创建贪吃蛇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nake_task,
                (const char*    )"snake_task",
                (uint16_t       )SNAKE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SNAKE_TASK_PRIO,
                (TaskHandle_t*  )&SNAKETask_Handler);
    //创建食物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apple_task,
                (const char*    )"apple_task",
                (uint16_t       )APPLE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APPLE_TASK_PRIO,
                (TaskHandle_t*  )&APPLETask_Handler);
    //创建事件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event_task,
                (const char*    )"event_task",
                (uint16_t       )EVENT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EVENT_TASK_PRIO,
                (TaskHandle_t*  )&EVENTTask_Handler);
        //创建显示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display_task,
                (const char*    )"display_task",
                (uint16_t       )DISPLAY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DISPLAY_TASK_PRIO,
                (TaskHandle_t*  )&DISPLAYTask_Handler);
        //创建闪烁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led_task,
                (const char*    )"led_task",
                (uint16_t       )LED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LED_TASK_PRIO,
                (TaskHandle_t*  )&LEDTask_Handler);
        //创建输入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key_task,
                (const char*    )"key_task",
                (uint16_t       )KEY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KEY_TASK_PRIO,
                (TaskHandle_t*  )&KEYTask_Handler);
    vTaskDelete(StartTask_Handler); //删除开始任务
    task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
}

//事件任务函数,核心数据处理函数
void even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if(event.GameSta==ON)//如果游戏正常则继续
                {
                        if(event.Process==ON)//如果没有暂停则继续
                        {
                                switch(event.Direction)//检测按键情况,根据方向调整蛇头坐标
                                {
                                        case UP:
                                        {
                                                snake.firsty-=1;
                                                if(snake.firsty>GAME_YPART-1)
                                                {
                                                        snake.firsty=GAME_YPART-1;
                                                }
                                        }break;
                                        case DOWN:
                                        {
                                                snake.firsty+=1;
                                                if(snake.firsty>GAME_YPART-1)
                                                {
                                                        snake.firsty=0;
                                                }
                                        }break;
                                        case LEFT:
                                        {
                                                snake.firstx-=1;
                                                if(snake.firstx>GAME_XPART-1)
                                                {
                                                        snake.firstx=GAME_XPART-1;
                                                }
                                        }break;
                                        case RIGHT:
                                        {
                                                snake.firstx+=1;
                                                if(snake.firstx>GAME_XPART-1)
                                                {
                                                        snake.firstx=0;
                                                }
                                        }break;
                                }
                                snake.lastx=snake_axis[0].x;//保存下蛇尾坐标
                                snake.lasty=snake_axis[0].y;
                                if(snake.firstx==apple.x&&snake.firsty==apple.y)//如果此时的坐标与食物坐标相同
                                {
                                        event.AppleSta=OFF;        //食物被吃掉
                                        snake.energybuf+=apple.energy;//蛇的能量加一
                                        vTaskResume(APPLETask_Handler);        //使能生成食物函数
                                }
                                vTaskResume(DISPLAYTask_Handler);        //使能显示函数
                        }
                }else GameOver();//如果游戏为结束状态则游戏结束
                delay_ms(1000/snake.speed);        //按照蛇的速度调整此核心数据处理函数的时间间隔
        }
}

//输入任务函数,根据按键调整蛇的方向,数据处理函数之前最后一次按键视为有效
void key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8 key;
    while(1)
    {
                key=KEY_PLAY_Scan(0);//按键扫描函数,此处是自制的手柄,上/下/左/右/暂停,分别连接PF0/1/2/3/4,低电平接通
                switch(key)
                {
                        case KEY_UP_PRES:
                        {
                                if(event.Direction!=DOWN)//如果当前方向与按键方向相反,则不响应
                                event.Direction=UP;
                        }break;
                        case KEY_DOWN_PRES:
                        {
                                if(event.Direction!=UP)
                                event.Direction=DOWN;
                        }break;
                        case KEY_LEFT_PRES:
                        {
                                if(event.Direction!=RIGHT)
                                event.Direction=LEFT;
                        }break;
                        case KEY_RIGHT_PRES:
                        {
                                if(event.Direction!=LEFT)
                                event.Direction=RIGHT;
                        }break;
                        case KEY_PASS_PRES://按下切换暂停/继续状态
                        {
                                event.Process=!event.Process;
                        }break;
                }
        delay_ms(20);//每20ms响应一次
    }
}

//食物任务函数,食物被吃掉时触发此函数
void apple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16 flag,i;
    while(1)
    {
                flag=1;
                while(flag)//生成新的食物坐标
                {
                        flag=0;
                        apple.x=Get_Rand()%(u16)(GAME_XPART);
                        apple.y=Get_Rand()%(u16)(GAME_YPART);
                        for(i=0;i<snake.length;i++) //食物坐标不能在蛇身上
                        {
                                if(snake_axis[i].x==apple.x&&snake_axis[i].y==apple.y)
                                {
                                        flag++;
                                }
                        }
                }
                Display(apple.x,apple.y,RED);//按照坐标将食物显示出来
                vTaskSuspend(APPLETask_Handler);//挂起任务
    }
}

//贪吃蛇任务函数 ,此任务作废
void snake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LED0=!LED0;
        delay_ms(500);
    }
}

//显示任务函数,显示蛇头,消去蛇尾,并更新蛇的坐标
void display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16 i;
    while(1)
    {
                Display(snake.firstx,snake.firsty,RED);//显示蛇头
        if(snake.energybuf==0) //如果没有吃到食物
                {
                        Display(snake.lastx,snake.lasty,WHITE);//消去蛇尾
                        for(i=0;i<snake.length-1;i++)
                        {
                                snake_axis[i].x=snake_axis[i+1].x;//挨个更新坐标
                                snake_axis[i].y=snake_axis[i+1].y;
                        }
                }else //如果吃到了食物
                {
                        snake.energybuf--;//能量缓冲区减一
                        snake.length++; //蛇身加一
//                        if(snake.length%2==0)snake.speed++;
                        snake.speed++; //由于地图很大,故设置蛇身加一则速度加一
                }
                snake_axis[snake.length-1].x=snake.firstx;//最新的坐标更新为蛇头的坐标
                snake_axis[snake.length-1].y=snake.firsty;
                for(i=0;i<snake.length-1;i++)//检查有没有咬到自己
                {
                        if(snake_axis[i].x==snake.firstx&&snake_axis[i].y==snake.firsty)
                        {
                                event.GameSta=OFF; //遍历蛇身坐标是否与蛇头坐标相同
                        }
                }
                vTaskSuspend(DISPLAYTask_Handler);
    }
}

//闪烁任务函数,证明程序没有死机
void led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LED0=!LED0;
        delay_ms(500);
    }
}

网友A:
小白求助,我就改主函数里分辨率的定义   我用stm32战舰v3

网友A:
小白求助,我就改了主函数分辨率的定义  用stm32战舰v3不能实现效果   蛇的初始位置什么的,是不是也要自己定义,看不懂代码

网友B(2020-06-14):
小白求助,这个需要用到proteus吗

网友C(2023-07-05):
引用 网友B:
小白求助,这个需要用到proteus吗

好像用不到

网友D(2023-12-28):
感谢楼主的代码,但是烧录之后屏幕没有反应,用的是正点原子F103ZET6精英板

网友E:
小白求助,这个需要自己设计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