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氩弧焊机装一个延时开关该用那种电路板?

楼主(2019-01-05):
我想给氩弧焊机装一个延时开关,我按一下氩弧焊的手柄按钮,就接通100到500毫秒之间时间,网上找了一会好像都是接负载用的,请求给推荐个合适的,我是电焊工,脉冲焊机舍不得买,就自己改下,却不会了,

网友A(2021-07-20):
按下按键,气体截止阀打开0.4秒后接通焊丝电源,电流经电流检测芯片到达焊枪起弧,变化的弧压送单片机ad处理控制送丝速度。抬起按键,停止送丝0.4秒后断掉焊丝电源灭弧,再经1.25秒后停止供气

楼主:
谢谢,后来放弃了。因为经过对电焊机的了解,脉冲焊机的原理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快速开关。

网友B(2019-01-06):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其中加大R5可以调整延时关断的时间,可用电位器接成可变电阻代替,调整R3 R4分压也可以.运放输出为有触发高电平,无触发为低,根据想进行开关的器件,接好就可以了.

另外,用555的单稳态电路,触发端上接个电容在到触发信号也能有相同的效果.

网友C:
可以考虑加装延时固态继电器,因为它的触点是可控硅,可避免产生火花烧坏触点。控制接通后可延时0.1~1秒断开,延时时间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