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把stc89c52的程序移植到stm32中?

楼主(2019-01-06):
如何把stc89c52的程序移植到stm32中?

网友A:
先将I/O定义初始化好,外设驱动根据I/O的定义修改好对应的引脚,其他如定时器及串口等初始化修改。

网友B:
你是用库函数写的程序还是自己写的底层驱动啊

网友C:
注意大小端模式之问题,STM32是小端的,89C52是大端的。

网友C:
逻辑部分好办,底层需要和库结合,不麻烦
如果要移植,简易使用HAL库,不要使用标准库
请先学好端口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