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用ET0=1才可以运行,明明改成模式3了

楼主(2019-01-06):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num=0,tt=0;
uchar j,k;
sbit shuru=P1^0;
sbit shuchu=P1^1;
uchar a0,b0,c0,d0,e0,f0;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beep=P2^3;

unsigned char pwm_left_val = 0;//
unsigned char pwm_t;//周期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int flag=0;

void delay(uchar i)
{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w(uint a,uint b,uint c,uint d,uint e,uint f)
{
   dula=0;
   P0=table[a];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b];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c];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d];
   dula=1;
   dula=0;

   P0=0xf7;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e];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f];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delay(5);
}

void display0(num)
{
                if(num<10)
        {
                a0=num;b0=16;c0=16;d0=16;e0=16;f0=16;
        }
        else
        {
                if(num<100)
                {a0=num/10;b0=num%10;c0=16;d0=16;e0=16;f0=16;}
                else
                {
                        if(num<1000)
                        {a0=num/100;b0=num%100/10;c0=num%10;d0=16;e0=16;f0=16;}
                        else
                        {
                                if(num<10000)
                                {a0=num/1000;b0=num%1000/100;c0=num%100/10;d0=num%10;e0=16;f0=16;}
                                else
                                {
                                        if(num<100000)
                                        {a0=num/10000;b0=num%10000/1000;c0=num%1000/100;d0=num%100/10;e0=num%10;f0=16;}
                                        else
                                        {
                                                if(num<1000000)
                                                {a0=num/100000;b0=num%100000/10000;c0=num%10000/1000;d0=num%1000/100;e0=num%100/10;f0=num%10;}

                                        }
                                }
                        }
                }
        }
        displayw(a0,b0,c0,d0,e0,f0);
}

void main()
{

        TMOD=0x51;
        TR0=1;
        TR1=1;
        TH1=0x4c;// 5*10^-2s
        TL1=0x00;
        ET0=1;
        ET1=1;
        EA=1;
           while(1)
        {
                display0(num/2);
                if(TL1==1)
                {
                        shuchu=~shuchu;
                        num++;
                        TL1=0;
                }
                if (flag==1)
                {

                        if ((num/2)<10)
                        {
                                beep=0;
                                delay(8);
                                beep=1;
                                delay(2);
                        }

                        if ((num/2)>40)
                        {
                                beep=0;
                                delay(20);
                                display0(num/2);
                                delay(20);
                                beep=1;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pwm_t++;
        if(pwm_t == 200)
                pwm_t = P1 = 0;
        if(pwm_left_val == pwm_t)
                        P1 = 0XFF;
}                                    */
void time0() interrupt 3
{
        TH1=0x4c;
        TL1=0x00;

        tt++;
           shuru=~shuru; //定时器每隔50ms发起一次中断,shuru电平变换一次,故模拟输入方波的周期为100ms
        if(tt==200)
        {
         EA=0;
         flag=1;
        }
}

网友A:
你设置TMOD=0x51;也就是T0工作方式1,T1工作方式1并用作计数器(从T1/P3.5脚输入),哪里“明明改成模式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TMOD=0x51;也就是T0工作方式1,T1工作方式1并用作计数器(从T1/P3.5脚输入),哪里“明明改成模式3了” ...

恍然大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