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二组定时器可以同时工作,不干扰吗?

楼主(2019-01-06):
一组中断,会影响另一组工作吗?

楼主:
一组是声波测距离,一直控制舵机用。是不是可以错开使用就没问题了?

网友A:
不会 都可以独立工作

网友B:
一组中断会影响另一组的中断。错开使用中断也可以正常运行,你中断函数能写好就问题不大

楼主:
一个说行,一个说不行,我该听谁的呀?

网友C:
不会干扰,注意中断优先级

网友D:
总会有冲突的时候,优先级高的就影响优先级低的了

网友E:
一个字:会!

网友F:
肯定可以同时工作。

只是和其他的中断一样不要相互冲突就可以。

网友G:
没问题呀 可以同时独立的工作

网友H:
不会干扰,优先级高的先执行,

网友I:
注意优先级就行

网友J:
二组定时器能同时工作,二组同时中断时要看优先级,优先级高的中断先响应。

网友K:
只要使用了中断就可能会影响主程序运行,如果使用了两以上中断,不论优先级如何设置都可能相互干扰。中断是单片机的重要功能,但不可随意滥用。只有充分了解中断的工作原理,掌握技巧,合理编程,才能避免或消除干扰。

网友L:
举个例子,下午1点时,你想看3小时的书,然后在下午4点开始玩1小时游戏,然后到5点看3小时电视,最后上床睡觉,但是你又怕忘记了,你有两个闹钟,于是闹钟A你设置为3小时后响,定义为打游戏,闹钟B你设置为4小时后响,定义为如果是晚上则睡觉,如果是白天则看电视.设置好后,你同时按下计时按钮,看书去了,两个闹钟则同时开始计时.这里假设你在完成闹钟A里所代表的事情前,都不会理会闹钟B所代表的事情.
    到了下午4点,闹钟A响了,打游戏的时间到了,你丢下书,跑去打游戏,到了下午5点,闹钟B也响了,但是你你觉得游戏太好玩了,还想再玩会,结果一直玩到了晚上8点,然后去执行闹钟B里的事情,一看,天已经黑了,然后就睡觉了.
    到最后发现,原来计划看电视的那个环节给漏掉了,原因就是你(CPU)觉得游戏太好玩了(高优先级中断里的代码执行时间太长),而导致闹钟B(低优先级中断)所代表的事情没有得到及时的响应.
等去执行时,可能一些条件发生了变化(例子里是天已经黑了),从而产生了意料之外的结果.
    当然这只是个最简单的且不太恰当的例子,实际情况则复杂得多.

网友M(2020-10-30):
天王老子来了也会相互干扰的。不信你做个试验,只开定时器0,在定时器0里取反P10。这时你用示波器看P10口的波形,记下时间。然后你在同时开定时器0和定时器1,定时器1中断里就写一个NOP指令(这里的指令越多,对定时器0的干扰就越大),这时你在看P10的波形,是不是有些不一样。

网友N:
中断里面的程序不能太多,改个标志位或者全局变量就出来,到主程序里面进行后续操作,中断同事产生的概率是很低的

网友O:
不会干扰 中断标记清楚

网友P:
影响肯定是有的,只不过是大不大而已.频率高了差别看不出,低了就很明显.

网友Q(2020-12-03):
楼主,两个定时器同时工作,一定回相互影响的,我最近就用了两个定时器中断,中断程序中都用到了A,调试发现,A的值明显受到彼此的干扰。

网友R:
会引响,优先级,只时很短,US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