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 proteus8.7仿真闪退 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9-01-06):
在仿真运行含有数码管及液晶显示屏的原理图的时候,运行不到一分钟左右,软件发生闪退。而在没有上述两种器件的仿真中,未发现闪退现象。win10系统,8g内存,安装路径没问题。

网友A:
那是你没完全破,那破压缩包得死啦死啦地全部押回营地才行

网友B:
看我发的帖,下载8.6直装版就可以

网友C(2019-02-18):
同样问题!楼主!问题解决没

网友D:
应该是没有将器件参数整进去

网友E:
再装!不行换系统

网友F(2019-12-10):
你的解决了吗,我也是总闪退

网友G:
是不是破的时候开着杀毒软件,我建议你把杀毒软件关掉然后重新破,我以前也是这样,关了之后就没事了,杀毒软件把一个插件给删除了

网友H:
是不是系统补丁不全?

网友I:
我的之前也是闪退,现在那个百度了一下就解决了